尋求燈號監控通知系統

楼主(2018-06-14):
各位大大好

我公司的CNC人員想要透由機台上的燈號, 若由綠燈轉紅燈時, 能讓一個接收器收到, 然後透由網路讓APP即時通知警訊

不知道有沒有人熟這一類的產品?

我知道研華有出這一類的系統及模組, 但好像不便宜

致版主: 不知道要發在哪一版, 只好發在這

网友A:
要不要
趁機瞭解一下單晶片應用

試試單晶片做一個小系統的訊號監控
或用 Arduino 模塊兜一兜

擴充 單晶片 I/O port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50611-1-1.html

网友:
Esp8266 wifi 配合mtqq 或者免費的 thingspeak 都可以有類似的效果,不過你要自行開發,現成有合要求的不多,規劃和開發費用還是要有一些,不過已經是極低的成本

网友:
或者用小方攝影機兜一個,也是極低成本,兩種都做過,小量自用還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只是要告知人員機台出問題, 既然有綠燈轉紅燈這訊號源, 那就直接拿現有的WIFI 防盜主機來改就可以
當紅燈亮時觸發保全主機系統的開關, 然後就傳訊息出去了...

网友B:
用IPCAM的DI來做好像也行! 面且還可以即時連回做現場監控!
機台的紅燈做個控制電路驅動Relay > Relay NO 點觸發DI > IPCAM送eMail到特定帳號

但Goodnight大問的是 "透由網路讓APP即時通知警訊"
APP應該不會有現成的!

非廣告...
用這類的產品... 更簡單...
http://www.temai.com.tw/g330-4g.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
趁機瞭解一下單晶片應用

MQTT和APP可能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PCAM的DI來做好像也行! 面且還可以即時連回做現場監控!
機台的紅燈做個控制電路驅動Relay > Relay NO 點 ...

您的資訊非常有用, 但必須用SIM卡這點就比較麻煩, 不然還真的很接近我們的需求
我有在該公司看到有用網路推播的設備, 我連絡看看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資訊非常有用, 但必須用SIM卡這點就比較麻煩, 不然還真的很接近我們的需求
我有在該公司看到有用網路 ...

Line好像有SDK, 可以發群組訊息..
可這樣搞會更搞肛... 後台一定還得有一台機器當Server...

找找看有沒有IPCAM是支持SMSC的, 可以透過外部Server來發SMS簡訊!
這樣, 就不用插SIM卡了!

GoogNight大要的其實就是這樣的裝置
https://www.icpdas-usa.com/gt_530.html

非廣告:
D-Link DCS-5220 << 這種IPCAM就有SMSC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PubSubClient程式庫開發Arduino MQTT應用

大大
謝謝您提供的資料~~有一點小衝動, 想學,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