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氣循環扇型號:HF-0902W扇葉不會轉

楼主(2018-06-14):
量測選擇旋鈕開關各點(除OFF了)至電源於插頭為通路,另選擇開關電線一路到線圈,中間都沒有電容或保線絲.請問各位前輩有修過這種電扇嗎?可否教導後續如何檢查?線圈要如何檢查?

网友A:
蔽極馬達

手撥一下轉動順嗎?

不管哪一檔都不能啟動的話,那可能是黑線斷線吧
不過也可能是轉盤故障,電阻檔量一下排列組合問題應該就出來了

网友B:
選擇開關電線一路到線圈,中間都沒有電容或保線絲
jcsun77大的意思是你有剪開箭頭處檢查內部過了?
保險絲應該在裡面

网友:
保險絲在紅圈裡

馬達軸承要清潔一下,順便上耐高溫黃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蔽極馬達

手撥一下轉動順嗎?

W大,謝謝回覆,插上電選擇開關在任何一格,手撥都不會持繼轉.
沒有接電時撥動轉的還順利,不會卡卡
轉盤是指的那個零件呢?

网友:
溫度保險絲在裡面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選擇開關電線一路到線圈,中間都沒有電容或保線絲
jcsun77大的意思是你有剪開箭頭處檢查內部過了?
保險絲 ...

兩位T大大,線圈外黃色包裝紙没有打開過,等會來試,另請問那紙如何稱呼?

网友:
引用 楼主:
W大,謝謝回覆,插上電選擇開關在任何一格,手撥都不會持繼轉.
沒有接電時撥動轉的還順利,不會卡卡
轉盤是指 ...

轉盤是指檔位開關

你可以用電表直接量插頭兩隻腳切任何一風速檔量量看
都不通就可能是斷線或是保險絲燒了

把黃色的包裝紙剪開沒關係,之後再用耐熱不退狗的膠帶繞幾圈就好了(電火布之類的)
小心剪開慢慢找到溫度保險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位T大大,線圈外黃色包裝紙没有打開過,等會來試,另請問那紙如何稱呼?

  雞婆代答一下:

  塑膠材料: mylar (出處: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
  雙軸向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出處: Wikipedia)

  Mylar 膠帶是種單面膠帶, 變壓器膠帶. 依黏性, 有黏性和非黏性的. 依顏色有紅、黃、黑、綠、白、等多樣色. 從形性高, 優異的抗化學品、防潮能力等.

  主要應用於變壓器、馬達、電容器等各類電機、電子元件的絕緣包覆、交換式電源的電路與外殼之間高壓隔離. 也用於的鋰電池包覆等. 具有阻燃和絕緣的特點, 如於交換式電源的電路中一般黏貼 Mylar 膠帶, 目的就是為了防火等, 主要產生保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W大,謝謝回覆,插上電選擇開關在任何一格,手撥都不會持繼轉.
沒有接電時撥動轉的還順利,不會卡卡
轉盤是指 ...

不專業更換保險絲加減參考

网友:
溫度保險絲+1

网友:
偶也認為是溫度保險絲+1

网友:
引用 楼主:
W大,謝謝回覆,插上電選擇開關在任何一格,手撥都不會持繼轉.
沒有接電時撥動轉的還順利,不會卡卡
轉盤是指 ...

樓主的意思
是不是說 上電後 用手撥動葉片會轉 而不會持續運轉嗎?

如是以上的情形 應該是馬達軸心的銅套磨損了

測試法 將葉片拆下 用手去感覺搖晃馬達軸心 是不是感覺到有稍稍能搖晃的感覺
有 銅套磨損
沒 馬達軸心與銅套清潔乾淨 從新加潤滑油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我剪開後看到保險絲,剪過程好像是在動手術般,好怕把線圈線弄斷,哈哈。
用三用表量A點至B點為導通。B點至C點不導通,(在未拆下保險絲情況測量)。接下來就去買保險絲回來更換。謝謝大家
.

楼主:
請教各位前輩;
上網查了set k4 溫度130C如圖一。至新竹電子商店沒有該樣式,只發現到型號:EYP2BH115圖二和他類似,但溫度為115C。想請問各位大大可以代用嗎?另set k4在那家店可以買到。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前輩;
上網查了set k4 溫度130C如圖一。至新竹電子商店沒有該樣式,只發現到型號:EYP2BH115圖二和 ...

學姐有賣、
多買些庫存、
以後還會用到、
價格實惠。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前輩;
上網查了set k4 溫度130C如圖一。至新竹電子商店沒有該樣式,只發現到型號:EYP2BH115圖二和 ...

留意130度 2A保險絲即可  不一定一定要方方的,有的是圓柱的
有的圓柱型,接回去最好拿一個濕的抹布包一下
不論是銅線或是保險絲 烙鐵溫度高都容易斷掉

网友:
找拆風扇的索取或價購也可以,風扇裡也有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