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

楼主(2018-06-14):
各位前輩!小弟有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因為我媽的平板不是蘋果的
現在我幫她買一個蘋果的
這樣可以同時兩個平板都開LINE嗎
還是說會跳出其中一部呢!
感謝指教

网友:
應該和哪個平板無關, 而和使用的帳號有關連!

网友:
line同個帳號只能在單一裝置上運行

不會因為兩台平板同廠牌同型號同顏色就可以同時運行同一個帳號

楼主:
所以我在新的平板上登錄後!!舊的還是會跳出!這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在新的平板上登錄後!!舊的還是會跳出!這樣嗎?

對,就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在新的平板上登錄後!!舊的還是會跳出!這樣嗎?

在新的平板上登入後,舊的平板帳號會被登出,聊天資料刪除

网友:
要換到另外一個裝置,請記得打開移動帳號設定

另外一個裝置下載完line後登入

否則有可能好友名單會全不見

网友A:
樓主自行試試不就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自行試試不就了解了!

因為我不在台灣!等我媽過來要幫她弄的!只靠LINE聯絡!剛好幫她買新的
所以問一下各位前輩知不知道
等她來我會再試試看的!!謝謝

网友:
手機或平板(只能一台)、
同帳號只能擇一使用。

网友A:
有一個問題, 那以前的 LINE 有 PC 版, 不就出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個問題, 那以前的 LINE 有 PC 版, 不就出槌了!

以前的 LINE 有 PC 版?現在仍然有啊。

手機跟桌機的LINE可以同時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 LINE 有 PC 版?現在仍然有啊。

手機跟桌機的LINE可以同時使用。

大大有所不知, 現在 在LINUX 上無法使用了, 除非透過 Wine

网友C:
手機,PC同時登入 LINE換手機時
手機LINE會被登出並刪除紀錄
但是PC的LINE對話紀錄還是在不會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機,PC同時登入 LINE換手機時
手機LINE會被登出並刪除紀錄
但是PC的LINE對話紀錄還是在不會刪除

所以我才會想!用兩個平板會如何!!謝謝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才會想!用兩個平板會如何!!謝謝指教

如果平板是win10,或許有機會一起用line,line在win10上面就是pc版的,至少我的筆電pc版的line跟我的手機,是可以用同一個line帳號的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指導!!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大有所不知, 現在 在LINUX 上無法使用了, 除非透過 Wine

真不知道, 為什麼不支援 linux 了
感覺 MS+MAC兩大表兄弟要聯合圍殺LINUX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真不知道, 為什麼不支援 linux 了
感覺 MS+MAC兩大表兄弟要聯合圍殺LINUX

我不相信不能開發出來Linux 的版本,可能 原因很多:

1. 技術水平
2. 小眾市場
3. 心胸氣度
3. 其它原因!

若要真追究起來, 可寫一本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不相信不能開發出來Linux 的版本,可能 原因很多:

1. 技術水平

如果沒記錯, 如果都用C語言開發, 是可以跨平台了, 只要用該平台的編譯器就可以了
當然中間可能有一些細節不同, 我覺得應該是技術水平的可能性大一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沒記錯, 如果都用C語言開發, 是可以跨平台了, 只要用該平台的編譯器就可以了
當然中間可能有一些細節 ...

使用客群數也是個因素吧.
應該手機平板使用者是大宗
再開發個PC版算是撈一些辦公室用戶

我想如果辦公室PC大宗用戶也都用LINUX,應該就會出現LINUX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客群數也是個因素吧.
應該手機平板使用者是大宗
再開發個PC版算是撈一些辦公室用戶

還是歐美都用 line 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