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葉牌S-1817工業扇不轉維修

楼主(2018-06-14):
雙葉牌S-1817工業扇不轉維修
1.下圖   經過AC插頭按壓開關內外檢測,經電表R檔確認斷線(開路)。
2.下圖   認證斷線須換新,當然多數人無法接受此斷線訊息,反凹沒技術根本就是呼巄。

3.下圖   沒完沒了找個廢品蔽極馬達寬衣解帶,卸下保險(溫度)開始上(剪掉它)

4.下圖 經檢查102℃,有材料了,電表R檔檢測導通OK

5.下圖  分解卸下後方軸蓋,找出電線與漆包線接合處剪束線帶拆油紙,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碰不得,方形溫度保險絲剪了。

6.下圖  溫度保險絲130℃,檢測Ω檔確定開路是掛了。

7.下圖  相差30℃,噓………不准說,貍貓換太子換了,回復原狀,該上油該清的就不多說。

8.下圖   交差,免錢的附加不保固與建議更新。
偶是業餘的不要抓我毛病

网友A:
固定潤滑就不會再燒斷了~

网友B:
不專業、照片太少……
保險絲沒絕緣防護嗎?

网友C:
原來工業電扇,也有溫度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潤滑就不會再燒斷了~

weegaa 大
哪有可能不燒斷.溫度保險絲都低於原始30℃死得更快,除非除非................不用。

至於潤滑絕對很大關係,油銅就是需要油,當油桐周遭吸油棉體逐漸乾凅,相對摩擦力增加,第一個減速第二個增溫(當用轉速計與熱顯影看前後比較就很明顯),光這二者加再一起氣冷效果減弱,還不包刮整個磁場與用電等效發生,運氣不好環境因素(溫度)也加碼......等,馬上離線。

所以才不想修.......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專業、照片太少……
保險絲沒絕緣防護嗎?

sandy319 大
有啊,被救的是絕緣油紙,被犧牲的是絕緣膠帶,都要近接漆包線須隔離。
有時候就是要適可而止,暗槓一些在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工業電扇,也有溫度保險絲,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基於安全,結線前加上...........不可能任務之一.....自動銷毀。

网友C:
不知道,工業扇,都可不可用「雙葉牌S-1817工業扇」,第一看到工業有標櫼的

网友:
應該是說怕堵轉或其他原因,保險絲能做過溫度與過電流防護,發生異常時斷電,避免熱量持續累積造成冒煙起火

网友:
家裡修過幾次,大部分都是溫度保險絲斷,還算好處理。如果遇上軸心問題就比較麻煩

网友D:
家裡電扇拜論壇前輩都很熱心指導
從只會換斷線,到後來電容 保險絲 馬達 吸油棉都處理過
應該小小經驗值也有超過30以上~~
不過偶爾還是會遇到查不出來的,版上是說可能馬達內部線圈絕緣有影響

如果拆到保險絲了,我吸油棉那邊一定吸好吸滿
軸心WD40稍微清潔除鏽就擦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工業扇,都可不可用「雙葉牌S-1817工業扇」,第一看到工業有標櫼的 ...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規格是應該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裡電扇拜論壇前輩都很熱心指導
從只會換斷線,到後來電容 保險絲 馬達 吸油棉都處理過
應該小小經驗值也 ...

kafsu1205 大
這種設備最基礎,很好查,(對方又丟二台電子式的,不鳥就是不修)對業餘難的是修,要尋找材料來源(不合)。
可參考 樓上9#溫度保險絲作用
                 10#軸心包括定位與磨損
                 以油銅代培林設備更需要油(平時維護)

還有很多沒說是需要經驗累積的
必如  斷線按壓四段開關大概知道共接線斷線,定子上漆包線能不碰就不碰。
        當溫度保險絲接好後,R檔測試便知分曉,實際是送電未組合,只聽嗡嗡聲(定子與轉子未定位)
      當組合卻如上嗡嗡聲轉不動,先鬆螺絲送電轉動轉子呈高速,慢慢調整對角螺絲鎖緊(所謂軸平衡定位就可完成),要注意的是要盡量快速完成(如為外在(環境)散熱還好),葉片未裝上,馬達產生熱能無法帶走會迅速積熱,後果是重則再燒溫度保險絲。
其實也知故障原因,空轉(葉片與軸心螺絲鬆動造成)反映到電機無法散熱就燒了,油銅也會過熱,連鎖因素。
以上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