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是啥東東?

楼主(2018-06-14):
這是某科技廠報廢的

上面的洞洞板是約50*75*2公分厚的加熱大鋁盤
下面的部分是不銹鋼機殼
及兩個馬達內部有加熱器

這應該是溫度感應器
我只拆這個帶回家
有請資料搜尋家ericchou老師解答

网友:
紅箭指的多孔插座我以前有一個工作有用到,它可以有限度防水,非常耐插拔。

网友A:
哇阿哉

可能是類似 "熱風循環烘箱" 的設備
加熱&熱擾動結構段部分
類似下圖紅圈中的用途

或是濕製程 烘乾段的部分熱風模組

或是
恆溫恆濕環境測試機
的熱風加熱段

网友:
科技披薩機 ....

网友A:
拿來當返修台的底部
預熱熱風背板

网友:
  是不是可重新加工 PCB 板的預熱器? 瞧到控制線標籤有 "底部預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來當返修台的底部
預熱熱風背板

我看我們應該沒這麼大的物品可以使用他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阿哉

可能是類似 "熱風循環烘箱" 的設備

恩!老師就是厲害
這看起來好像有卡到

我有拆開看沒拍到照片
不過那相關的電熱線是直接焊在鋁板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我們應該沒這麼大的物品可以使用他ㄟ

那可要看看
1. 尺寸大到多大
2. 加熱板最高溫可達幾度了
搞不好溫度夠高,可當鐵板燒 (如simon1016大所述,可煎烤披薩 )
尺寸夠大,加溫夠高夠快的話
看能不能擺得上LED燈條,當拆修的鐵板燒
一次可焊接一整條LED燈條

LED條燈燈珠如何拆解??
http://bbs.pigoo.com/thread-63722-1-1.html

HERAN HD-32DT2(F) 32吋LED液晶電視背光偏暗且會閃爍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6562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要看看
1. 尺寸大到多大
2. 加熱板最高溫可達幾度了

ericchou前輩我其實已經有一個表頭400度的熱轉印機台可用
這東西這麼大台一啟動電費~~~~小弟養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ericchou前輩我其實已經有一個表頭400度的熱轉印機台可用
這東西這麼大台一啟動電費~~~~小弟養不起{:16_1 ...

送到魯夫那就好了~~順便換幾顆學姊牌肉粽

网友:
引用 楼主:
ericchou前輩我其實已經有一個表頭400度的熱轉印機台可用
這東西這麼大台一啟動電費~~~~小弟養不起{:16_1 ...

元件有大功率加熱能力,很好啊!
可加控制元件,調降輸出功率 (殺雞用牛刀,這樣不是更安全,壽命更長)

對岸有將發熱模塊拿來當暖房熱風機的應用商品
熱風幕輻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