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751MD 如何遮蔽內建記憶體

楼主(2018-06-15):
問題:原本上電不顯,後來有找到點位圖和維修手冊,依照時序,全部電壓都有出來
於是就刷BIOS,燒錄器無法讀取,以為BIOS晶片壞,上另一BIOS後,反而無法觸發,這才發現它BIOS是低電壓版本 1.8V
我的200塊燒錄器無法燒 ,有查到 RT809F可以燒。

裝回原本BIOS,後來想說補插2G記憶體試開機,居然可以開,BIOS顯示6G (內建4G),
外接記憶體沒裝就無法開。
不過應該會不穩,之前X550V也有顯似經驗。

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電路圖,或知道如何遮蔽

ASUS X751MD (60NB0600-MB2110) REV 2.0 - BoardView.rar (142.58 KB, 下載次數: 28) Asus X751MD維修手冊.pdf (972.17 KB, 下載次數: 30)

補充內容 (2018-8-2 11:53 PM):
更換 EC、充電IC BQ24725。一樣顯示 100%電量,等燒錄器到

网友:
我沒試過不知行不行
將MEMID0設置為0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把MEMID0接地後,已經不見了!?

已經在試裝OS,看是否穩定,謝謝。

位置

移動後

外接2GB可以開機,4G消失

网友A:
請教版大
所以故障原因
是本主機上的內建記憶體已損壞
不得已才修改電路,disable 內建記憶體開機功能
改由外加RAM插槽的記憶體來開機
是這樣嗎 ?
為何不打算修好原本onboard 的RAM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把MEMID0接地後,已經不見了!?

已經在試裝OS,看是否穩定,謝謝。

如果正常標題幫你改已完修

華碩屏蔽板載內存訊號搜索
MD_ID0  MD_ID1  MD_ID2 這三個信號用作屏蔽板載內存!
pcb_id0 pcb_id1 pcb_id2  PCB_id3 PCB_id4
USB_OC#2、USB_OC#3、USB_OC#4
MEMID0  MEMID1  MEMID2
詳細電阻移動位置就要自己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正常標題幫你改已完修

華碩屏蔽板載內存訊號搜索

裝了WIN10 1803好像怪怪的,我先試舊一點的系統。

請教獅子魚大,onboard 記憶體,有將SPD資料寫在BIOS裡面嗎?而且顆粒旁邊的排阻比一般外插的排阻少,會和容易故障有關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版大
所以故障原因
是本主機上的內建記憶體已損壞

功力、經驗不足及成本考量吧!?
1.正面及背面總共有8顆粒,功力不足,無法知道哪幾顆故障,這樣一次得換8顆
2.不確定是不是要一樣廠牌顆粒編號
3.onboard設計好像滿常壞的,換了不保證短時間內再壞
4.如果找到編號一樣的美光4G記憶體,8顆拆下還要植球,再焊上去,植球過程如果顆粒烤壞了就GG,外插還能保有價值。
5.淘X網有單賣植球顆粒,算一算8顆近500台幣

所以直接遮蔽比較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裝了WIN10 1803好像怪怪的,我先試舊一點的系統。

請教獅子魚大,onboard 記憶體,有將SPD資料寫在BIOS ...

內建記憶體資料有存在BIOS 可經由修改BIOS屏蔽 這方面因為資料少 我還在學習中
至於顆粒排阻問題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內建記憶體資料有存在BIOS 可經由修改BIOS屏蔽 這方面因為資料少 我還在學習中
至於顆粒排阻問題我就不清 ...

了解了。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裝了WIN10 1803好像怪怪的,我先試舊一點的系統。

請教獅子魚大,onboard 記憶體,有將SPD資料寫在BIOS ...

獅子魚大,這片問題真多。目前還有兩個問題。
1.沒裝電池,可是會顯示未充電,容量100%。一般應該會顯示未安裝電池。
2.裝獨顯驅動就馬上黑屏,OS還有在運作。

電池接口 SMB0_DAT_BAT_CON、SMB0_DAT_CLK_CON 測量容量的腳位都有 3.3V。
TS1#_BAT_CON 無電壓,應該是沒識別到電池可是BAT CON卻有輸出 12.5V

我先換 EC ,再來處理獨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這片問題真多。目前還有兩個問題。
1.沒裝電池,可是會顯示未充電,容量100%。一般應該會顯示 ...

未改電阻前外接記憶體可開機 那時安裝系統正常嗎
把原本改的回復
那要不要試試另一種屏蔽板載內存 看情形是不是一樣 方法我也沒試過可不可以屏蔽
PCB_ID0 跟 PCB_I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改電阻前外接記憶體可開機 那時安裝系統正常嗎
把原本改的回復
那要不要試試另一種屏蔽板載內存 看情形 ...

PCB_ID0、PCB_ID1 原本就是接地,我不確定之前是否有人修過。看焊點感覺沒動
我是露天買來的,只買板子

我先改回 MEM_ID0 再試裝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B_ID0、PCB_ID1 原本就是接地,我不確定之前是否有人修過。看焊點感覺沒動
我是露天買來的,只買板子

我是說改成圖片那樣 移動那兩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說改成圖片那樣 移動那兩顆

改成圖片那樣,MEM_ID_0 有移回原位,可進BIOS,顯示6G,有測到onboard,一進桌面就重啟
改成圖片那樣,MEM_ID_0 往上面移動,可進BIOS,顯示2G,無測到onboard,能進桌面,顯卡一驅動就黑

我過陣子才會買 RT809,到時候先刷BIOS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圖片那樣,MEM_ID_0 有移回原位,可進BIOS,顯示6G,有測到onboard,一進桌面就重啟
改成圖片那樣,M ...

感覺這台好像是顯示方面的問題 先刷BIOS看看 如故障依舊 就往顯示方面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