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技嘉 GE-N500A-C2電源維修步驟!

楼主(2018-06-15):
這是葉坦克 痞友的故障電源!

故障情況就是插電後,風扇抖一下,就不啟動!
風扇抖一下,就不啟動故障,有分二種情況,
1、不啟動後,無+5VSB,就屬一次側AC-DC電壓轉換IC 故障居多!
2、不啟動後,有+5VSB,就是二次側故障OR短路哦!
那我們就查故障2囉!

我是查看低壓處有無短路現象先!
果不其然,-12V藍色線這條線路短路了!

這是-12V電路,小貓二三隻,容易解決!最有可能就是線路上這顆二極體
短路了!

先解焊,測量看看!
哇,竟然沒壞,測量線路,還是短線路,再查!

剩三腳二極管沒壞,電感沒壞,電阻OK,電容痞友全換新,怪了!
翻過來看零件!
結果看到這電容相親相愛,二腳變成單腳,怪不得短路線一直嗶嗶叫!

建議零件能直接接觸PCB板,就直接接觸,留長腳容易造成短路哦!
好看的燈號出現囉!

PS:此電供葉坦克 痞友把電容全換新就完修了!

网友:
恭喜完修,原件安裝正確才不會造成短路,學習了。

网友A:
哈哈哈 我有次電容接腳還插反 一送電直接冒煙!

恭喜完修,技嘉的電源穩定度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B:
這負載板看來不錯用~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我有次電容接腳還插反 一送電直接冒煙!

恭喜完修,技嘉的電源穩定度不知道好不好!? ...

看線路,都是抄來抄去,穩不穩定,就別管了,壞了再修,
修好再用,就用一輩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負載板看來不錯用~謝謝分享

這測試用,不能長時間用,電阻會發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負載板看來不錯用~謝謝分享

是不錯,但不好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