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先鋒SBX-N700主板IC尋找資料或購買(351K2)

楼主(2018-06-16):
上網收尋沒有資料,不知道是不是先鋒自用IC

↓主板上的SOP8燒毀

↓名牌和外觀

↓電源板供電18v_ok

↓功放板

楼主:
自問自答
會不會是3482A

网友:
EUP3482A
http://www.eutechmicro.com/d.php ... /20140717145518.pdf
照片取自網路

网友:
先鋒SBX-N700

楼主:
遭糕改不了

网友:
為何改不了?

楼主:
過了時間,只能請管理員改。

网友A:
這顆 EUP3482A 是 " 同步降壓轉換器 " , " 沒屋頂 " 那裏有得買 ! 價格沒有很高 。axelite ( 亞瑟萊特 ) 的 AX3482 跟 EUP3482A 是一樣的電路可以直接換 ! 從 Typical Application Circuit 看來 EUP3482A 是把 +12V 轉成 5A / +3.3V 或 +5V 輸出 , 可以試著將 第2腳對地量有無12V ? 如果第2腳對地量超出 30V 或是無電壓進來
,  則有可能第2腳之前的電路也有故障 , 必須加以仔細檢測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 EUP3482A 是 " 同步降壓轉換器 " , " 沒屋頂 " 那裏有得買 ! 價格沒有很高 。axelite ( 亞瑟萊特 ) 的 ...

電源板供電18V經過FB4直接到第2腳所以不會有18V以上的電壓
未解焊SW對地是短路解焊後就不短了
本想用D9329來代雖然原理一樣不過耐壓只有20V
3482A有到30V所以不敢冒用
目前代料中

网友:
SW ; BS ; FB 這些輸出側相關區域零組件記得先檢查是否有短路故障 , EUP3482A 的輸出電流蠻高的一旦SW側有短路 , EUP3482A 當然很容易就燒毀了 !

楼主:
有電了但是不會使用

楼主:
換好3482A
可以開機了
目前可以用藍芽撥歌,媒體輸出投影
手機APP無法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