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E5-472G無法開機

楼主(2018-06-16):
前輩好, 手上有台ACER ASPIRE E5-472G,

症狀是按下開機鈕卻沒反應無法開機,僅有少數幾次可以開機。

已經使用三用電錶檢查並確定不是開關接觸不良的問題,

是否可提供線路圖或點位圖做為查線路的參考, 感恩!!

型號1

型號1

型號2

型號2

网友:
需要主板的板號才有辦法找

ACER的主板多數都是仁寶跟緯創代工

楼主:
請問您說的板號是以下這個嗎?

DA0Z8BMB6C0

DA0Z8BMB6C0

Z8B

Z8B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您說的板號是以下這個嗎?

電路圖
Quanta Z8B r3A Acer Aspire E5-472G.pdf (1.33 MB, 下載次數: 63)
Quanta Z8B USB board Rev 1A Схема.pdf (34.6 KB, 下載次數: 35)
Quanta Z8B TP board Rev 1A Схема.pdf (65.89 KB, 下載次數: 34)

點位圖
PDF
Quanta Z8B PDF點位.pdf (3.01 MB, 下載次數: 63)
BRD
ACER時開時不開先檢查3V 5V濾波電容 或刷BIOS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

楼主:
前輩您好:
目前在維修時,參考版上的文章與獅子魚前輩的提醒後,

先檢查是否有3.3V與5V。

已經確定19V送進電路板沒有問題,

但是卻沒有3.3V與5V的電壓產生。

因此查找產生3.3V與5V的晶片TPS51225。

量測對應的電壓後,比對時序圖所有邏輯電壓都是正確的,應該要有3.3V與5V的輸出。

請問前輩這是該晶片有異常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您好:
目前在維修時,參考版上的文章與獅子魚前輩的提醒後,

7腳PGOOD沒出來
你有辦法將BIOS讀取備份出來嗎
可考慮先刷BIOS看看
Z8B DA0Z8BMB6C0 REV C.rar (3.26 MB, 下載次數: 27)

楼主:
報告前輩,沒有想到要刷BIOS的程度,所以手邊沒工具。

先去物色刷BIOS的工具先,謝謝!

网友:
手上有一台一模一樣的,可是BIOS資訊略有不同。

楼主:
還真蠻奇怪的,我這台主機板上有nVidia的顯示晶片,可是BIOS顯示的好像是intel的晶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真蠻奇怪的,我這台主機板上有nVidia的顯示晶片,可是BIOS顯示的好像是intel的晶片 ...

那是內顯I5-4210M CPU 本身自帶顯示晶片  Intel® HD Graphics 4600
https://ark.intel.com/zh-tw/prod ... ache-up-to-3_20-G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您好:
目前在維修時,參考版上的文章與獅子魚前輩的提醒後,

有些筆電的3V5V要觸發後才會有

网友:
先聽獅子魚大的先刷BIOS或換電容。

网友A:
建議:先更新BIOS 看看!
如果有Nvidia 顯示晶片,BIOS 又無法偵測出來,哪所有問題應該是Nvidia 顯示晶片故障!
假若是顯示晶片問題更換一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議:先更新BIOS 看看!
如果有Nvidia 顯示晶片,BIOS 又無法偵測出來,哪所有問題應該是Nvidia 顯示晶片故障! ...

我的是沒修過的,產品名稱也有完整尾數,56DZ ,他的背面貼紙有,可是BIOS沒有。
等他刷BIOS看看了

楼主:
感謝版上各位前輩寶貴的建議,

目前準備購買RT809F 燒錄器來燒錄!

楼主:
各位先進好:

趁著放假更新一下進度目前進度。

把BIOS拆下來並重刷BIOS之後,依然是沒有3.3V與5V。

BIOS晶片為GIGADEVICE的25B64BS1G

是否有建議的查修方向呢?

BIOS晶片為GIGADEVICE的25B64BS1G。

上燒錄器

先備份原本的BIOS

燒錄並校驗新的BIO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先進好:

趁著放假更新一下進度目前進度。

IT8587 84腳 跟51225 第7腳 相關電路 先測量看看
3V 5V 那兩個鋁電容你有換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IT8587 84腳 跟51225 第7腳 相關電路 先測量看看
3V 5V 那兩個鋁電容你有換過嗎 ...

報告獅子魚大大,

今天只有針對51225的第7腳(PGOOD)量測電壓,是0 V,與上次相同。

3V,5V電容器還沒有換,但是量測過,沒有短路。

這周先嘗試更換電容,然後研究一下IT8587的電路。

楼主(2018-07-16):
各位先進好:

更新一下維修進度,

週末買了電容並且換上去了,但是結果還是相同,依然是沒有3.3V與5V。

目前正在研究IT8587的線路圖。

另外請問一下,

SMD的鋁電容,拆下來與焊回去,有什麼技巧嗎?

我跟那兩個電容奮鬥了好久,有大大願意指點一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

獅子魚大熱心提供,記得加分一下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獅子魚大大,

今天只有針對51225的第7腳(PGOOD)量測電壓,是0 V,與上次相同。

想請問一下,
3V,5V電容器還沒有換,但是量測過,沒有短路
。請問您的測量方式是?

网友:
3、5v待機電壓是由ec來開啟的,重點先查EC和 tps51225這2個地方,先確認EC 的工作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