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四路數位監視器主機---標酷幣

楼主(2018-06-16):
1 、概述:這台是2016、03裝機,於2017、05掛掉,過保客戶不修而留下。
2 、機況:上電無畫面,正面燈號偶而會亮,晶片手摸正常。
3、尺寸:30*27*7  公分

標物內容:主機一台 (如圖)  不含硬碟、外接變壓器(12v2A)
以酷幣出最高標者得標為原則
結標時間:2018/6/23 (六)  22:00 截止。

運費: 7-11便利商店交貨 $65元

有興趣就喊聲!

网友:
先來下10枚酷幣!

网友:
HB-DH4295-H   960多工網路型數位錄放影機

影像壓縮格式: H.264 雙碼流
具有中文圖形化GUI操作介面
每門攝影機錄影張數可單獨調整
具中文面版操作及滑鼠控制OSD/PTZ等功能
具有多組密碼層級保護功能及新增管理權限功能
備份方式2組USB2.0及網路備份
錄影資料可備份為AVI格式
具有2路聲音輸入功能
監看及錄影解析度960H為960 x 480 (WD1)
含有1對多台功能紅外線遙控器功能(選配)
監看及回放攝影機名稱可顯示中文或英文數字
支援3G手機監看功能(Android/iPhone/iPad/Blackberry)

即時顯示解析度/速度:960x480 / 4CH:120 張(NTSC)/100 張(PAL)
錄影張數(fps)NTSC:960H/WD1/960x480/120fps / D1/720x480/120fps /
           HD1/720x240/120fps /CIF/360x240/120fps/每門單獨調整錄影張數設定
畫面顯示功能:1 / 4 分割畫面,2x2 數位放大,子母畫面
錄影方式:手動/自動/預約/位移
錄影品質設定:最高/較高/中等/低/較低/最低共六種設定方式
回放搜尋方式:任意時間搜尋/檔案時間搜尋/事件搜尋
回放速度:正轉/倒轉:x1,x2,x4,x8,x16
OSD 顯示功能:硬碟訊息/時間顯示/攝影機設定/錄影設定/功能選單等設定
影像輸入:4CH 影像輸入(BNC 接頭)
影像輸出:主監視器輸出 x1(跳台輸出可切換)/VGA 輸出 x 1 (800x600~1280x1024) /
      HDMI 輸出 x 1(1920x1080)
聲音輸入/輸出:2CH(RCA 接頭)/1CH (BNC 接頭)
滑鼠:標配品
位移偵測:位移區域 22 x 15 區域設定
RS-485 功能:可控制 PTZ
備份方式:USB 備份/網路備份
硬碟:可內裝 1 顆 3.5 吋 SATA 介面硬碟(最大支援 3000 G)
網路功能:IE 瀏覽(最多 10 人同時登錄)/中文 256CH CMS
電源:AC100~240V(12V DC/2A 變壓器),50Hz/60Hz
重量:淨重/毛重:0.7kg/0.85kg(不含硬碟)
尺寸:300(寬)mm x65(高)mm x 270(深)mm
外盒尺寸:386mm(長)X330mm(寬)X130mm(高)

网友:
這台規格算不錯的,可惜不會修

网友:
30枚酷幣

网友A:
請教各位大大,如果裝了監視器,惡鄰居還三不五時惡作劇亂丟垃圾、刮車子,雖然有拍到,
例如他星期一丟的,但我星期五才發現到,但小弟沒有這麼多的時間,用倒轉去找到當時的畫面。
除了用「位移偵測」的方式之外,還有其他方式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各位大大,如果裝了監視器,惡鄰居還三不五時惡作劇亂丟垃圾、刮車子,雖然有拍到,
例如他星期一丟的 ...

現在新款的數位監視系統 軟體都有位移偵測可以設定

在設定範圍內只要有動作就會自動拍照存檔並傳送電子郵件至指定信箱(這部分要去設定

只要鏡頭等級夠高

惡鄰的臉可以清楚拍下

那就算是周一被丟的周五才發現也無所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各位大大,如果裝了監視器,惡鄰居還三不五時惡作劇亂丟垃圾、刮車子,雖然有拍到,
例如他星期一丟的 ...

有畫面就有真相,這就是為什麼要監視器的原因!

网友:
好東西~可惜酷幣不夠~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畫面就有真相,這就是為什麼要監視器的原因!

小弟比較好奇的是,明知有監視器在拍,還敢亂丟垃圾、刮車子。

网友:
我出50枚.....

來不及了.....

楼主:
上次未標到主機,知道你很有興趣,於是就私訊這台要給你了!
你說:放上來標酷幣…那知不小心又過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未標到主機,知道你很有興趣,於是就私訊這台要給你了!
你說:放上來標酷幣…那知不小心又過頭了。{ ...

剛好有再幫公司處理監控系統,手邊有一堆鏡頭可玩,所以才會對監控器有興趣~
不過實際上並沒有可以用的場合!

因此才會請您放上來讓大家一起標.......

不知道是不是有小孩後記憶力特差,等我幫小孩洗完澡後,才想起要追此標後續.....(中間有一直叮嚀自己)

還是謝謝您的好意!

楼主:
恭喜MARCO大, 以30枚酷幣幣得標 ,已私訊PM聯絡,謝謝!

网友B:
收到了但是面板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了但是面板破了

我的媽啊…怎麼這麼咵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媽啊…怎麼這麼咵張!

應該是用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