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UN TYPE:3757電動牙刷不充電

楼主(2018-06-17):
BRAUN TYPE:3757電動牙刷充電時,牙刷未能充電。請問充電座(如圖)如何檢測是否正常?(除了插上牙刷)

网友A:
大多都是牙刷裡面的電池壞了吧!!!!

如果己經用了三~五年,那電池應當差不多壽命了.....

网友:
  不一定是充電座的問題, 牙刷的充電模組也需確認功能正常與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多都是牙刷裡面的電池壞了吧!!!!

如果己經用了三~五年,那電池應當差不多壽命了..... ...

電池+1拆開看看吧!

之前拆過這一台全新6年未使用過的EW-175沖牙機
內部是專用電池比三號電池小約1mm
我給他搞破壞把兩顆三號充電池塞進去,目前還在使用中
原廠說明書註明無法更換電池,電池無法充電必須整組丟棄

网友:
電池使用年限已到,
內部是鎳氫電池,
還是特殊規格的,
好像是4.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都是牙刷裡面的電池壞了吧!!!!

如果己經用了三~五年,那電池應當差不多壽命了..... ...

謝謝大大的回覆<我是想了解座子的結構與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1拆開看看吧!

之前拆過這一台全新6年未使用過的EW-175沖牙機

謝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
就一個線圈,產生變動磁場給牙刷底部線圈感應

网友C:
http://www.ednchina.com/news/article/20180228SOOCAS

手機無線充電應該是參考電動牙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ednchina.com/news/article/20180228SOOCAS

手機無線充電應該是參考電動牙刷的。 ...

謝謝大大,也就是說如要檢測座充(在不拆解情況下),還是要有一確定好的電動牙刷插到充電座才是唯一的辦法了,也無法以插頭的電阻值來判斷(因根本無法量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也就是說如要檢測座充(在不拆解情況下),還是要有一確定好的電動牙刷插到充電座才是唯一的辦法 ...

找個線圈,電錶轉交流檔,線圈兩頭接紅、黑棒。底座上電後,線圈再放上去。

或是找個鋁環,套上底座那根,上電後,看鋁環會不會發熱。

補充內容 (2018-6-27 07:31 P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_qOewhACd8

网友:
http://wp.me/ph3BR-23P 參考看看, 都是這種, 充電座裡面就一個工字電感的變壓器初級, 機器內就一個空心線圈作為次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個線圈,電錶轉交流檔,線圈兩頭接紅、黑棒。底座上電後,線圈再放上去。

或是找個鋁環,套上底座那根 ...

大大;來按你所說做了線圈,但沒有電流流過(底座插電十分鐘,線圈放入十分鐘),是我有什麼地方錯了嗎?還是真的是底座故障呢?
另我用手摸了線圈也沒有溫度。

网友:
線圈用細一點的漆包線多繞幾圈。

或是把電動牙刷拆了,直接量裏面的電壓,順便檢查電池是否壽命已到。

新手可能不太會拆電動牙刷,請參考網路上的拆解影片。

网友:
您的圈數太少了,請您找個不用的耦合變壓器或是小喇叭線圈代替

网友:
給J大參考:

拆了一個早期P牌的線圈,在一個直徑約2公分的圓筒上,繞了約172圈(43x4)。
漆包線粗細,目測為0.25mm。

楼主(2018-07-17):
各位前輩好;
參考了你們提供的資料,到了回收場要了一支電動牙刷,將線圈和LED燈拆下,將其座子通電。線圈套在座上,並接上LED燈。結果燈沒有亮。
請問是充電座子壞了嗎?還是我那個步驟錯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好;
參考了你們提供的資料,到了回收場要了一支電動牙刷,將線圈和LED燈拆下,將其座子通電。線圈 ...

怎麼不用電表量比較準哩!

電動牙刷用了超過10年以上,還沒遇過充電座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