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yroyal 日製 音樂玩具 電池盒彈簧簧片生鏽

楼主(2018-06-17):
這是朋友的小朋友玩具,玩具是孩子笑容的守護天使,當然要盡全力修好
修過很多電池漏電,不過一般都是3號 4號電池,電子材料行也有賣3號 4號的電池彈簧片

可是這個音樂玩具使用的是2號(C)電池 金屬面積大約2X2 cm 大概是3號電池簧片的兩倍(1x1 cm)
為了這個我還特別又跑去實體電子材料行,他們說沒有
露天我也問了幾家  也說沒有

不過應該也有玩具會用到2號甚至1號電池吧?
怎麼彈簧片會那麼難買~~
希望有買過的版友指點一下方向 感謝

補充內容 (2018-6-17 08:15 PM):
我本來還有另外一個想法  把裡面黃色隔板都剪掉  放一個單節18650的插槽進去  改吃18650一顆
不過電壓3顆應該是1.5x3=4.5 18650可能稍微不足

网友A:
PCHOME - 祥昌電子

【祥昌電子】 2號電池盒 2只
http://www.pcstore.com.tw/scshop/M14412268.htm

网友B:
要買剛好尺寸的要看運氣, 實體店家一般只賣通用貨品
可以買3號電池的簧片, 將原來生鏽的彈簧簧片反過來焊起來

網路上有些尺寸接近的
http://seller.pcstore.com.tw/S121615854/C1181823280.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買剛好尺寸的要看運氣, 實體店家一般只賣通用貨品
可以買3號電池的簧片, 將原來生鏽的彈簧簧片反過來焊起 ...

對 我手邊實體店面買的就這種  露天我查詢 電池 彈簧 也都是賣這種
跟2號比起來略小的

想說既然都做玩具了,不可能買不到這種通俗的零件吧
結果台中跑了元華 廣華 都沒有賣T_T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HOME - 祥昌電子

【祥昌電子】 2號電池盒 2只

感謝幫忙尋找可能的方案
我查了電池盒 從側面看裡面只有彈簧
而不是原本那種底下有個正方形金屬 金屬上面才有彈簧的型號
這樣變成那個彈簧要如何固定在玩具電池盒裡面了?
如果可以找到一樣的零件  插回去玩具插槽  線焊過最簡單

目前我找到最接近的就是這種單純彈簧組
不過不曉得跟電池盒連接的部分穩不穩固

网友:
改一下,創意是無價的,

网友:
以前曾經拆過鏽蝕的電池彈簧片,看到背面竟然有易開罐飲料的印刷,可以diy一下歐!

网友:
找一些銅片+彈簧組,把彈簧焊在銅片上。

网友:
其實改18650還是可行,只要該盒在3V以上仍可正常動作,就不太需要擔心壓差問題,只是為了避免過放/輸出安全還是要加上保護板

网友C:
可以找不要的家用電話拆電池座鐵片後面墊銅片改,或拆不要的手提收音機的電池座來改

网友:
可以拆用不到遙控器電池座的鐵片和彈簧來用,太大就用斜口鉗修一下,我常這樣處理。

网友:
從其他電池座拆彈簧移植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不要的家用電話拆電池座鐵片後面墊銅片改,或拆不要的手提收音機的電池座來改 ...

好主意耶  的確有很多CD PLAYER 背後是用這種2號大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