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9N150 不開機 僅亮紅燈(徵求程序)

楼主(2018-06-17):
大同V39N150 不開機 僅亮紅燈(徵求程序)

25Q32的程序

25Q32的程序

网友A:
不開機是程序問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開機是程序問題嗎?

我猜,有可能是電源板

楼主:
我巳燒成三洋的程序已開成功
所以說是程序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巳燒成三洋的程序已開成功
所以說是程序有問題

請問是燒那款三洋程序後可開機?

网友:
我也有一台亮紅燈不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巳燒成三洋的程序已開成功
所以說是程序有問題

我也有一台亮紅燈不開機,是否可以分享程序,謝謝。

楼主:
我就是在找大同的程序

网友B:
請享用 大同V39N150

EN25Q32_20150627_V390HJ1-L02 C.1.rar

2.92 MB, 下載次數: 138

大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享用 大同V39N150

無法下載,方便的話請重傳。3Q~

補充內容 (2018-6-25 11:24 PM):
原來是瀏覽器異常,重新安裝後可以下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享用 大同V39N150

感謝分享..
先保留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享用 大同V39N150

double大大:非常感謝程序,讓大同寶寶重見天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享用 大同V39N150

感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double大大:非常感謝程序

网友C:
請問正中兄,  您的大同V39N150開機僅亮紅燈, 你是如何知道要燒入程序才能解決?
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正中兄,  您的大同V39N150開機僅亮紅燈, 你是如何知道要燒入程序才能解決?
謝謝. ...

其實他在4樓已經說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實他在4樓已經說過了

1樓說,徵求大同V39N150程序
4樓說,燒成三洋的程序已開成功,所以說是程序有問題
一下子大同, 一下子三洋, 我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樓說,徵求大同V39N150程序
4樓說,燒成三洋的程序已開成功,所以說是程序有問題
一下子大同, 一下子三洋,  ...

因為他把三洋的程序用在這板子

雖然可以用,但是開機畫面跟遙控器都是三洋系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因為他把三洋的程序用在這板子

雖然可以用,但是開機畫面跟遙控器都是三洋系統 ...

1.感謝LONG兄的說明, 我看懂了, 謝謝. 正中兄在未取得大同V39N150 程序之前, 用三洋的程序測試一下, 是聰明高招, 我學起來了, 也謝謝正中兄.
2.我在想,  正中兄用其他廠牌的程序(本例為三洋的程序)來測試大同電視, 應該不是隨便拿一個其他廠牌的程序來測試?  應該是兩個程序(大同V39N150 程序及三洋程序)有一些相同點, 比如適用的螢幕解析度要相同等? 可否請LONG兄或是網上各位先進, 對於拿其他廠牌的程序來測試,要注意那些要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感謝LONG兄的說明, 我看懂了, 謝謝. 正中兄在未取得大同V39N150 程序之前, 用三洋的程序測試一下, 是聰 ...

一般都是拿同型號的主機板去測試才行

有些品牌不一樣,但是主機板都長一樣

不然用板子不一樣的程序去試通常都沒辦法開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拿同型號的主機板去測試才行

有些品牌不一樣,但是主機板都長一樣

1.感謝LONG兄的說明, 使我有更深入的了解.
2.我也有發現,有許多不同廠牌的電視, 不但主機板一樣, 連外觀都幾乎一模一樣,
例如Fujimaru FJ-L22A5 液晶電視及大同V22ECBF液晶電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