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的LED吸頂燈改110V

楼主(2018-06-17):
從淘寶找了幾款Panasonic LED吸頂燈,下單前還特地問了店家有沒有支援110v~220v(寬電壓),賣家說可以,結果到貨後我只能拿去插冷氣的220v測試看看燈有沒有壞、會不會亮......。

請問各位大大,這3款燈可以改用110v嗎?19W那個該買什麼規格的寬電壓LED驅動器比較適合?

小弟學過基本電學,拿電烙鐵焊一些被動元件還可以,但僅只於此...... Orz。

如果有改裝的希望,貼片IC的部分可以拜託公司的RD電子課幫忙吹。

先謝過各位大大們,上次Yeelight吸頂燈3個故障1個,這次買4個都不能用(僅能用在220v),這算人品大爆發嗎?

小弟買了3款,分別是19W、8W、5W。

19W的220V LED驅動器實際測量數據如下:
輸入AC 223V、輸出DC 124.5V,用三用電表電流檔串輸出端電流約155.6mA~155.7mA。

↓19W

↓19W

↓19W

↓19W

8W和5W的部分,只能從SM2082D這顆LED恆流驅動IC去量輸出電壓,輸出電流就取不到了。
輸入AC 223V、SM2082D的Out pin + GND pin量到的輸出DC 73v ~ 74v(有點飄)。

↓8W

↓8W

↓8W

↓5W

↓5W

↓5W

↓5W

↓5W

↓5W

网友:
輸入一次側改倍壓整流

SM2082D是單通道LED恆流驅動,有電阻可以改恆流數據,看電路範例上都要接220V,因為10顆/7顆串聯LED驅動電壓不高,理論上這兩組小的接110V應該要會動

网友A:
有先插110V測試不能用嗎?
我是覺得鋁基板不好焊,沒有好工具及焊工有困難度,LED的電流不大,不知道有沒有30W左右的110V轉220V變壓器可買,這樣比改還省事。

楼主:
回復樓上2位大大,有試過在110V不能點亮,拿去接在220V電源就亮了,然後...... 小弟臉也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先插110V測試不能用嗎?
我是覺得鋁基板不好焊,沒有好工具及焊工有困難度,LED的電流不大,不知道有沒有 ...

110V轉220V變壓器30W有找過,市面上好買,但小弟家裡沒釘木天花板,多一顆變壓器不好藏。

這是最終必殺技,有先想起來做預備方案。

网友:
LED是低電流,你可以站內搜一下:220V LED驅動器 改110V倍壓驅動,有很清楚的說明,改一下就可以,不用買變壓器

网友B:
我上次買吸頂燈也是先問賣家,輸入是否寬電壓,賣家說支援的,收到只能用220V,還跟你解釋一堆有的沒有的,直接給負評。後來再買一些寬電壓的LED驅動電源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C:
樓主量一下 橋整輸入端的AC是不是被降壓到110V,若是的話,RV1可以拆掉短接,直接用110V輸入驅動!

网友:
下方連結是我2010年在站發的帖子,裡面就是110V/220V切換的原理,有興趣可以看一下,才不會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用變壓器方式隔著可以增加很高安全性,這點也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量一下 橋整輸入端的AC是不是被降壓到110V,若是的話,RV1可以拆掉短接,直接用110V輸入驅動! ...

橋式整流的輸入端電壓和220V市電相同,輸出端DC檔量300V(這樣量測應該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買吸頂燈也是先問賣家,輸入是否寬電壓,賣家說支援的,收到只能用220V,還跟你解釋一堆有的沒有的, ...

目前只有19W的那顆,有問到願意幫忙改LED驅動電源輸出符合規格的賣家。

輸入220V實測結果,8W和5W實際亮度和賣家標示的規格差很多,其實亮度是不夠的,想說都選中國松下的LED吸頂燈了,結果還遇到亮度和預期的差很多的問題。

19W那盞亮度夠用,只是運作時溫度很高,考慮之後在電路板背後塗抹CPU散熱片的散熱膏,再貼到金屬燈具上(19W的底座是金屬,8W和5W都是塑膠)。

网友:
引用 楼主:
橋式整流的輸入端電壓和220V市電相同,輸出端DC檔量300V(這樣量測應該對吧?)。 ...

那顆U1的型號如何?

R1R2  應該是有降壓作用,你測量一下那2端的電壓值!!

网友:
疑這個好,公司燈具供電是220V
不知價位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先插110V測試不能用嗎?
我是覺得鋁基板不好焊,沒有好工具及焊工有困難度,LED的電流不大,不知道有沒有 ...

請問大大,小弟尋AC 110V轉AC 220V升壓器,賣家特別強調燈類用品的使用瓦數不能用常規功率計算。

原本是找景賽110V轉220V 30W升壓器,賣家知道是用在燈類電器後,說5W和8W LED吸頂燈要用110V轉220V 200W升壓器才適合(我有傳LED燈的賣場連結給他,並跟他說是LED燈)。200W很大一顆耶!

我都被這賣家搞糊塗了,不就我們一般的功率計算方式,然後抓個2倍安全值嗎?

网友:
應該是換個AC110V的恆流電源供應器就好了吧?

网友:
入變壓器前 ,先倍壓調到220V DC應該就能用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5049-1-1.html

网友:
你的LED driver寫 "恒流型 非隔離型"...

八成是(220V)全波整流(註:要打開就知道了)...
改成110V半波(倍壓)整流 應該就可以了...

請參考W大 9樓(9#)的說明...

网友D:
方便的話,把圖4的電源部分拆開,拍電路板正反面。

如果不能改的話,把燈具整組賣掉,再買110v專用的。

或是直接退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小弟尋AC 110V轉AC 220V升壓器,賣家特別強調燈類用品的使用瓦數不能用常規功率計算。

原本是 ...

你可以請教他為什麼說燈具不能用常規功率計算的原因。
我個人是對非隔離式的電源供給方式安全上有顧慮,如果一定要用這組燈具,我可能會先問繞變壓器的一個要多少錢?便宜就做,只不過這種變壓器功率很小,繞了它就只能用在這個地方,你日後也不太可能再買220V燈具,好像也不太實用。

如果你覺得它的非隔離電源不會不安全,那就改成倍壓。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方便的話,把圖4的電源部分拆開,拍電路板正反面。

如果不能改的話,把燈具整組賣掉,再買110v專用的。

退回的運費應該要好幾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請教他為什麼說燈具不能用常規功率計算的原因。
我個人是對非隔離式的電源供給方式安全上有顧慮, ...

8W那盞LED吸頂燈應該是會放到浴室使用,5W那2盞LED吸頂燈的亮度實在低的可憐,暫時不會使用。

浴室木天花板上面多藏1顆110V轉220V升壓器好處理。

所以Wish大的意思110V轉220V升壓器30W(大約NT$100元)也夠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8W那盞LED吸頂燈應該是會放到浴室使用,5W那2盞LED吸頂燈的亮度實在低的可憐,暫時不會使用。

浴室木天 ...

我沒用過他的產品,怎麼可能知道是否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回的運費應該要好幾百元

小弟另一篇Yeelight吸頂燈問題(有新進度會更新),Yeelight 480的外包裝大小540mm*528mm* 105mm,問了2家快遞從台灣寄回中國Yeelight公司,運費大概NT$1200元,還不包含進入中國可能會被加收的貨物進口稅。

Yeelight 480在台灣大概NT$2300元可以買到......。

這次買這4個松下LED吸頂燈的外包裝紙箱比Yeelight 480還要大(4個1箱),可想而知運費更貴,這4盞燈含集運近來大概NT$2300元,真的不合用就認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另一篇Yeelight吸頂燈問題(有新進度會更新),Yeelight 480的外包裝大小540mm*528mm* 105mm,問了2家 ...

寄回大陸不划算,要嘛就改,或是看能不能賣掉

网友E:
SM2082D是110V/220V通用的。
這個吸頂燈是用容阻式降壓所以有輸入電壓的問題,建議加大RV1(471K),或直接用250V/1A的保險絲或5歐電組跨接RV1,試試看。

補充內容 (2018-6-20 02:03 PM):
以加大RV1方式為最優

网友:
引用 网友E:
SM2082D是110V/220V通用的。
這個吸頂燈是用容阻式降壓所以有輸入電壓的問題,建議加大RV1(471K),或直接用 ...

Upchome大...

怪怪的耶... 查了下 RV1(471K), 好像是拿來做突波或是雷擊保護的!
沒錯的話, 它應該會跨接在ACV端的..

如果 "直接用250V/1A的保險絲或5歐電組跨接RV1"
會不會放煙火呀?

當然.. 因為看不清楚電路板上的銅箔走線方式..
牛只是瞎猜... 錯了勿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用過他的產品,怎麼可能知道是否夠用?

問了賣家,他是用客戶反饋回去的經驗做建議,說有客戶10W的燈用110V轉220V升壓器100W的還用到燒掉。

先跟他訂顆30W的來燒看看好了。

楼主:
樓上各位大大,這幾顆LED吸頂燈沒帶在小弟身邊,小弟只有六日回去才能依照各位大大的建議做測試。

歹勢啊~~~!

网友:
網上查一下資料算算, 5W & 8W 那兩個看來只有將輸入端換個升壓電路或是找一個合適的LED電流源了

樓主量測 輸入AC 223V 時, 換算橋整輸出約為315Vdc, SM2082D的輸出端DC 73v~74v;
壓差約240Vdc, 這是LED 的對應電壓, 基本上已超過110Vac市電整流後所能提供的規格

以5W那個為例
SM2082的輸出電流為 0.6V/36ohm 約為16.7mA
銘板貼紙上寫功率為7*0.57W
換算後每個LED模塊約34V, 整串約240Vdc (符合文件中 SM2082 应用当中一定要注意要求高电压输出)

以8W那個來說
SM2082的輸出電流為 0.6V/23.7ohm 約為25.3mA
銘板貼紙上寫功率為10*0.65W
換算後每個LED模塊約25.7V, 整串約255Vdc

補充內容 (2018-6-23 05:21 PM):
從樓主40# 佈線貼圖, LED 為5S2P, 則每個LED模塊約50V

网友:
這種問題很容易解的

google sm2082d 第一項就是 datasheet了 很單純的趨動,只要有電路圖大既就知道因果了

將你燈具的電路圖畫出來,對著 datasheet 的看,很容易懂的

(要大家幫忙找,至少你要將燈的電路圖弄出來)

畫電路出來,我會幫忙看~~ 因為我也打算從對岸買 國際的回來裝浴室~~ 先幫你等於幫自己~~

网友:
參照 8w 的電路可 rv1 (471k)這顆應該是電感

f1 是 2a fuse

BD1 是 橋式r4 是23.7Ω 的  Rext ,換算下來 0.6/23.7 =25.5 mA

10顆 30v *0.25ma ~= 8W 沒錯

所以接 110v 應該要會亮~~

(沒實體,我沒法量測)

但是單純看規格書應該是這樣沒錯~

將 ec1 / bd1 /r1 /r2 這四顆先斷開 (濾波的)

單純的 fuse ->橋式-> led x10 ->sm2082d ->Rext->Gnd 應該就會動作了

10顆才 30v~40v的負載 110v 應該要推的動。

5w 和 8w 的 pcb 看來是共用,但是 5w led 少3顆 ( 這漏掉的地方有短路嗎? 不然這 led 是怎麼串的? 我一直認為是 1串10 顆led ,但5w 少三顆,而且看起來沒有短路導通)

网友:
RV1 471K 應該是 压敏电阻 吧 !

請把電路看清楚 再修改 , 不然是放鞭炮..燒燬...

网友:
國際牌的台灣有賣很貴嗎?

上個月我是到網拍店家買飛利浦的22W兩個裝在約5.5坪的房間,16w兩個分別裝走道和浴室
22w的470元,16w的330元
適用100~240V,我覺得台灣買就好,也不貴,店面買也有保障

一般小浴室我覺得起碼要12W以上比較好(不過也要看燈罩的效果)

飛利浦PHILIPS  LED吸頂燈 22W 黃光兩組 +16W

房間22W*2,單獨開關

房間+走道

浴室16W

网友:
LED是HV(高壓型)可能是48V規格, 所以110V電壓太低不能動作,8W及5W燈板2並5串,所以5W的LED拔掉不用作處理,電流設定一下即可,有本事的話串並聯改一下,電流重設就可用,但對一些人可能算麻煩事。我們手工處理鋁基板零件大多是用鐵板燒(加熱器)所以不會很麻煩

网友:
如果牛沒理解錯, 只要斷開橋式整流的一端, 多串一顆電容後,
將斷開的點, 接到串接後電容的腳,
再從串接電容的串接點, 拉一條並接到AC點...
只是, 這樣的改法可能不會比外掛電源(Driver), 或是外掛一顆昇壓器安全..

其實, 牛不是很懂...
這一帖一開始就有提到倍壓電路做法... 原PO試了嗎?
如果要大家幫忙看電路怎麼改的話, 能不能刮掉白漆, 讓痞友們看看線路是怎跑的?

當然... 牛沒實際改過, 只是以 "盡量理解/盡量猜" 的方式來看這個需求...
如果圖畫錯了.. 或理解有誤, 勿酸!

网友:
8W和5W的部分,只能從SM2082D這顆LED恆流驅動IC去量輸出電壓,輸出電流就取不到了。
輸入AC 223V、SM2082D的Out pin + GND pin量到的輸出DC 73v ~ 74v(有點飄)。

我一直以為樓主量到的這個是錯的

沒想到現在有多顆led 串聯封裝的 高壓led

如果是高壓led,那上面這數值看起來就是真的,那 110v 點不亮就不奇怪了

沒想到晶元廠居然在搞這種 玩具了~~

如果是 高壓,那只能設法改並串聯

楼主:
小弟先跟各位大大說聲抱歉,小弟週末回到老家才有工具和空間做測試,所以回覆及測試進度超級慢,抱歉了!

目前測試用全波倍壓電路可以將燈點亮,相關數據如下,小弟傾向選擇這個方案,將倍壓電路藏到燈具內。雖然訂購的110V轉220V 30W的升壓器已經在送來的路途上......。

用2支1N4007和2顆22uF 250V電解電容搭全波倍壓電路。

5W LED吸頂燈:
倍壓電路輸入AC 109V,輸出DC 290V、輸出電流 17.3mA。
290 x 0.0173 = 5.017W

8W LED吸頂燈:
倍壓電路輸入AC 109V,輸出DC 285V、輸出電流 26.1mA。
285 x 0.0261 = 7.438W

19W LED吸頂燈:
倍壓電路輸入AC 109V,輸出DC 259V、輸出電流 79.8mA。
259 x 0.0798 = 20.668W
19W的LED驅動電路 輸出DC 125.7V,輸出電流 156.4mA。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先跟各位大大說聲抱歉,小弟週末回到老家才有工具和空間做測試,所以回覆及測試進度超級慢,抱歉了!

真抱歉,我是井底之蛙,不知道有這麼高壓的HV LED燈珠,能知道HV LED燈珠是幾V的嗎?

网友:
我比較想知道 是不是 高壓 led

放10顆 0.5a 高功率led和 100多顆 低功率的 led , 好難取捨呀~

100多顆理論上比10顆容易壞 ,但是廢熱又是另一回事

最重要一點,這燈具似乎找不到 lm 資料 (個人猜應該效率不好)

楼主:
LED燈珠邊邊很難勾到接點,小弟的電表觸不到,量不到端電壓,抱歉啊!

以下提供5W和8W的電路板走線,應該是沒眼拙看錯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弟先跟各位大大說聲抱歉,小弟週末回到老家才有工具和空間做測試,所以回覆及測試進度超級慢,抱歉了!

MuA大,

方便分享您 "2支1N4007和2顆22uF 250V電解電容搭全波倍壓電路" 的接法?
3Q!

應該是下圖的接法吧? 圖片來自: http://www.iku8.com/wiki/40145855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MuA大,

方便分享您 "2支1N4007和2顆22uF 250V電解電容搭全波倍壓電路" 的接法?

看過wish大的教學、ysc大的歐司朗燈泡拆解、cch002大的220V LED驅動改110V,再google到底下截圖相關教學文件後搭出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過wish大的教學、ysc大的歐司朗燈泡拆解、cch002大的220V LED驅動改110V,再google到底下截圖相關教學 ...

沒錯, 電路是一樣的!
只是, 牛只有想到動LED板上的電源, 倒是沒想到動進來這一端.
這樣改, 可以不動到燈板, 體積也不會太大! Good Try!!

對了! 加顆保險絲在AC端唄! 有加有保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抱歉,我是井底之蛙,不知道有這麼高壓的HV LED燈珠,能知道HV LED燈珠是幾V的嗎?

HV LED的Vf值規格很多,每家廠商都不一樣,從3百多伏以下都有人做,大約從十多年前就有了,因以前都是做像億光這種封裝廠測試設備、治具、DEMO板及展場等,跟電子有關的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