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Arduino 單一個 I/O port 讀取多個開關

楼主(2018-06-17):
覺得該影片作者 主旨想法蠻有趣的
所以轉貼
給對Arduino又熱情的痞友 參考看看

Arduino 教學 CH03-02 開關 與 單一IO讀取多個開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jczGITzB8I

网友:
進來學習一下

网友A:
一些螢幕/電視的OSD按鍵板也是採這方式來減少線路數量
缺點就是按鍵導通阻抗變大就會變成錯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些螢幕/電視的OSD按鍵板也是採這方式來減少線路數量
缺點就是按鍵導通阻抗變大就會變成錯鍵 ...

汽車方向盤上的控制鍵也是用這種方法以減少接線數目,但很少聽說錯鍵,可能汽車規格要求比較嚴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車方向盤上的控制鍵也是用這種方法以減少接線數目,但很少聽說錯鍵,可能汽車規格要求比較嚴格。 ...

按鍵品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