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極性電容的極性測試

楼主(2018-06-18):
1.在傳統的真空管電路上,使用了許多高壓無極性交連或信號旁路電容,但其在使用上真是可以無極性方式任意連接?
2.影片內容能讓你了解這些電容的正確使用,最好要能將極性確立,以達到消除哈姆聲或降低雜訊之功效.
3.影片中也指引了如何完成此測試治具,此有助於方便做電容極性的量測,有興趣的朋友可參考其線路,自行製作一套來玩玩吧.

网友A:
很久以前就有看過了,但有聽沒有懂,要試,還要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就有看過了,但有聽沒有懂,要試,還要在等等

何處不懂?

网友A:
語言不懂,電路圖,還在學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語言不懂,電路圖,還在學習中,

嗯,這最好是能現場解說.

网友:
捲繞式的無極性電容從外觀看不出捲繞的最外層的那一極是接到哪一隻腳上。

利用人體感應到的 60Hz 市電來當測試信號送給示波器來觀察,如果用手摸在電容外皮上示波器上的波型最大代表電容外層那極是直通到示波器的輸入。

測試電路就是個 555 低頻振盪器,經過一個正反器得到兩個反向的控制信號(這級其實可以省略用單顆電晶體就能做到),測試電容接到四個類比開關做成 H 橋來控制電容器的兩隻腳分別接到示波器的輸入或地端。

沒做測試電路也能測極性,電容器直接到接示波器上用手去感應看波型大小,反接電容器再看一下波型大小,經過比較後就能看出哪隻腳應該接地了。

网友:
這示範教學,相當實用

网友:
5mv 輸入解析度剛好可以讓 AVR A/D讀到1, 似乎可以加此功能到 AVR transistor tester 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