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150W HID探照燈 改 50W LED

楼主(2018-06-18):
很輕薄的探照燈

150瓦的燈泡,運作時應該很燙

用手工鋸把鰭片切掉

切斷折斷

用砂輪機夾砂紙輪磨平

切出散熱器的窗口,並鑽兩個小洞

放入散熱器,然後在散熱器上鑽洞攻M3牙

兩顆螺絲固定

鑽一個小洞,給風扇的線穿進來

很大的散熱器

在鋁隔板上固定一個7812,將LED電源降壓後給散熱風扇使用。

焊上LED電源線

導線用膠帶固定住

刷上一層白膠

再鋪鋁箔紙

內部配線,電源線引出用三芯2平方軟線,以紅色線當接地,並用綠色膠布做永久標示。

散熱器接縫處用熱熔膠填縫,防止雨水直接滲入

完工點燈

很亮

補充內容 (2018-6-28 04:30 PM):
更正 :
原燈管應為 <150W HQI 雙頭複金屬燈管> ,又稱 <金屬鹵化物燈> 。

网友:
50瓦的LED ,一定很亮,謝謝分享

网友A:
建議用矽利康做防水處理
比較好

网友B:
用鍋蓋當反光罩,會較壯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鍋蓋當反光罩,會較壯觀?

如果要掛在牆上 鍋蓋可能不方便

剛好有撿到這組燈具,就用它改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用矽利康做防水處理
比較好

下雨天沒出門買,熱熔膠湊合著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雨天沒出門買,熱熔膠湊合著用

熱熔膠會因為太陽的高溫,就會溶解流動~需再觀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熱熔膠會因為太陽的高溫,就會溶解流動~需再觀察~

大約5年前吧,曾在另一組燈具上使用過 狀況還算良好
但是有點脫落

网友D:
這個絕對不是HID,而是鹵素燈管。
樓主 標題是否要更改避免誤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個絕對不是HID,而是鹵素燈管。
樓主 標題是否要更改避免誤導。

水銀燈吧,
之前公司倉庫上面也有吊一堆,
開了之後會預熱慢慢發光(白色的色溫),
關掉重開要過十五分鐘後才會重新點亮.

网友F:
葉大一般三芯電纜沒綠色,AC一般都用白色代替喔
請問外殼是鑄鐵為什麼不直上用外殼當散熱片體積也夠大,有其他的考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葉大一般三芯電纜沒綠色,AC一般都用白色代替喔
請問外殼是鑄鐵為什麼不直上用外殼當散熱片體積也夠大,有 ...

外殼很薄還有上漆,怕散熱不足。
使用在單相三線110v 應用黑-白作有載導線。 不過好像沒啥差別 一樣都會亮...

顏色相序
單相三線  黑-白-紅
三相三線  紅-白-黑
三相四線  紅-藍-黑-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外殼很薄還有上漆,怕散熱不足。
使用在單相三線110v 應用黑-白作有載導線。 不過好像沒啥差別 一樣都會 ...

葉大了解,單相三線是黑、白,紅,白色當中相所以,一般都是用白色當接地,不知我所學有沒有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葉大了解,單相三線是黑、白,紅,白色當中相所以,一般都是用白色當接地,不知我所學有沒有誤 ...

用黑-紅作有載導線那電壓就是220V,白色作接地正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銀燈吧,
之前公司倉庫上面也有吊一堆,
開了之後會預熱慢慢發光(白色的色溫),

vivianshe 大
如圖燈管就有標示了,可逕查西屋,其實光看使用電壓便知了。
至於你所謂水銀燈就是HID ,最基礎就是需要經過高壓電路,視覺上特徵緩亮。
另外關掉重開要過十五分鐘後才會重新點亮,他也是無法熱啟動的原因。

网友:
葉大,技藝高超,真厲害

网友:
HID啟動電壓非常高,高達數千V,熱啟動甚至要20KV,光看電線絕緣就不應該是HID

楼主:
更正 :
原燈管應為 <150W HQI 雙頭複金屬燈管> ,又稱 <金屬鹵化物燈> 。

网友G(2018-07-27):
朋友也改了一組50wLED,只是他沒裝風扇,不知道會過熱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朋友也改了一組50wLED,只是他沒裝風扇,不知道會過熱嗎?

散熱片夠大應該就不會吧。

市售的LED探照燈好像也沒裝散熱風扇!

网友:
真是大師,學起來

网友:
肯定花了不少時間…辛苦了!

网友(2018-09-07):
大大真是太強了 物盡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