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液晶電視顯示異常

楼主(2018-06-18):
請問各位大大
這是那裏故障

网友:
面板壞+1

网友:
面板掛了,沒救了

网友:
面板掛了+1

网友A:
面板,台北有在人在處理,但費用要確認ㄧㄒㄧㄚ

网友:
T-CON和面板連接的軟排線兩端金手指可能長銅綠,用無水酒精清理看看,必須拆外殼和鐵框,要小心處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板,台北有在人在處理,但費用要確認ㄧㄒㄧㄚ

台北有處理面板的?費用應該不低,大大知道廠家資訊嗎?

网友:
我有一台VIZIO狀況類似 , 不過我的黑影是橫向的(但範圍不固定) , 以為應該也是面板壞 , 不過有時重新上電 , 影像又恢復正常 , 時好時壞 , 目前覺得最大可能是主機板有問題 , 但是暫時還沒有時間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