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得益 DE-5203 開箱介紹

楼主(2018-06-18):
各位前輩好
以往小弟都是用很便宜的電表 , 回想著第一個便宜的電表 DT 9205A 已經送給大胖的兒子了 , 不知道有沒有已經剩下屍體了 呵

本來小弟是要購買 Fluke 17B+ 這一台的 , 但無意間看到這網站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first-impressions/

再加上價格比 Fluke 17B+ 來得便宜 而且也詢問過ciko 老師關於得益這間電表廠品質 所以就考慮入手這一台

廢話不說了 來開個箱 看個電表 由於小弟程度不是很高 所以請鞭小力一點

基本標準配備如下圖所示 就是一個表筆 加上電表 電池我已經裝入電表裡面了

他的背後可以插入表筆 如下圖所示

他的面板如下圖所示

他的背光是藍光 在黑暗中沒這麼刺眼 跟公司fluke17b+ 的白光是不一樣的 如下圖所示

由於小弟不是專業人士 怕把電表拆壞 所以關於拆機內部構造 請參考上面貼的那個外國網站 裡面有詳細介紹

為了要測量這台電表 特地一直寫信煩 ciko 老師  , 從網路上抓了 ad584的圖 並且到電料行購買相關元件

下圖是從網路上抓得到的圖

有些部分是不需要的 所以自己更改了圖 記得高職老師好像教過怎麼畫方格紙

於是就開始練習畫了 如下圖所示

最後依照這個 然後修修改改 變成ad5b4基準電壓成品

首先是量測10v電壓

再來是量測7.5v電壓

5v電壓

2.5v電壓

接著是量測交流電壓 由於小弟沒有儀器 所以只能用市電插頭去量測 如下圖所示

市電頻率

市電週期

有個奇怪的功能 我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在交流檔下按select 他會出現Full 10k 1k , 如下圖右上角所示

量測電流ˊ

下面四張圖分別是量測AD5B4的10V/7.5V/5V/2.5V 除以 10K1% 的電流

下面這張圖是 量測ˊAD584 2.5V 除以 3.16K 歐姆 + 電表內部阻抗 在 uA 檔位時的電流

量測電阻

由於小弟元件不多 下面這幾張圖 用來量測1K1% 3K1% 0.5歐姆 以及0.1歐姆的電阻

量測電容
2000uF電解電容

1500uF電解電容

333麥拉電容

222陶瓷電容

104陶瓷電容

量電容檔的時候很奇怪 速度居然比公司的 UT61E 來得快 這真是沒想到

最後量測由555隨便打出來的 PWM 頻率以及 DUTY

最後感謝 CIKO 老師一直讓我煩 由於小弟電子尚淺 所以不知道這是一台怎樣等級的表

也算是人生第一台兩個小朋友的表了

謝謝各位前輩看完此文

网友A:
有個奇怪的功能 我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在交流檔下按select 他會出現Full 10k 1k ,

會不會是
為求量測精度提高
手動選擇頻率響應範圍的切換範圍 (自動/10K/1K ,三段Hz範圍切換)
如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個奇怪的功能 我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在交流檔下按select 他會出現Full 10k 1k ,

這是他原廠說明書寫的

似乎是低通濾波器的功能 可惜小弟現在的功力

不知道交流檔這個功能是幹嘛的

看看有沒有大大了解的 可以畫圖兼說明看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是他原廠說明書寫的

我剛剛上網 尋找這問題的答案

後來發現這功能似乎滿有用的

文章的出處在於 : https://www.pixpo.net/technology/0IVx2SmO.html

簡略的說 :

如下圖所示

高頻的波形 經過低通濾波後 就會變成比較平滑的波形 就是圖上波峰跟波谷連起來的弧線

如果一個波形經過高通濾波後 如下圖所示

就會變成藍色的波形 低頻的波峰波谷不見了

這個作者還有其他的圖說

所以我猜 這個功能會不會是 如果有高頻夾雜著低頻的交流波形

為了要準確量測波形的均方根值 所以電表內部可能有1kHz 10kHz 的濾波電路

就是要將1kHz 以上 / 10kHz 以上的波形濾除吧

我猜的

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但實際上 什麼情況會用到這樣的功能呢? 小弟好像都只用來量市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剛剛上網 尋找這問題的答案

後來發現這功能似乎滿有用的

低頻濾波器的功能(LOW PASS FILTER),主要是將低頻交流電壓,因受外部高頻混入,而產生信號變型,有時干擾信號的準位甚至比待測信號還高,或有些變頻器的輸出電壓也存在高頻諧波,此時可開啟此濾波功能,而將實際信號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頻濾波器的功能(LOW PASS FILTER),主要是將低頻交流電壓,因受外部高頻混入,而產生信號變型,有時干擾信 ...

謝謝老師 愚徒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