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高頻發生器用途在何處?

楼主(2018-06-18):
請問小弟我最近從家中看到一隻高頻發生器,因不清楚用在哪裡的ˊ,無意間找不出來的,
查一下網路,也不太曉得用處在哪裡?所以請教一下各位,是否有人有用過之產片,用途在作捨,
告知一下小弟我,感激不盡

產品規格

產品規格

网友:
搜尋了一下的結果:
Generates a spark at a high voltage and frequency, used to detect pinholes and vacuum leaks, and in the classroom to light spectrum tubes and florescent bulbs.  It is lightweight, self-contained hand held.  For light duty, intermittent use.  Not to be operated for more than 10 minutes at a time, with a cool down period to follow.
產生高電壓和頻率的火花,用於檢測針孔和真空洩漏,並在教室中對光譜管和螢光燈進行檢測。 重量輕, 手持式間歇使用。 每次使用不能超過10分鐘,需要徹底冷卻後再投入使用。

Output voltage is adjustable from 20,000 to 50,000 Output frequency is 500 kHz.  Output current is approximately 0.1 mA maximum.  Separate models operate from either 115 or 230 VAC, 50/60 Hz. Overall dimensions: 11×2.5 without electrode.  Weight: 3 lbs.
輸出電壓:從2萬到5萬的輸出頻率是500千赫。 輸出電流約為 0.1 毫安最大值。 獨立的機型:115或 230 VAC, 50/60 赫茲.  尺寸: 不含電極11″×2.5″。 重量: 3 磅。

我沒用過這款的但有用過類似的是用來檢查氣體放電管如霓虹燈管這類的元件,霓虹燈管越長電壓就需要越高電流越大就越亮,雖然這款只有 0.1mA 的輸出能力對人體是安全的但還是會很麻,所以還能拿來電老鼠與蟑螂玩。
類似的電子元件等同於映像管電視中的那顆返馳變壓器,能產生高頻率的高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