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tube使用圓鋸機的錯誤示範與正確方法

楼主(2018-06-18):
錯誤示範影片6:00~7:00處裁切木板
只使用左手推板是非常危險動作
你會發現每次裁切後右邊木片會往後飛
因這是DIY成小型圓鋸機只能裁切小東西所以不容易造成危險
如果是大型圓鋸機這木片往後飛的速度會超乎你的想像

正確方法在12:10處

网友A:
我家以前有一台木工專用的鋸台,整台是組合可以拆,桌面是4*8,馬達很大一台,我沒做木工真的是浪費了,朋友開露營區要做小木屋,就整台送給他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1603-1-1.html

我以前的案子兩層板幾乎都是自己打樣,所以都買一整片,店家會免費幫客人分鋸成較小片方便我們帶回,我回家後再依自己需要的大小裁板,裁電路板有點像裁壓克力或玻璃,用專用刻刀刻一條痕,然後一折就可以了,不過某些情形不適合用刻刀,所以我有買一台小台鋸,這台小台鋸應該也是放在以前的公司沒有帶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以前有一台木工專用的鋸台,整台是組合可以拆,桌面是4*8,馬達很大一台,我沒做木工真的是浪費了,朋 ...

我說橡皮大哥這4*8是120公分*240公分
嚇死菜菜了~~這麼大的鋸台喔?

我們專業用通常只會做到90公分*210公分
在工廠內才有可能做更大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圓鋸機,大都是用來裁切層架版,從一開始就知道危險性,每次使用都是戰戰競競。

除了用壓板來推以防止小片木料反射,也有人在鋸片前端加裝分離片,不要讓切開的斷面靠在鋸片上就可以減少反射的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圓鋸機,大都是用來裁切層架版,從一開始就知道危險性,每次使用都是戰戰競競。

除了用壓板來推 ...

其實鋸片前端加裝分離片很重要
會讓安全度加倍
不過台灣師傅有很多技法
例如圓形弧形等等都可以使用圓鋸機
裝了分離片就會不方便使用
也因此精神不繼或不小心就很容易造成危險傷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說橡皮大哥這4*8是120公分*240公分
嚇死菜菜了~~這麼大的鋸台喔?

就是這麼大台,不過大台的確是好做事,只是很佔地方

网友:
小型鋸台是很方便收藏
但是也有比較高的危險性 所以使用時小型鋸台本身要注意固定好 才不會發生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