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 APC UPS 連接介面電纜 AP9827

楼主(2018-06-19):
  話說去年十月於 ㄅ 教育機構 "叼" 回了好主機壞電池的 BR1000TW, 十二月又於 ㄆ 教育機構 "叼" 回了壞主機機 好電池 的 BR1000TW (剛好可以組成一部正常的).

  想給它鏈結電腦監控, 可惜當初兩處教育機構皆聲稱從未接纜線使用, 且找不到了.

  購纜線嗎? 查了行情才發現這款得耗費 > NT$ 800, 比 "叼" 回的這兩部加起來 (N$S 260) 還高, 不划算耶! 於是有了 DIY 的念頭.

  DIY 前得蒐集資料, 業者的 "使用者手冊" 是最直截的資料. 裡頭所示資料埠口為 Registered Jacks 45,

∆ 不過, 主機背面的資料埠 RJ45 插座似乎有點怪怪的耶!

∆ 近點瞧, 是 "Modular 10 connector", 10 position 10 contact 觸點彈片接口不叫 RJ45 而是 RJ50 (臆測或許不少文件、網頁都誤植囉). RJ50 較少網路應用, 相對較常應用於監控纜線 (Console Cable).

  或許會有人說買 8P8C 的 RJ45 插頭壓接就行啦! 事情沒那麼簡單, 若是 10P10C 接口第 1 或 10 觸點彈片有定義怎麼辦? 故還是乖乖的找 RJ50 插頭.

∆ 主要 "道具" 陳列: USB A 公插套件、RJ50 插頭、線材公司業務面交來的 2 米 28AWG 5 芯線 (前述共耗費 NT$ 80)、別人丟棄買網路線送的插頭壓接工具、自個兒買的剝線皮刀.

∆ 插頭壓接前準備. 被覆環切, 未剝的前段有一道刀痕是以利接頭的被覆夾咬住纜線不易鬆脫. 至於定義排列, 拜網際網路之賜找資料容易多了. 鍵入連接介面電纜料號就有教學網頁.

∆ "來人啊! 將嫌犯搭上鍘口…鍘!"

∆ 壓接好了. 不對呀! 外側兩根觸片…? 是的, 壓接工具僅支援 8P8C, 怎麼辦呢?

∆ 自個兒壓啊! 難不成為了只喝幾杯牛奶得買一頭乳牛養嗎? 厚刀一字起子布包手柄 + 榔頭.

∆ 勉強觸點都 "蹲下" 了, 細瞧是有些誤差啦!

∆ 接下來要處理另一端 USB A 公插套件. 28AWG 線徑似乎放不進套件耶! 得加工擴孔處理.

∆ 用剉刀太慢啦! 取 28AWG 等線徑的鑽頭, 用鑽的較有效率. 由於沒夾具, 用活動板手充用.

∆ 這回纜線一定放得進套件.

∆ 焊接練習.

∆ 忘了從何處拆下的夾扣式磁環.

∆ 用電表導通檔測試沒有問題.

∆ 真正的考驗才開始. 不敢拿使用中的機器測試, 只好搬出 "郭董牌" 準系統快速安裝作業系統及監控應用程式. 電纜一線牽, 搭起 "白老鼠" 的橋梁.

∆ 系統偵測得到 UPS 耶!

∆ 監控應用程式也證明 UPS 工作正常.

  1 / 10 的價格完成的 NT$ 800 多的功能, 自己動手做的收穫…無價.

  像這類粗淺的活兒, 讓咱跑跑龍套就可以了; 硬功夫還是得由論壇先進擔綱.

网友:
請問  D+ D- VCC GND 各是 RJ50 的第幾PIN

网友A:
一般鏈結電腦主要功用
通知電腦於電源將盡前的自動關機用途
監控需求擺第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ssie大 忘了貼岀來...

底下是在網路上找到的...

  咱不是忘啦! "至於定義排列, 拜網際網路之賜找資料容易多了. 鍵入連接介面電纜料號就有教學網頁." 實在是教學網頁 "族繁不及備載", 瞧! jason680 君不就於網海輕鬆地 "撈" 到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鏈結電腦主要功用
通知電腦於電源將盡前的自動關機用途
監控需求擺第二

  是咱語意含糊了. 監控纜線之 "監控", 非安防的監控, 而是指電子、機械設備與控制臺 (電腦) 間傳送 "監" 測資料 & "控" 制指令而言.

  Modular connector#10P10C(出處: Wikipedia) 更詳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咱語意含糊了. 監控纜線之 "監控", 非安防的監控, 而是指電子、機械設備與控制臺 (電腦) 間傳送 "監" ...

牛的NAS也接了一台APC UPS,
主要的作用是, 停電的時候, UPS會透過連接介面電纜, 通知NAS進保護模式...
為什麼牛只選擇進保護模式而不是將NAS關機?
因為, 有的時候只是不小心按到開關, 或是跳電一下下...
NAS重新開機.. 要很久.....

牛也曾試著將它接上Windows, 但為的只是將 "斷電時的警報聲關掉..."
因為... 斷電的時候嗶嗶叫... 會很吵!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757&pid=837847
這一帖裡的那顆12V/17Ah, 就是等著要換到UPS上線用的...

楼主:
  若要論 "厚工 (kāu-kang)" 啊! 瞧這位外國朋友的改裝(出處: Instructables):

  UPS 主機得開殼, RJ50 座再並聯一只 USB B 座, 機殼原有的資料埠口還要擴孔附一只 USB B 介面.

  咱當時 "叼" 回 UPS 也開了殼 & 拆解, 結果滿手灰塵塊, 還 "補充" 了一些 PM2.5. 不到最後關頭, 再開殼…別想!

  只能對這位先進說 "I 服了 YOU".

  咱知道 USB 介面的纜線較易取得. 不過, 也發現他 USB B 座沒焊接原埠口定義的屏蔽接腳. 這下可能因此無法防止外界訊號的干擾, 而影響電腦與 UPS 間資料傳輸的正確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的NAS也接了一台APC UPS,
主要的作用是, 停電的時候, UPS會透過連接介面電纜, 通知NAS進保護模式...

  印象中 Smart-UPS 系列可透過 "超級終端機 (HyperTermina)" 設定讓任何條件 (斷市電、電池低壓) 下, UPS 皆不會啟動警報聲. 沒試過 Back-UPS 系列可否如法炮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