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央牌風扇 KZS-142S 不曉得如何組裝回去

楼主(2018-06-19):
銘牌

這一台中央牌電扇
是360度旋轉
因為拆解的方式錯誤
把這4顆螺絲給拆了
拔起來時沒有看到當時是如何組裝
導致組裝不對
無法360度旋轉

背蓋

前蓋

馬達

不曉得如何組裝回去

网友:
  參考一下 旋葉風扇結構之內藏式擺動機構改良 & 說明 (出處: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願有助益.

  其它的疑問因能力有限, 就請其他先進代答.

网友A:
  官方文件鏈結為暫存, 故鏈結失效了. 將文件上傳好了:

  旋葉風扇結構之內藏式擺動機構改良: img-M344394.pdf (150.77 KB, 下載次數: 110)
  說明ㄅ: 00013.pdf (58.79 KB, 下載次數: 83)
  說明ㄆ: 00014.pdf (23.66 KB, 下載次數: 79)

  願 "一目瞭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文件鏈結為暫存, 故鏈結失效了. 將文件上傳好了:

  旋葉風扇結構之內藏式擺動機構改良:

感謝 nessie 兄

提供文件供小弟參考

网友:
背蓋的孔對準同步馬達的孔(最近一張圖).這樣就可以了.   PS.除非同步馬達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