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T 尚朋堂DC扇 SF-1459DC 放一天之後,開啟只能轉3圈

楼主(2018-06-19):
隨著DC扇越來越普及,看起來勢必得學習怎麼修DC扇了
不過版上文章不多,DC感覺都是吃電路了,傳統電容 保險絲 吸油棉都不再是問題
對我來說覺得困難度大增....
P.S請問DC扇上面寫馬達保固5年,那整機不曉得也是保固5年嗎?
不然馬達很難壞  馬達電路板  底座控制電路版  電源版  壞了不曉得收多少?@@"

這台DC扇很有趣,拔掉插頭再使用  整天開開關關20多次都沒問題,完全正常
可是如果插頭插著,放置18小時左右,再去按開關電風扇會轉4圈左右,然後完全停下來
這時候面板燈號,風速顯示也還在,量測到馬達的三條線,跟正常連續轉的時候一樣12V 3V GND

請問還有什麼可能的方向?直覺來說放久才有問題,我想到是電容
(不過控制板和電源板電容全換了也無效,加上故障時還是有12V 3V到馬達  所以可能無關)
可是DC扇好像沒有啟動電容這類的吧~~

外觀

外觀

底座控制板和電源板

底座控制板和電源板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正面

控制板背面

控制板背面

控制板正面

控制板正面

网友A:
請您檢查棕紅黃那3條線的插頭是否接觸不良

小弟碰過DC扇開機扇葉轉個幾圈就停機。接著面板所有燈一起閃,原因是底座跟中柱的連接插座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檢查棕紅黃那3條線的插頭是否接觸不良

小弟碰過DC扇開機扇葉轉個幾圈就停機。接著面板所有燈一起閃, ...

晚上我把馬達拆開,裡面有顆50v 10u的電容就順便換掉
馬達有三條線到電路板,可是沒有做端子
拆開的過程中一條就斷掉了,目前三條都重新焊過
看看是否接觸不良的問題

不過麻煩的是不能馬上得到結果
我的插電靜置18小時,等明天下班後再開看看,才知道是否改善了放久開機轉4圈就停的問題

楼主:
既然排除了是底下電路板的問題,那就是馬達那邊的問題
所以我原本想馬達有5年保固,乾脆送廠好了
但是得把所有換過的電容換回來~~
更換的時候忘記還是插電的狀態
結果680u那兩腳被烙鐵短路一個小火花...然後這片12v的變壓器就掛了
目前只好找一般變壓器  先尿袋外掛一下T_T

衍伸變壓器維修
沒有12V輸出 量測電路輸出端正負 已經短路造成保護
不曉得是哪個元件 電容有拆下來量沒事~~目前覺得這顆紅色的ZD最可疑
正負  負正  好像都有導通?

補充內容 (2018-6-20 12:18 PM):
拆下ZD測量  正負 負正都導通  確定故障
但是上面什麼都沒有印....ZD是只有一種嗎?

外掛尿袋12v 2A

外掛尿袋12v 2A

變壓器正面

變壓器正面

變壓器背面

變壓器背面

嫌疑犯ZD

嫌疑犯ZD

嫌疑犯ZD

嫌疑犯ZD

网友A:
請問外掛12V變壓器後,電扇可以用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外掛12V變壓器後,電扇可以用了嗎

原本變壓器電路板電容短路後,按下按鈕變成完全沒有反應
因為變壓器已經完全沒有12v輸出到控制板
外掛12v後,按下按鈕有反應會轉

至於是否改善了轉4圈後停止,昨晚要放到今天晚上,時間夠久來測試才有結果
每次都要靜置那麼多小時才有可能遇到故障的狀況  好煩  要一直等  一天又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外掛12V變壓器後,電扇可以用了嗎

拆下的ZD 確定雙向導通
但是上面什麼都沒有印,用了一個覺得最常用的 1N4148
可以work 正常輸出12v
供未來要是不小心也炸了變壓器的朋友參考~

网友B:
ZD 跨接在輸出兩端,一般是防過衝用的,站長開示「可有可無,看自己的要求」一句。
12V 輸出的場合,選個 15V 左右的 ZD 差不多。功率基本是越大越好。

至於馬達那邊的事,個人直覺是比較偏向程式跑飛的問題。測試方法也簡單,等出問題時,
對 DSP 的 RST pin 送個信號重置一下,看看能不能恢復正常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我把馬達拆開,裡面有顆50v 10u的電容就順便換掉
馬達有三條線到電路板,可是沒有做端子
拆開的過程 ...

這張圖給你加2分,祝你早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ZD 跨接在輸出兩端,一般是防過衝用的,站長開示「可有可無,看自己的要求」一句。
12V 輸出的場合,選個 1 ...

馬達端電路板50v 10u更換 + 到馬達三條線重新焊過之後
經過18小時插電不開機,下班按開機又轉了4圈停止了
機不可失,趁它現在故障狀態趕快拆開來看看~~
底座確定還有送12v 3v GND到馬達的小電路板
但是小電路板到馬達U V W三條線,故障狀態下都只剩下0.84V

不曉得哪個元件才是reset呢?
(到底誰在做怪,插電插著久一點就會故障  如果拔掉再插則是一切正常)

馬達端電路板

馬達端電路板

网友:
IU6306 沒概念 XD

U3 拍清楚點問問大家吧!可能是ASIC,可能是remark IC。

网友:
我猜會不會是某顆smd電容漏電,導致控制ic邏輯電位錯誤,重新插電所以又正常了。查查IU6306旁邊的smd電容有沒有壞掉,或暫時先焊開試試看變化。祝好運囉!
另外,你先前弄壞的那那顆ZD齊納二極體,具有一定的穩壓作用,沒確定正確規格回裝的話,後面迴路電壓恐怕太高,會有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馬達端電路板50v 10u更換 + 到馬達三條線重新焊過之後
經過18小時插電不開機,下班按開機又轉了4圈停止了 ...

首先我從來沒有實際摸到過DC風扇,我不是維修業,

只是常常維修自家物品,以下僅供你參考,不保證絕對正確.

傳統風扇我相信你都能處理,現在要檢修DC風扇,

若沒有示波器,是不容易抓到問題點,以這次這款扇來說,

共有3片板.

1--電源板,這個好判斷及處理.

2--主控板,IC看不清楚,本以為是EM78P156P,但查看線路後,

   找不到RESET腳,RESET是內建的,無法手動RESET它讓它重跑,

   只能靠斷電送電讓它重跑,其他的腳都是接燈和開關,

   所以沒有RESET腳,但有一處比較特別,就是少裝了一個C7,

   我自己做東西會接兩顆,它板子上也是畫兩顆,

   不確定它是漏裝,或有它的目的,你可以試看看補上一顆,

   規格就和C8一樣.

3--馬達控制板,這個IC的資料找不到,只確定是無刷控制用IC,

   主控板來3條線,+12V,GND,剩一條為控制線,便宜的主控IC,

   一般能有帶AD功能,沒看過帶DA功能的,所以這條馬達控制線

   不會是走不同電壓值來控制轉速,只能是送串列訊號或PWM,

   PWM機會小,串列訊號可能性最高,因為可以有各種功能指令,

   來控制馬達的行為,沒有示波器你看不到它是否有正常的波形

   ,或有沒有送串列訊號過來,除非訊號頻率夠低,用指針三用表

   可以看到指針些微抖動,但還是看不到指令波形漂亮正常否,

   所以很難抓出問題點在哪片板子,否則找同機種的板子來對換測試.

大概就是這些想法了,平常換電容你也換了,可是照此邏輯,馬達控制板

上的電容你有換嗎?問題是要換,我也不知要換什麼規格,SMD好的還可以用量的,

若壞掉的量了也不知它原來該是多大,沒有IC的資料可以查看參考值,的確難處理.

    結果應該我是廢話一堆,無法幫忙找出一針見血的錯誤點,

    只是覺得你若有示波器會比較減少猜測的時間.

附上的是馬達控制IC的用途介紹,並沒有詳細的資料,我找不到.

1.77 MB, 下載次數: 27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從來沒有實際摸到過DC風扇,我不是維修業,

只是常常維修自家物品,以下僅供你參考,不保證絕對正確.

感謝精闢的解說
因為我沒有示波器,相關那些PWM的東西,不是本科系的也有點難入手
廠商說檢修不用錢,報價如果不接受就原機取回,馬達保固五年的部分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保固到

早上我送去尚朋堂台中烏日維修處送修,尚朋堂的東西要自送自取 不接送郵寄
師傅聽完狀況是說應該是立柱接觸不良(不過我是存疑  因為故障時,馬達那邊三條線還是有12V 3V)
再等後續看看囉~~要修DC扇不容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精闢的解說
因為我沒有示波器,相關那些PWM的東西,不是本科系的也有點難入手
廠商說檢修不用錢,報 ...

個人亂猜一下...

如果要自已修的話...
1. 電容
你已經換過電解電容,上面有酷友提到SMD元件...

2. PCB焊點重焊
  主控板重焊應該沒什麼大問題--可以先試試...
  其他SMD(馬達驅動板)自行考量

3. 電源
  你已經外掛取代了...

4. 雜訊...
  提供一個以前的經驗(感覺跟你問題無關),參考看看...
  以前(十幾年前)朋友正在開發 所謂的微電腦電扇
  基本上就是用單晶片加TRIAC 取代原來的開關,
  主要的機構及馬達都沒變...
  當時朋友開發時,單晶片要吃5V電源,來源是AC110V,
  為了省錢就用了 RC(電阻+電容)降壓再加Zener Diode
  結果 就是抗雜訊能力很差...
  剛開始用的時候,都還OK,按來按去功能都沒問題,
  有一天拿到房間,插座插在跟日光燈供電同一電源.
  結果 當時電扇是關掉的,電燈(日光燈)一開或一關,電扇就跟著開啟了...
  後來試過很多次,都是這樣,當時板子還在開發中,跟朋友反應,
  朋友後來也有發現"抗雜訊"能力不良...
  最後 我拿到的實驗板,其他功能沒太大問題,就是會"亂"開啟,
  也沒什麼大礙,這那樣用,後來搬家電扇也不知去那了...

  因為你有提到要經過18小時,這中間肯定家中的電器開開關關...
  我亂猜是否有可能,是某元件要壞不壞,然後又加上"雜訊",
  照成"怪"現象(要經長時間18小時,才會顯現問題)...

网友D:
DC風扇的馬達,就是一個直流無刷電機,風速控制板送PWM信號/電壓信號去控制轉速,所以如果風速控制送的PWM/電壓信號都正常的話,就剩下無刷馬達的電路驅動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風扇的馬達,就是一個直流無刷電機,風速控制板送PWM信號/電壓信號去控制轉速,所以如果風速控制送的PWM/ ...

今天原廠維修人員請我領回了,原廠表示也沒測出什麼問題
但是覺得立柱連接處稍微鬆鬆,就更換結案。

結案後放置24小時依舊是正常的,感覺應該好像處理好了
我會多放幾天看看~~

不解1:
當初為了能夠了解故障時的狀態
當初是所有板子裸露的,當轉4圈後停止,我馬上去量
從下面連接處進來馬達電路板還有12v 3v
所以一度排除前幾樓說:立柱接觸不良的問題

總之呢,可以完修是好事,給未來有類似的版友參考
可以看看立柱的端子是否很緊

不解2:
立柱這個地方基本上除了插銷,還有2顆螺絲
而且一般使用者也不會去動,怎麼會自己就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原廠維修人員請我領回了,原廠表示也沒測出什麼問題
但是覺得立柱連接處稍微鬆鬆,就更換結案。

至少現在不會只轉4圈了,不知這電扇是否還在手邊,因為我好奇想知道主控板上的 IC 完整編號,
原先的看不清楚,希望能有機會知道,我很有好奇心的,因為能讓我判斷出它的控制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現在不會只轉4圈了,不知這電扇是否還在手邊,因為我好奇想知道主控板上的 IC 完整編號,
原先的看不清 ...

主控IC 請服用

网友:
謝謝, IC 編號看請楚了,義隆這家公司實在令我很頭大,IC 編號種類有夠多,

看起來似乎算修好了, 以後就把連接線的 導通確實度 列入重點測試之一好了.

网友E:
1. 將C5, C8換掉, y2(藍色那顆)考慮更換
    =>可以的話將那段線路畫出來,才知道C7要不要接(協振電容)

2. 另外將LED 7段顯示器旁邊的電容換掉或改成470uf,
    ==>不行的話在並接104陶瓷電容

3. 請廠商更換掉控制IC(EM78P176N), 可能程式沒燒好或者製造過程的缺陷

DC fan

DC fan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將C5, C8換掉, y2(藍色那顆)考慮更換
    =>可以的話將那段線路畫出來,才知道C7要不要接(協振電容)

好的~~感謝提供
兼隔18小時,今晚下班再回去測試,看看廠商換了立柱連接端子後是否還會故障
(目前拿回來放了一天,的確是正常,但是我覺得好的莫名其妙就是了)

如果沒有故障  那真的莫名其妙好了
持續故障,才有立場跟廠商要換什麼~~

補充內容 (2018-6-27 08:20 PM):
晚上回家測試  正常的....連續兩天測試都正常  應該沒問題了
所以是更換立柱插座就好了 無關電路問題嗎??? 真是太神奇了

補充內容 (2018-7-11 04:27 PM):
一個禮拜後  又故態復發  這麼多小處理  只是延緩病情
這是去,原廠不囉嗦直接更換馬達給我,更換馬達後連續測試三週沒問題  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將C5, C8換掉, y2(藍色那顆)考慮更換
    =>可以的話將那段線路畫出來,才知道C7要不要接(協振電容)

非常感謝y太提供許多可以改良的方式
一直沒有機會用上,想留到最後原廠ˋ放棄治療,抓不到病因時試試看
代理維修站維修完前幾天都好的,但是一個禮拜後又故態復發
所以這麼多小處理  只是延緩病情...

後來原廠不囉嗦直接更換馬達給我
更換馬達後連續測試三週沒問題
確定完修
→因此推論,應該是馬達那邊的電路板有問題
但是無奈上面許多貼片電容就算壞了也無從知道規格~~
幸運是原廠願意換馬達給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y太提供許多可以改良的方式
一直沒有機會用上,想留到最後原廠ˋ放棄治療,抓不到病因時試試看

其實這是進步也是退步...

用進步來看...
DC馬達效率更高

退步來看
相對傳統(線圈)馬達有無燒斷,卡住...等等
可以簡易檢測
案例中這個DC馬達(模組)耐用度及故障檢知缺乏...
無法得知原廠技術人員是懶的檢測還是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