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VAPE 電池式電子防蚊器補充包拆解

楼主(2018-06-19):
VAPE 電池式電子防蚊器補充包的設計是藥劑量跟電池的電量是相等的

沒電等同藥劑揮發完畢,但是一個補充包快250元,花不太下去

我想貴是貴在藥劑

只要換個電池加海綿泡防蚊液就可以再利用

拆解過程發現一塊電路板,這塊的功用是什麼呢
還有原廠的電池是鹼性還是碳鋅呢

网友A:
看起來似乎就是限流電阻?

网友B:
(原廠)海綿泡防蚊液(除蟲菊成分),
買不下去,
我會一般的防蚊液補充看看啊,
反正試試嘛!!
關於電池我猜測是鹼性電池,
因為要驅動馬達風扇,
才夠力..

网友:
請教這種以防蚊液驅蚊的效果如何?

网友:
個人有買這台,這個在室內的驅蚊效果不錯,但是因為那個是固定幾秒才會吹風,放在床頭櫃上用。

空氣流通效果較大的房間,可能效果不佳…只有蚊子出沒的季節才拿出來用,平時就用塑膠袋裝起來密封,今年已用第二年還沒換藥劑盒~

如果要室內要殺蚊,另一種日本金鳥 蚊がいなくなるスプレー  的也不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似乎就是限流電阻?

爬了一下文章,是9.1K歐姆的電阻

這意思是我可以改接3V大電流的電池或變壓器來使用嗎

不管輸入源多大的電流都會再降流給風扇馬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廠)海綿泡防蚊液(除蟲菊成分),
買不下去,
我會一般的防蚊液補充看看啊,

似乎真的是鹼性電池,照片 乾電池前面那四個日文字
用google翻譯
鹼性 -> アルカリ

网友:
引用 楼主:
爬了一下文章,是9.1K歐姆的電阻

這意思是我可以改接3V大電流的電池或變壓器來使用嗎

https://read01.com/zh-tw/NyNQe50.html#.WymWudIzZdg

這邊也有拆解圖,不過沒看到你這片電路板
而且電池盒那邊有四條線(黑,白,紅,黃) 連到電路板
不太確定是不是串聯3v進電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