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問題]Lantic L001 電視棒 改裝天線 不曉得焊點?

楼主(2018-06-19):
這支電視棒什麼都好,就是天線不好,

尤其藏在電視背後,說實在除非電視背後也擺個AP,

不然幾乎等於沒網路(有是有,但易斷線)

我把它拆開發現使用的是RTL8723bs wifi +BT 模組

反面

反面

我查了很多資料,還是不太了解如果我要焊接同軸天線上去

沒有學過電子電機,是個初心者,還請各位大大能否告訴我

導電層要焊接在哪個點上?

中心銅線要焊接在哪個點上?

网友A:
天線, 在這啊!!

如果以牛的做法,
- 留下足夠的焊點, 將板上的印刷天線以刀片切開..
- 電錶量一下, 就知道哪個點是接地..
- 找一支自舊AP回收的天線, 把接頭去掉, 天線取出, 將線剝開後, 外圈接地, 內芯接另一個點..

好, 這樣改了以後, 效果不一定會比較好喔!!
為什麼?? 因為 天線/功率 是要相互匹配的!
天線愈大愈長, 不等於效果一定好!

Mobile01已經有人這麼改過了! 是改在印刷天線上!

Lantic L001 電視棒 改裝天線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62&t=4193615

网友:
我認為應該是這樣
電容轉90度斷開原天線
另一端改接天線芯
原來天線較粗那端接天線外圈
實際可能要線路確認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線, 在這啊!!

如果以牛的做法,

如果是我 我不會切天線
正如你所說的 改天線並不一定會改善 增益阻抗匹配問題 甚至有機會更糟
我會採用轉電容的方式斷開 保留還原的機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 我不會切天線
正如你所說的 改天線並不一定會改善 增益阻抗匹配問題 甚至有機會更糟
我會採用轉 ...

都行呀!
只是, SMD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移開的!

高手會考慮得比較多!
可牛只會惡搞的~~ (苦笑)

話說.. 那個應該是無線網路的天線...
這一支, 應該是Android電視棒, 不是數位電視接收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行呀!
只是, SMD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移開的!

說真的 我認為SMD零件沒能力能移的開的人
要他焊一條線芯上去SMD的焊點上對他來說也不會是一件輕鬆的事
以我個人的觀點來說 我完全不會去搞弄這條天線
外接成一般SMA天線改善機率不大 惡化機率反倒挺高
外接一條板載PCB天線又不美觀
我會直接買一條短的hdmi延長線 把整個電視棒拉到正面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說真的 我認為SMD零件沒能力能移的開的人
要他焊一條線芯上去SMD的焊點上對他來說也不會是一件輕鬆的事

+1 同意

把天線剥開後, 那個線也不是粗到新手能好好地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同意

把天線剥開後, 那個線也不是粗到新手能好好地焊的!

我怕的是手不夠巧 連剝天線皮都剝不好
整根饋線都被剪完了還沒剝出線芯
鐵氟龍線不好剝的 (苦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怕的是手不夠巧 連剝天線皮都剝不好
整根饋線都被剪完了還沒剝出線芯
鐵氟龍線不好剝的 (苦笑 ...

新手, 就是要實作, 才會有進步的空間...
在痞酷, 只要不是砸鍋, 痞友們都會出手相助的!

等原PO回應看看會怎下手處理唄... (搬椅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 就是要實作, 才會有進步的空間...
在痞酷, 只要不是砸鍋, 痞友們都會出手相助的!

有標準USB口,
外接USB有線網卡也是個選項,
改天我來把我的小米盒子MINI改有線試試,
無線是方便,
但看串流影片動不動就要緩衝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