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PD WA-36A12 12V 3A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8-06-19):
這顆電源供應器是之前在站上買的,
今天早上發現接這顆電源的設備, 電源燈一直亮滅閃爍,
不斷電24-HR使用, 用了2~3年, 也算夠本了...
不過還是拆開試看看能否修復,

故障情形是輸出電壓異常, 用三用電表量到的電壓是4~8V跳動

撬開外殼後看板子外觀無明顯故障,

首先把板子上的三顆小電解電容拆下測試,
470uf/25v *2
22uf/50v *1
量測都是好的, 這三顆電容都是日本NCC牌的, 用料感覺還不錯...

上電量測一次側大電容電壓, 有156V, 應該也是正常的

量到AS431的電壓時發現會飄動, 感覺怪怪的, 從廢版找了 TL431+PC817 把板子上的 AS431+EL817 換掉,
再測試就有正常輸出12V了, 接上負載也可正常運作,
但是之後測 EL817 是好的, 所以是只有壞 AS431

最後用瞬間膠把外殼再黏上, 就完修了~

應該可以再用個幾年...

网友:
如果不是很在意外觀, 或是使用的地方會有水氣...
牛一般會在維修後, 在外殼側邊開一些孔... 散熱用..

网友:
我的經驗,電壓波動漂浮,有431就要換新品再試

可以看我之前發過的431資料!!

网友:
http://cocdig.com/docs/show-post-44666.html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多動手維修,經驗多了,功夫也進步了,恭喜!一舉數得。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完修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