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Acer A1-811會當機

楼主(2018-06-20):
跟團買的這台用很久了,這幾天居然會當機!?
有時候在開機"ACER"字樣就卡住,有時候在解鎖畫面卡住,不然
就是用到一半卡住......我是該還原系統?....還是找出是哪個APP造
成的好?

网友A:
還原系統比較快。

网友B:
記得把美眉的照片先備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得把美眉的照片先備份哦~

只有維修照片拉~~哪來的咩咩...

書籤比較重要說.....

唉~~不知是吃壞肚子(更新到哪個水土不服的APP)還是硬體壞了...

懷疑是某個APP作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原系統比較快。

可是資料會流失說~~~目前有時剛進桌面就當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資料會流失說~~~目前有時剛進桌面就當住...

複製出來就好了、
用線與電腦連接、
就可以直接複製、
或重置不刪除內部資料、
Usb連接要打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複製出來就好了、
用線與電腦連接、
就可以直接複製、

我仔細回想前幾天為了閱讀PDF檔案,下載ADOBE Reader...
刪除就好了!....目前仍觀察中

网友C:
我的平板或是手機平板從不關機,除非是有更新重開,手機晚上設定夜間只有電話簿允許來電。

网友D:
  RAM 1GB, 有些 APP 會吃 RAM 很兇. 能移除就儘量別留, 非留不可就隨時到設定去查看 RAM 使用狀態, 去程式列表裡將它停止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平板或是手機平板從不關機,除非是有更新重開,手機晚上設定夜間只有電話簿允許來電。 ...

那你裝置規格很好唷~~~

楼主:
引用 网友D:
RAM 1GB, 有些 APP 會吃 RAM 很兇. 能移除就儘量別留, 非留不可就隨時到設定去查看 RAM 使用狀態, 去程式 ...

這台我已經停用許多用不著的預裝軟體了,許多用不到的軟體
都不更新加停用。

記憶體目前剛開機有剩一半,儲存空間也還有一半。

楼主:
請問大家~~~
工廠模式幹嘛用的!?
可以升級韌體的那種模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家~~~
工廠模式幹嘛用的!?
可以升級韌體的那種模式呢?

舊機器不建議升級、
反而更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裝置規格很好唷~~~

ASUS的勿擾模式就有了,來源:朋友的回收場,電池容量超低了,大概只能撐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舊機器不建議升級、
反而更卡…

這台沒得升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SUS的勿擾模式就有了,來源:朋友的回收場,電池容量超低了,大概只能撐一天。 ...

哈~~電池更新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電池更新就好了

嘎嘎,電池是不可更換的,已經拆過一支,電池雖然看的到,但是拆到卡片位置,一撕下卡片插槽就變形了,所以這隻在可用的範圍就不動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嘎嘎,電池是不可更換的,已經拆過一支,電池雖然看的到,但是拆到卡片位置,一撕下卡片插槽就變形了,所 ...

這電池在賣都是一整組,
要拆也行,
吹風機稍微吹一下,
不然那鋁架變形在喬一下,
就可以拆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電池在賣都是一整組,
要拆也行,
吹風機稍微吹一下,

那條卡片插槽背面是沒有黏性的,我的功力不足,那隻手機現在變成LINE跟臉書專用機。放在家裡待機專用。

网友E:
跟團也買的這台用很久了,
使用老是顿頓卡卡的,
不敢裝太多app,
版本是4.22的,
如果改成4.4版本是否會比較好呢?
要如何改成4.4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團也買的這台用很久了,
使用老是顿頓卡卡的,
不敢裝太多app,

我早就更新了,怎樣更新我也有文章,我之前從沒當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早就更新了,怎樣更新我也有文章,我之前從沒當過

請教要如何更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教要如何更新呢??

你找一下我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eid%26typeid%3D240

我當初也是4.2.2,用沒多久發現ACER官方有放4.4.2韌體我就升級了,
所以沒辦法說跟4.2.2的差異在哪........預裝APP不同?!

基本上是先去官網下載韌體檔,然後存到記憶卡根目錄底下.....透過本身更新功能
來更新韌體....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條卡片插槽背面是沒有黏性的, ...

那條sim卡插槽排線,其背面是有背膠.

我目前使用的ASUS ZenFone 2,去年sim
卡插槽接觸不良,自行買來更換過.

那條sim卡插槽排線,是要整條更換,而
不是單獨更換sim卡插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有維修照片拉~~哪來的咩咩...

書籤比較重要說.....

大大:

書籤帳號同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大:

書籤帳號同步就好了

我是想備份內建瀏覽器,火狐和chrome瀏覽器書籤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備份內建瀏覽器,火狐和chrome瀏覽器書籤

是,
登入就同步,我是用火狐
登入後要確認同步,就是去收mail 點一下確認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條sim卡插槽排線,其背面是有背膠.

我目前使用的ASUS ZenFone 2,去年sim

就是那條連結上下線路板的排線,撕下來後背面完全沒有黏膠,也不知到底是怎麼貼上的?有點像熱壓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
登入就同步,我是用火狐
登入後要確認同步,就是去收mail 點一下確認 ...

噢~這功能我知道!

那有沒有可以像PC版那樣可以單獨匯出書籤功能呢?

有時候火狐用用會閃退....chrome卻不會

楼主:
簡單報告一下後續~~

結論:懷疑硬體有故障

過程~

有時候是使用到中途平板失去反應(觸控面板、音量+/-鈕、虛擬三鍵無反應),有時候OFF重開
跑到解鎖畫面就無法硬,我不知道該稱這種情況為當機還是凍結。

後來火了我回復原廠設定,但狀況還是會發生.....再想是否該"不更新內建估狗APP"看是否會正
常,以確認"不是原生估狗APP所引起"....

之前都用得好好地忽然會這樣.....

我也有透過工廠模式檢測一下機能...似乎都很正常,有時候正常用好幾小時都沒問題,難道是
過熱引起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簡單報告一下後續~~

結論:懷疑硬體有故障

電池老化,
該換電池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老化,
該換電池囉~

此話怎講?~~~計阿

電池方面是有使用電量低於40%~30%之後會掉很快的情況~~~~一沒注意會掉到1X%

楼主:
目前正朝電池方面問驗證中......發現電池容量在某種程度
可以正常運作,低於某種程度會發生觸控無效、實體、虛擬
案件無效畫面凍結的情況。只能按電源紐關機...

网友H:
華碩這型的可以換電池!!

SIM卡座是黏上去的,但是是黏在鋁殼上!!

把電池的背膠從鋁殼上拆下就不用動到SIM卡座了,但是也要很小心,這款的SIM卡座很容易掛點

沒動到也會很容易自己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華碩這型的可以換電池!!

SIM卡座是黏上去的,但是是黏在鋁殼上!!

eson0724 大 你累了嗎?

來一瓶蠻牛...

這台是ac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on0724 大 你累了嗎?

來一瓶蠻牛...

啊我看到中段的ASUS了!!

17樓的圖!!

楼主:
不知道這電池好不好買

楼主:
這台正式壞掉啦....只能開機跑到ACER綠色字LOGO就停住了無法跑到解鎖畫面...

關機時插充電線不會跑出"電池跑馬燈~~~四格輪流動畫",只會出現漏斗圖案

网友I:
引用 楼主:
這台正式壞掉啦....只能開機跑到ACER綠色字LOGO就停住了無法跑到解鎖畫面...

關機時插充電線不會跑出"電池 ...

沒壞 就沒理由換iPHon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沒壞 就沒理由換iPHone了

我欣賞賈伯斯不過我從不買他的商品~~~因為他的邏輯像黑猩猩

我需要的不是講電話而是比筆電小的行動裝置

楼主:
之前發現還能進入工廠模式,於是選擇雙清~~看能否恢復原廠預設值

結果它卡在小綠人清除中............

靠,該不會本身EMMC顆粒故障吧?!

网友H(2018-07-24):
引用 楼主:
之前發現還能進入工廠模式,於是選擇雙清~~看能否恢復原廠預設值

結果它卡在小綠人清除中............n_ ...

看來可能需要換顆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來可能需要換顆粒了!!

假如有本事換,還得線刷刷回去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假如有本事換,還得線刷刷回去呢~~~~

當材料機嚕!!   不然找找主板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H:
當材料機嚕!!   不然找找主板來換!!

恐怕不好找呢~~~它可以用A1-810/811的主板來替換,因為僅差別有無3G上網而已。

看了一些換eMMC的影片,居然換好就能開機進桌面了,都不用刷ROM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