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租/購)電瓶充電器+CCA表

楼主(2018-06-20):
可能是版上第一篇這樣的文,來試試看

A組
1.徵求(租)鉛酸電池充電器和CCA表

2-1.定價結構(酷幣+台幣+運費台幣)
2-2.我所有的身家大概有500酷幣,如果是租用希望能只是酷幣另外加來回運費就好
2-3.我也不知道這價值多少,敬請出價,周末再決定要不要租用囉,請容我任性一下

3.爭議
請寄出前確認東西狀況,並自行記錄
我收到後只有拍外觀照,不會開殼,就直接開始使用,也可能因為電池太爛了,測出來不值得救,自然就不需要使用充電器

B組
1.徵求(購)鉛酸電池充電器和CCA表

2-1.定價結構(酷幣+台幣+運費台幣)
2-2.我所有的身家大概有500酷幣,應該不夠這兩者的價值,所以請在500酷幣+『台幣』+運費的狀況下出價
2-3.敬請出價,一樣周末再決定要不要購買囉,請容我任性第二次

3.爭議
請寄出前確認東西狀況,並自行記錄
我收到後會拍外觀照,會開殼,再開始使用
也可能因為電池太爛了,測出來不值得救,再拋出來賣也說不定

======================
請回文出價說明是出價哪一組,和寫明酷幣+台幣多少,運費另議定我出
不符合規定者,請補正以利比較

目前有三顆電池待處理,預估使用時間約一周,因為以後還有機會用到,視狀況用量增加所以會有購買的選項
無論如何,感謝各位,謝謝

网友:
如果電池太爛,會損毀充電器。

网友:
最好寫出你的地方
如有酷友住附近 說不定能幫上

网友:
買一組,就行,現在不貴

网友:
伏特 ? 安培數 ?

网友:
我在等狀況明朗,撥雲見日時

楼主:
>sandy319:如果電池太爛,會損毀充電器。
3D姊姊,所以才要一併徵cca表呀

>sa2086:最好寫出你的地方,如有酷友住附近 說不定能幫上
感謝提醒,所在地:員林
可以接受我去自取的範圍:鄰近鄉鎮,台中要碰運氣,簡潔就是用寄的

>雨知波自行維修:買一組,就行,現在不貴
我已經看好了 AD-0002 + DHC-BT222

>xiaolaba:伏特 ? 安培數 ?
12V的汽車電池和機車電池和UPS電池
75D23L汽車電池比較值得一試,其它的我知道是玩票性質的
原本是有一台只有1A的充電池,不過操壞了,丟在待修區

>tsai5371:我在等狀況明朗,撥雲見日時
現在中部放晴了

网友:
記得要買 比重計

网友A:
雨知波自行維修
哈拉499太混了吧
好歹也要全配
充電器 中上 充電6V   中12V  左上24V   左下重量級48V+48V=96V
電池 右邊 超重量級12V/210H52
電池檢測儀 左上 測內阻/電壓/CCA/預告是否堪用(更換/充電)
比重計 中下 測酸比重
電池負載儀 左中 測放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雨知波自行維修
哈拉499太混了吧
好歹也要全配

首先請問一下,地上那台是什麼。
還有,不要這樣子麻,就叫人家下那麼重本,又不知道他要回復什麼種的電池,頂多是汽機車電池吧。
告訴你,電子負載機,沒搶到,我可是說服了,學姐和wish好幾年的,終於幫我買了一台,然後跟你那一台長的差不多負載機,好不容易等到過年,wish大,清庫房時拿出來賣,壓歲錢領了,就馬上衝去買,

有那麼多設備,技術可以交流一下嗎,小弟我還在研究中呢,

网友:
汽車蓄電池檢測儀 DY2015 12V (我是沒買過啦)+ WLSH-20C 12V 24V(好不好用,可以問問wkm 大,看9樓的圖片中上那一台,跟那台差不多,因為是大陸製的,)
這樣子,兩千可以搞定了,(當初是很想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雨知波自行維修
哈拉499太混了吧
好歹也要全配

喔!wkm 是在做跟電池有關事業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請問一下,地上那台是什麼。
還有,不要這樣子麻,就叫人家下那麼重本,又不知道他要回復什麼種的電 ...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呵呵呵......暗槓不少
較早期使用電子負載機,優點可測試實際用電容量,當然也是缺點用在鉛酸會自損,要馬上補血(充電),現在多用CCA,測試是八九不離十。
24V電壓的只有大型車才用得到或大型發電機(串)
至於下方充UPS電池的單組可充4顆電池(串),講48V實際是54V上下可微調包括限流/均充/浮充/還有其他功能也能顯示狀況,功能相當強悍。
來源好幾十年了,好像是某外商銀行報廢品(銀行要求較高),現在拿來充EM50自製電動車電池(A123)與電動自行車(鉛酸),目前使用最優的充電器,到現在還沒掛不知還能撐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喔!wkm 是在做跟電池有關事業嗎?

wish 大
沒有
有接觸機車(含電動車)/太陽能/汽車(大)/大型發電機/UPS/電動機具等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319:如果電池太爛,會損毀充電器。
3D姊姊,所以才要一併徵cca表呀

個人感覺 看用途...

我自已有開車,小轎車車上就是那種常見的75D23L或是70D23L
(規格忘了),大約50到60HA(安時)之間...

原則上,要真正知道電池壽命,往往需要花錢買設備(ex:CCA表,智慧充電...)

先比較電池類型....
當然有很多類型,在這只說加水跟免加水...
1. 加水
  這是以前常用的,電池上方有六個加水旋鈕...
  缺點: 每隔一段時間,要加水...
  優點: 壽命較長(比免加水而言)
2. 免加水
  現在一般都是買這種,除非你特別指定要"加水型"的...
  雖然說是免加水,但本質還是有水(其實你可以自已加)
  缺點: 壽命較短
  優點: 不用加水...

免加水跟加水電池,本質是一樣...
一個便利(免加水),另一個壽命較長(常保養加水)...
就看你個人,使用方式...
我取 免加水 長時間免加水的便利...
但每隔半年到一年 我還是把電池從車上取下來
帶回家加水充電...
我只有買一台 汽機車電池的充電器

如果你覺得 使用壽命 是重點,每周/每月 都檢查不是問題...
那買 加水式 電池 應該是最經濟有效...

剛剛以上講的是少量或家裏只有一兩台車(電池)情形...
如果有大量使用需求,那就最好直接買設備(CCA,充電器,...)

結論:
1. 大量使用,買設備
  大量使用,設備當然是省不了的...
2. 少量個人使用,勤於檢查加水
  買加水式的,正確保養可以用很久...
3. 少量個人使用,又不想頻頻檢查加水
  買免保養(免加水)就好了...
  不放心或想用更久,就跟我一樣,
  半年到一年內,自已開蓋加水囉...
  (至於如何開蓋加水,網路文章一堆...)

-------------------------------------------------------------------------
以下是在網路上找到的...
有講CCA,CA定義及檢測原理(我不知對不對,網路資料自行查證)...
還有 我個人認為 實用又好用的開大燈(量壓降)簡易檢測法...

http://blog.xuite.net/somin/twbl ... 9%E7%9A%84%E5%AE%B6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雨知波自行維修
哈拉499太混了吧
好歹也要全配

Wkm大真過份
小弟真懷疑你到底沒有什麼,
這跟本不只湊熱鬧而是完全的搏板面
哈哈!終於撥雲見日了,有wkm前輩一切搞定,那小弟就告辭了
如同12樓橡皮人說的wkm前輩你經營電池事業 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Wkm大真過份
小弟真懷疑你到底沒有什麼,
這跟本不只湊熱鬧而是完全的搏板面

tsai5371 大
小的沒有二勢力,孤苦零依入不敷出.......不及言載,凡事靠自己DIY,能解就解,用時間換金錢。
哪像tsai5371 大財主 可以用金錢換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A:
tsai5371 大
小的沒有二勢力,孤苦零依入不敷出.......不及言載,凡事靠自己DIY,能解就解,用時間換金錢 ...

前輩這下玩笑開大了,時間誰惹的起ㄚ
沒有人可以用任何事物換取時間的
難道前輩有法力,還是跟多啦耶夢有交情呀!

网友:
好專業,曾經想救電池,買了一台麻新的充電器,然後…電池換新了…充電器不知道堆哪去了~哈

网友:
windata大 我都這樣玩電瓶給你參考,買一個比重計,電瓶充電器拆UPS的板子,拿到電瓶先看有沒有失水,有失水先加水,再用比重計量看看,如差很多我沒買硫酸怕危險那天喝醉了誤以為高梁喝下肚誤食,就要坐喔依喔依,我還是會充看看,充不行就拿去回收場回收換啤酒基金

网友:
上次用電瓶水灌進免加水的汽車電瓶~

結果電池樁處就一直滲出水,一陣子就結晶,就這樣多撐了不到1年.......

楼主:
目前手上有的
設備1: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o200en0m878e
設備2: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o200en0m01b7
設備3:比重計
設備4:MESR-100 http://bbs.pigoo.com/thread-64999-1-1.html
設備4的補充資料:用LCR表來量電池的內阻 http://bbs.pigoo.com/thread-65867-1-1.html

>Dave UPS充電板…
我有兩台UPS,但是沒有壞掉的,附近的資源回收場不熟,不接受問東問西,比較可惜
但是個很好的方向,感謝~

>vedncv
趕快丟出來標酷幣流通流通

>jason680
資料有看過,就差實作了

因為是隔好幾天才回覆,對沒有回覆到的朋友說聲抱歉
看來只好先檢測再用RC充電器來1A慢充了
CCA CA 是給懶人用,沒徵到表只好乖乖按計算機,紙筆記錄一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