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RS FRIEND SW101吹風機 馬達轉速變慢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6-21):
先上主角照片, 故障描述: 馬達轉速變慢並且有燒焦味.

原以為是頭髮纏住了馬達, 拆開後發現並不是呆子所想的那樣.

將電熱絲移除後檢查馬達上的橋式整流器,發現有二極體擊穿了.

找不到相同規格的橋式整流器,只有一顆耐流2倍大的n_046|,因為空間有限,所以盡量壓低,但又不能妨礙馬達轉動.
裝回後測試, 馬達轉速就正常了.

事後檢查這顆故障的橋式整流器. 發現還好只擊一顆二極體, 不然事情可能就沒那麼簡單了.

謝謝收看.

网友A:
測量半導體是用二極體檔測量才是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量半導體是用二極體檔測量才是正確的

因為二極體檔短路時電錶會發出嗶聲會吵到人,所以才用歐姆檔.

网友B:
好大一顆橋式整流器,修好是重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二極體檔短路時電錶會發出嗶聲會吵到人,所以才用歐姆檔.

你的電表用二極體檔短路會發出嗶聲?這我倒是第一次聽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測量半導體是用二極體檔測量才是正確的

請問老大為何測量半導體不能用電阻檔,小弟一直都用電阻檔測二極體順逆向導通判斷是否正常,覺得是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請問老大為何測量半導體不能用電阻檔,小弟一直都用電阻檔測二極體順逆向導通判斷是否正常,覺得是還好 ...

我可沒說測量半導體不能用電阻,我只是說測量半導體是用二極體檔測量才是正確的。

如果是指針的電表,那當然沒有二極體檔的問題,如果是數位電表,那就不一樣了,我反問你個問題,你認為數位電表的二極體檔是用在什麼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表用二極體檔短路會發出嗶聲?這我倒是第一次聽到

老大,
FLUKE舊型號真的有做在一起的,我手上也有一支(網路截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
FLUKE舊型號真的有做在一起的,我手上也有一支(網路截圖)

我想你誤會我的意思了,二極體檔跟蜂鳴器檔做在一起的電表本來就有,這台固緯GDM-451電表是我其中一台電表,它就是二極體檔與蜂鳴檔做在一起。

我們今天的問題是用電阻檔量二極體與二極體專用檔(蜂鳴器檔)量二極體有何不同之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沒說測量半導體不能用電阻,我只是說測量半導體是用二極體檔測量才是正確的。

如果是指針的電表,那 ...

說真的小弟還真是沒好好想過老大您這個問題,以前小弟試過,二極體檔應該是分別在順向跟逆向測量時,其中一項會有BB聲,小弟因為習慣會交叉測二極體是否有內部斷裂或擊穿短路,所以一直用電阻檔量二極體,也比較不用把電表旋鈕轉來轉去

還有小弟不是固定用數位或指針表,基本上抓到啥用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沒說測量半導體不能用電阻,我只是說測量半導體是用二極體檔測量才是正確的。

如果是指針的電表,那 ...

轉到二極體檔時電錶顯示的單位是伏特,我想是可以看它的順向偏壓.
另外如果是量測發光二極體, 可能二極體檔的輸出電流會比較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轉到二極體檔時電錶顯示的單位是伏特,我想是可以看它的順向偏壓.
另外如果是量測發光二極體, 可能二極體 ...

二極體檔時電錶可以看它的順向偏壓.只是以小弟的用途不知道順向偏壓的用處,以前看資料有提到可由偏壓值判定是鍺或矽二極體,不過小弟只看二極體工不工作,講白了就是有沒有單向導通,如果有雙向導通或雙向斷路就判定他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表用二極體檔短路會發出嗶聲?這我倒是第一次聽到

是的,這個電錶就是這麼奇怪, 它的二極體檔並有蜂鳴的符號.但二極體檔短路時就是會嗶.
而歐姆檔的蜂鳴的符號是要另外去按它上方的蜂鳴功能鍵才會在短路時發出嗶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極體檔時電錶可以看它的順向偏壓.只是以小弟的用途不知道順向偏壓的用處,以前看資料有提到可由偏壓值 ...

我也是這麼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大一顆橋式整流器,修好是重點

因為找不到相同規格的橋整,所以拿了一顆2倍大的.
要再壞橋整的機率應該不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找不到相同規格的橋整,所以拿了一顆2倍大的.
要再壞橋整的機率應該不高了. ...

看到那顆橋式............. 不經意的笑了n_118|

話說這麼大科的橋式 應該不會擋到風 影響散熱吧

楼主:
哈哈,不會喔,因為它還是比馬達的外徑小。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為找不到相同規格的橋整,所以拿了一顆2倍大的.
要再壞橋整的機率應該不高了. ...

可以用4隻2極管去搭~
我修過很多都是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轉到二極體檔時電錶顯示的單位是伏特,我想是可以看它的順向偏壓.
另外如果是量測發光二極體, 可能二極體 ...

是的,數位電表會把二極體檔獨立做出來一定有特別用意,簡單說如果用電阻檔去測量半導體,那測到的只是阻值,所以測量半導體還是要切在二極體檔才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4隻2極管去搭~
我修過很多都是如此!

我也沒有2A的二極體可以搭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表用二極體檔短路會發出嗶聲?這我倒是第一次聽到

Fluke 187 / 289 使用上也是如此, 我想用意是提醒使用者此處有低電阻特性, 需ˊ多留意

网友:
長知識~~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