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ITO ES-520電療機

楼主(2018-06-21):
這是醫療用的電療機
客戶端有問題
打開後發現這種排線
不知道前輩們知道怎麼拆解呢

网友A:
拉起來!?
一端應該是硬的可插

网友:
直接拔即可

楼主:
我有試過!但是好像有銲錫連在下面說!我不敢太大力><怕壞掉!但要想檢查PCB看有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快6萬了!

https://accesshealth.com.au/ito-es-520-2-channel-low-and-medium-frequency-interfere ...

賣的話是不只!只是不知道怎麼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起來!?
一端應該是硬的可插

我有試過!感覺好像不行!所以想請教大家!!!

网友C:
拉一下黑色座看看,印像中我遇過黑色座往上拉可卸下排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一下黑色座看看,印像中我遇過黑色座往上拉可卸下排線的

拉了!!但是好像還是很固定在!!我怕排線被我拉斷><

网友:
方便拍清楚的連接器三個面的特寫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拉了!!但是好像還是很固定在!!我怕排線被我拉斷><

我的意思是拉黑色座不是拉排線喔
PS.不是整個拉起來喔,巧力拉起看看約拉3mm有一個卡損會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拉黑色座不是拉排線喔
PS.不是整個拉起來喔,巧力拉起看看約拉3mm有一個卡損會卡住

我再試試!因為它要是座可拔的!我還覺得簡單!但又拔不起!因為這一台貴!我們在澳門要送回香港很久的
所以先自己先檢測看看!!但想看背面有拔不起這一條

网友B:
左手食指跟姆指夾住排線底部的左邊,
右手食指跟姆指夾住排線底部的右邊,
兩邊輪流往上拉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手食指跟姆指夾住排線底部的左邊,
右手食指跟姆指夾住排線底部的右邊,
兩邊輪流往上拉起。 ...

可以請教這是叫什麼排線嘛!我到公司再試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請教這是叫什麼排線嘛!我到公司再試看看!謝謝

那裝的時候要怎麼裝?是右邊先下再換左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裝的時候要怎麼裝?是右邊先下再換左邊?

都可以。怎樣上來的,就怎樣下去。小心使用。

网友D:
你可以摸看看FPC 靠近插座的地方,會有個硬塑膠板

例如圖片藍色部分(顏色不一定相同)

拿工具(聶子包布防止損上FPC)夾住這部分拉起,記得不要拉太多,會把FPC扯斷掉。(我純手拆,就拉壞過)

ff

ff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摸看看FPC 靠近插座的地方,會有個硬塑膠板

所以我該用夾子拉排線是嗎?我小心試看看!因為很怕它斷掉!謝謝您的指教

网友:
這種插座應該直接撥排線就好了,不確定的話看插座內有沒有金屬彈片,如果有彈片直接撥線。

网友(2018-07-29):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該用夾子拉排線是嗎?我小心試看看!因為很怕它斷掉!謝謝您的指教

這種盡量不要用夾子拉,用手先拉慢慢拉左右晃看會不會搖動比較保險,還有這是碳膜 FPC 排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