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OSHIBA 55ZV600G LCD液晶電視油畫現象

楼主(2018-06-22):
東芝TOSHIBA 55ZV600G 55吋LCD液晶電視,畫面油畫現象.

銘牌

主機板

邏輯板

電源板

一般油畫都是換AS15-X,這個邏輯板是LG的,他不是使用AS15-X,而是使用TPS-65162,買了二手邏輯板,或買TPS-65162來更換,油畫現象都沒改善.

從網路資訊發現有人補焊貼片排阻,油畫問題就解決了,所以就著手補焊主機板連接邏輯板排線座下的貼片排阻,補焊後檢查焊點,發現0歐姆(RP22)的4-5腳開路了.

到台中市電子街買貼片排阻,結果竟然買不到貼片排阻,最後從網路買到了,收到貼片排阻馬上更換..

裝回開機,彩色的畫面終於回來了,斷斷續續看了二天,畫面都是正常的.

网友:
沒看到換的痕跡

楼主:
請將倒數第二張圖片放大,RP22那顆貼片排阻,舊的沒有標示,新的有標示0歐姆,舊的貼片排阻厚度0.6MM,新買的0.4MM,而因為老花所以新舊換的不是很齊.

更換貼片排阻

网友:
吼~吼~吼~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剛好遇到一台白牌55吋
一樣換了邏輯沒救回白霧情形的....
快點來去查查倍頻板上與主板上的排阻
萬分感謝前輩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將倒數第二張圖片放大,RP22那顆貼片排阻,舊的沒有標示,新的有標示0歐姆,舊的貼片排阻厚度0.6MM,新 ...

嘉芬同學有看到了.謝謝

网友:
謝謝分享,該來買0歐母smd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維修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