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先進 UT61E 的蜂鳴器規格

楼主(2018-06-22):
各位先進好

今天小弟不小心把公司的 UT61E 摔到地上 結果蜂鳴器就破裂壞掉了

如下圖所示

請問有哪位前輩知道這是什麼蜂鳴器 規格是什麼嗎?

我去買來給公司 RD 換上去 ....

网友A:
你可能量一下它的驅動訊號,看它是怎麼驅動的,畢竟它外觀沒有型號.
有分是否內含驅動電路的蜂鳴器, 工作電壓差不多都可以通用.大小聲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量一下它的驅動訊號,看它是怎麼驅動的,畢竟它外觀沒有型號.
有分是否內含驅動電路的蜂鳴器, 工作電壓 ...

這 .... 我不知道怎麼量ㄟ

我問看看 RD 看他們有沒有時間理我

网友B:
心情不好喔
用另一個電錶量供電,應該可得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情不好喔
用另一個電錶量供電,應該可得知

他一隻腳是1.74V
另一隻腳是1.852V

网友:
板子,可以照一下嗎

网友:
UT61E的部份電路圖
其實把蜂鳴器拆下來,帶去給商家看,應該就不會錯了。

楼主:
電料行說沒有一模一樣的規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料行說沒有一模一樣的規格

問一下公司 RD,沒有一模一樣的,可不可以買替代用的?(人情攻勢+可口可樂+....=搞定)

网友A:
根據upchome兄提供的電路圖,是不含驅動電路的蜂鳴器,蜂鳴工作電壓要量一下電路圖中的Vc

网友D:
我说楼大,看Schematic这只是个无源器件哦!也就是说,它里边只是个压电陶瓷片,没有驱动电路。你可以试着解剖,并修复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upchome兄提供的電路圖,是不含驅動電路的蜂鳴器,蜂鳴工作電壓要量一下電路圖中的Vc ...

我買了一大堆蜂鳴器 回來慢慢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楼大,看Schematic这只是个无源器件哦!也就是说,它里边只是个压电陶瓷片,没有驱动电路。你可以试着 ...

我買了一大堆試看看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一下公司 RD,沒有一模一樣的,可不可以買替代用的?(人情攻勢+可口可樂+....=搞定) ...

嗚嗚嗚................

网友E:
我有一台螢幕摔破的,大大需要嗎 可以贈送

网友F:
電錶使用的電壓是9V 的~
所以最有可能是 9V ~ 5V
這2種 !

要是我的話我會買9V的來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錶使用的電壓是9V 的~
所以最有可能是 9V ~ 5V
這2種 !

我在電料行買了一堆不同的

請 RD 幫我焊上去

結果可以用了

喔耶!!!!

至於它是幾V的 我還真的不知道

反正電料行有的我都拿了 都拿給 RD 讓他們去玩了 ....

网友G:
我以為只要小鬧鐘的蜂鳴器,
都可以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為只要小鬧鐘的蜂鳴器,
都可以代用..

也沒有ㄟ  RD 有焊到一顆 有聲音 但很小聲

也不是所有的蜂鳴器焊上去 聲音都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電料行買了一堆不同的

請 RD 幫我焊上去

恭喜完修。

楼主:
不是我自己修的

我也很想學怎麼修

畢竟我只是公司的畫圖工程師

當 RD 沒人焊接時才會叫我下去

當 RD  沒人DEBUG 時才會叫我下去

當 RD  沒人畫線路時才會叫我下去

我也很想學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螢幕摔破的,大大需要嗎 可以贈送

不用啦坦克大

留著還有用處阿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用啦坦克大

留著還有用處阿

說真的 我不知道你那隻螢幕怎破了

UT61E 雖然很強

但是機構上面老實說 我個人認為 跟我自己買的 DE-5203 差很多

也許中國大陸製的表功能都很強

但是機構

真的不敢苟同

聽我家機構工程師說 其實那種表的機構很爛...

我也不是機構工程師 不曉得

只是拿起來跟公司的 FLUKE 其他電表比 , 就是很差

公司也只是拿來做為電壓紀錄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