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洋SANYO SMT-22LC3液晶電視雷擊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8-06-22):
三洋SANYO SMT-22LC3 22吋LCD液晶電視雷擊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三洋SANYO SMT-22LC3  LCD液晶電視.雷擊.不過電.無法開機.

液晶電視型號SANYO SMT-22LC3

其實這台電視.2月才剛進廠維修過.雷擊雖屬天災.還是給主人一個甜甜價.
且就在這一天.同一個轟天雷.我的電視和第四台視訊盒也同樣難逃雷爪GG了.
最近遲來的梅雨季節.請各位多多小心.打雷或不看電視時最好把電視訊號線與視訊盒分離.避免受雷擊.

拆機.

電源高壓板.

完全無輸出.

小C都還是剛換過的日系優質小C.

翻過背面.

很明顯的打火痕跡.
這橋式整流準掛了.不過奇怪的是保險沒斷.

再來測量這OB2269CP.第1腳與第7腳短路了.

手上又沒這棵.翻閱規格書發現SG6841SZ可以代用.

換上後短路消失.電表不再嗶嗶叫.

再來陸續發現10N60.

光耦.

TL431陸續都陣亡了.

屍體越來越多.

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總不能永無止境的找下去.
突然想到我有5V/12V雙電源的電源板.剛好符合原本電源需求.
這應該買超過5年以上了.都沒有使用過.就決定派它上陣.

當然小C得先換上日系小C.

換好後再加塊高壓公板.就變成電源高壓板了.

上電測試.還是無法開機.

檢查電源輸出.5V.12V都正常.
原來毛病出在這紅圈處.

取下主機板.

U7為1084-25.U6為1117-33.這兩棵穩壓IC都有輸入無輸出.

換上U6.U7電壓就出來了.

且可順利開機.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雷擊換的真辛苦,,謝謝分享

网友:
索爾真是維修界好朋友~

网友:
gkjnn 大
真是 神來之手

网友:
神級達人修護一個字~~~~屌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原版的電源板,1︰NTC 設置在 MOV 前面。2︰零件配置,布線與安全間距的問題。

順帶一提,我看過好多質優的保險,後面不管怎麼短路怎麼炸管怎麼哀鴻遍野血流成河的,它老神在在都不會壞耶!這若不是品質好的話那還會是什麼呢?

网友A:
感謝gKjnn兄提供的範例, 有幾個問題想請教gKjnn兄:
1.電視是否因天線遭受到雷擊而損壞, 請問如何判斷(我的程度只知道電視壞掉) ?
2.電視因天線遭受到雷擊而損壞的機率到底有多高? 如果趨近於0,我是覺得要不要拔天線都可以?(很多東西拔來拔去也不好)
3.一般的電視電源板有PSON(power on)的針腳, 而我看到gKjnn兄換上的電源板並無PSON(power on)的針腳. 是否電源板有PSON(power on)的針腳,會比較好一些且會比較省電一些些?
4.第8圖有個電源測試設備叫什麼名稱, 網路上有賣嗎?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完修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gKjnn兄提供的範例, 有幾個問題想請教gKjnn兄:
1.電視是否因天線遭受到雷擊而損壞, 請問如何判斷(我的 ...

1.這台明顯是電源
2.第四台很高
3.這台原本設計就沒有
4.學姐辦過團購http://bbs.pigoo.com/thread-6823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1.這台明顯是電源
2.第四台很高
3.這台原本設計就沒有

感謝gKjnn兄的說明, gKjnn兄技術好, 發文多, 人親切, 讓我們學很多維修技術, Thanks.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還有一些疑問不太懂.gkjnn兄說, 第四台視訊盒也同樣難逃雷爪GG了.最近遲來的梅雨季節.請各位多多小心.打雷或不看電視時最好把電視訊號線與視訊盒分離.避免受雷擊.

我還有下列疑問, 請gkjnn兄指導, 謝謝:
1. 文中所提第四台視訊盒是否指第四台機上盒?
2. 文中所提電視訊號線是否通常指HDMI線?
3. 為避免雷擊, gkjnn兄建議打雷或不看電視時將HDMI線拔掉,但我總覺得HDMI線拔來拔去總是不好, 是否有替代方法? 我想一個不拔HDMI線的替代方法, 不知是否可行, 尚祈gkjnn兄指導.
如果我把第四台機上盒的開關按一下, 這時候第四台機上盒會呈現待機狀態(待機紅燈會亮起來),
我知道這時並不會有影音訊號傳給電視, 那不就等於電視不會遭受雷擊?

第四台機上盒已呈現待機狀態, 是否可避免電視朝受雷擊?

第四台機上盒已呈現待機狀態, 是否可避免電視朝受雷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還有一些疑問不太懂.gkjnn兄說, 第四台視訊盒也同樣難逃雷爪GG了.最近遲來的梅雨季節.請各位多 ...

1.是的.第四台機上盒很容易招雷
2.不一定.看您連接那種信號線
3.沒有用.如果雷擊中機上盒.還是會經由連接線進入電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還有一些疑問不太懂.gkjnn兄說, 第四台視訊盒也同樣難逃雷爪GG了.最近遲來的梅雨季節.請各位多 ...

這個小弟可以回覆您,不想要機上盒被雷打壞,拔機上盒輸入源,覺得沒差請把hdmi線拔除保護電視,原因是雷打到第四台天線感應到高電壓循線路至機上盒和電視以上這二個都會被雷打壞,保持待機狀態是無效的

网友:
感謝gkjnn兄及小冬瓜兄的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