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PO EM-42VK08D 橘燈亮不開機

楼主(2018-06-23):
SAMPO EM-42VK08D 橘燈亮不開機
先來個背板照

內部

電源板只有輸出5V跟12V到主板
一上電PS_ON高電位
5V跟12V輸出正常

橘燈亮著

先量一下主板上都沒電
往電源管理IC下手
3484A第2腳輸入12V有

第3腳輸出0V

再確認一下EN腳12V也有
確認IC異常準備更換

以往都是兩顆這台只用一顆
這樣也好比較省事

一次的慘痛經驗
養成習慣貼一下膠帶
雖然沒幾個零件
還是貼一下避免又吹不見了

出動熱風槍吹下

再用熱風槍吹回
組回測試
一上電亮橘燈
馬上轉紅燈待機

開機第3腳5V已經有了

正常了

网友A:
要調幾度(350)吹多久才不會過熱燒壞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調幾度(350)吹多久才不會過熱燒壞
  恭喜完修...

壞的已經壞了  我都先抹上錫油 400度 快速吹下
在將基板焊錫清潔一下 補上有鉛焊錫 用300度一分鐘內吹上

网友B:
請教smart兄:
1. IC 3484A的第3腳, 應該是5V卻只量到0V, 所以判定IC 3484A有故障?
2. 請問你在主板上貼的膠帶是一般的鋁箔膠帶嗎?
3.文中談到LED電源指示燈的橘燈及紅燈, 我有點困惑, 因為我的經驗, LED電源指示燈是雙色LED燈(橘色及綠色,或是紅色及綠色, 或是橘色及藍色).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smart兄:
1. IC 3484A的第3腳, 應該是5V卻只量到0V, 所以判定IC 3484A有故障?
2. 請問你在主板上貼的 ...

1.輸入腳有電壓,en腳也高電位,輸出如果沒短路,第3腳基本上要有電壓輸出,所以判斷IC應該有異常先更換
2.對,一般的鋁箔膠帶
3.這台是綠燈跟紅燈,在一上電的準備狀態會雙燈都亮,看起來有有點橘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1.輸入腳有電壓,en腳也高電位,輸出如果沒短路,第3腳基本上要有電壓輸出,所以判斷IC應該有異常先更換

感謝smart兄的說明

网友C:
Smart大師 您機器交機了嗎?
能麻煩您備份這台的程序嗎?
小弟我需要他 拜託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art大師 您機器交機了嗎?
能麻煩您備份這台的程序嗎?
小弟我需要他 拜託您了 ...

我回去再備份給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art大師 您機器交機了嗎?
能麻煩您備份這台的程序嗎?
小弟我需要他 拜託您了 ...

請服用

SAMPO EM-42VK08D MX25L6405.rar (3.47 MB, 下載次數: 74)

网友C:
謝謝大師的大力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大師的大力幫助

大師
您有sharp lc-32le345t 的程序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師
您有sharp lc-32le345t 的程序嗎

Sor 我這裡維修機器很少來sharp的 所以沒有備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r 我這裡維修機器很少來sharp的 所以沒有備份到

謝謝您,祝您生意興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