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NN-SM332微波爐零件請教

楼主(2018-06-23):
請問各位大大;國際NN-SM332微波爐零件請教,在高壓變壓器的初級線圈的保險絲規格

保險絲上的字07 T5AB 7AM 316請問此規格
保險絲的位置
高壓變壓器

网友A:
趁半小時內還可編輯,再重新編輯按圖片將多餘圖片刪除,再按儲存即可重新編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趁半小時內還可編輯,再重新編輯按圖片將多餘圖片刪除,再按儲存即可重新編輯 ...

wet大;謝謝喔

网友B:
klixon 7am series Thermal Protectors
http://www.mopselectric.com/ebay/klixon7am2.pdf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6-1-1.html

网友C:
7AM 溫控開關

17AM/7AM 溫控開關 (熱保護器、斷流器)

產品介紹:
117AM/7AM熱保護器是美國德州儀器公司Klixon ®專有技術生產的一種過溫、過電流之保護器,其體積小,觸點容量大,跳脫動作快速,性能可靠。它是一個微型、速動、熱動裝置。在熱保護科技領域內,它是一個被廣氾應用的保護元件。
217AM/7AM 熱保護器,當電器不正常工作,使電流增大及週圍溫度升高時,超過熱保護器的溫度設定值時,自動斷開電路,使電器得到保護。當裝置冷卻到安全溫度時,觸點又能自動閉合。
317AM/7AM熱保護器同時具有過流保護作用:當電路短路或電機堵轉時,由於電流迅速增加在Klixon ®雙金屬片上產生熱效應,迅速將保護器接觸點斷開。

特性說明
Klixon® 是全球生產傳感器和控制器品種最齊全、產量最大的國際著名品牌,對產品質量具有信用保障。熱保護器緊湊的微型設計,便於安裝。每一種跳脫溫度都經嚴格地校正及檢查,雙金屬片(Klixon®專利品牌)具有100%快速跳脫 。具有UL, CUL, CSA,  VDE, ENEC, CQC, 認証文件, 嚴格執行歐洲的ROHS的環保標準,使客戶得到 真正保障。使用 Klixon®突斷式作動簧片進行正開-斷動作;帶襯墊不鏽鋼外盒,適合絕大多數浸澤製程;具備有感應電流及溫度而動作之雙重性能;額定電流範圍大;單獨進行溫度校準和檢驗;壽命期內溫度反應性能重複性高;可根據客戶的特殊需求,提供手動復位之PTC組合裝置;可依客戶的需求鉚接各種規格與長度的線材 ;鉚接線材之端子,有同邊及不同邊兩種選擇

產品用途:
各類電機、馬達、水泵 空壓機 清洗機
  熒光燈電子鎮流器 HID鎮流器 變壓器;照明燈具電熱墊,車用電熱毯;醫用熱敷墊 過膠機;電動工具、充電器 儀器,設備 、家用電器;發熱電器.

產品型號及技術參數表

17AM
7AM
電氣規格
22 A  / 115 V--- AC    9 A / 250 V--- AC   20 A / 16 V---  DC
溫度選擇範圍
65℃~160℃ ±5℃(每5℃一種規格)
65℃~175℃ ±5℃(每5℃一種規格)
自動動作壽命
1萬次  (自動復位)
外形結構
鋼殼密封,配特殊的感溫絕緣護套
外形尺寸
23×  10× 4.7 mm(長×寬×厚)
19.  5 ×10 ×4. 6 mm(長×寬×厚)
產品尺寸圖
編號與工作溫度對照表
跳脫溫度
編          號
65℃
17AM  020
7AM  020
70℃
17AM  021
7AM  021
75℃
17AM  022
7AM  022
80℃
17AM  023
7AM  023
85℃
17AM  024
7AM  024
90℃
17AM  025
7AM  025
95℃
17AM  026
7AM  026
100℃
17AM  027
7AM  027
105℃
17AM  028
7AM  028
110℃
17AM  029
7AM  029
115℃
17AM  030
7AM  030
120℃
17AM  031
7AM  031
125℃
17AM  032
7AM  032
130℃
17AM  033
7AM  033
135℃
17AM  034
7AM  034
140℃
17AM  035
7AM  035
145℃
17AM  036
7AM  036
150℃
17AM  037
7AM  037
155℃
17AM  038
7AM  038
160℃
17AM  039
7AM  039
165℃
7AM  040
170℃
7AM  336
175℃

7AM  3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klixon 7am series Thermal Protectors
http://www.mopselectric.com/ebay/klixon7am2.pdf

lazy104大;3Q.3Q,有找過就是不知關鍵字klixon 7am series

楼主:
引用 网友C:
7AM 溫控開關

17AM/7AM 溫控開關 (熱保護器、斷流器)

ericchou大;3Q.3Q,痞酷高手如雲

楼主:
7AM  316 175℃        請問台灣哪裡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avertronics.com/product/index3.php?pid=82&aid=166

Frank4911大;謝謝..已修好,暫時以172度代用,想問http://www.avertronics.com/product/index3.php?pid=82&aid=166有零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