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推薦給老人家食用的夏日開胃菜單嗎 ?

楼主(2018-06-24):
請教 各位前輩

小弟自認烹調手藝不差且營養衛生,每日烹煮菜單也費盡心思
但家中老人家胃口食慾不佳,進食量少,長期而言是隱憂
每每提問怎都吃很少,都回答說不餓
大家有沒有推薦的料理可提示一下 ?
或是有哪個環節小弟漏想的 ?

网友A:
是否可以把這類代餐低溫加入料理
或是加入他偏好挑食的食物中料理
不過他願意喝下這250cc是最好的情形
我嚐過味道是還算可以
一天給他一包應該至少可以補充吃不到的營養
非常不專業的建議給你參考

网友B:
不餓的原因很多,
不一定是手藝不好,
可能心情關係影響食慾,
老人家不愛動,
多陪她散步聊天..
蒸蛋這一道不錯,
可以加蛤蠣(可以先蒸過),
加入蛋液中再蒸,
味道比較鮮美..

网友C:
要找出不餓的原因,才有辦法治,強迫吃東西,反而有反效果。
年紀多大?體重?臉上跟手,是否有老人斑?

网友D:
近年來我深深體會到,修人與修機器根本是不同次元的事。

有可能真的是單純不餓,有可能是胃氣不足。後面的話就麻煩,家母正這處於這個狀況。

原因不定,五藏六腑,情志時令,交互影響,錯縱複雜……青壯易治,老人次之,幼兒最難,又女性比男性難以捉摸。綜合起來,一上來就遇到小 BOSS 級的關卡。所以醫書云沒潛心鑽研三十年不得出師。啊!修機器真的是簡單太多太多了!

若夏天相較於冬天沒胃口,冬天還好的話,基本就屬於時令性的問題。

网友:
  咱是不太會料理啦!

  不過, 除了前幾樓先進所述, 長者食不下嚥, 食材樣態也是因子之一:

    太硬: 長者普遍性的牙口不好. 即使裝了假牙, 咀嚼能力已大不如前. 咬不動、不好咬索性就放棄了. 故, 食材不宜過硬, 或透過料理過程軟化.

    太大: 長者顳顎關節、肌肉使用了大半輩子, 難免會有磨損、移位、發炎的可能性, 使其開合功能退化. 對長者而言食材體積太大, 入口增加了難度, 對該道菜的印象就不佳. 故, 切丁、切碎為上; 或者平時留意長者開口時的張口程度, 作為料理食材體積的參考點.

    太長: 長者吞嚥能力下降. 有些食材是呈長條狀, 若無法及時完全吞下, 會有致噎著、嗆傷、窒息的可能性, 造成不敢吃. 故, 切短、固定成團, 可降低進食風險.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把這類代餐低溫加入料理
或是加入他偏好挑食的食物中料理
不過他願意喝下這250cc是最好的情形

老人家早餐茹素
食用五穀粉加其它類似的添加品
堅果類/蔓越莓/葡萄乾....等 (發現年紀大偏愛甜食)

一般蔬食還咬的動,堅韌的肉類才較吃力 (會挑著避開不吃)
目前日間其它兩餐,應該先不採用糊化食物當主食
長期食用這類精緻營養品,也怕老人家產生惰性,纖維太少腸道萎縮
活動活動,要活就要動
想要增加長者的活動量,促進飢餓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人家早餐茹素
食用五穀粉加其它類似的添加品
堅果類/蔓越莓/葡萄乾....等 (發現年紀大偏愛甜食)

真的要活動活動,
要活就要動,
找一些你家大人想做有興趣的事..
有生活重心就不會無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餓的原因很多,
不一定是手藝不好,
可能心情關係影響食慾,

小弟評估過
應該是日間活動量過少
導至平時的飽足感時間較長

食物烹煮方式有調整過了
口感大多偏軟爛為主(有被告知說煮太青翠需咬很久)
所以水煮熱燙蔬菜較受歡迎
含較高蛋白質的食材會間隔的安排於一週當中
避免消化不易問題

目前統計推估是運動太少
小弟想不出如何長時間誘導雙親多運動
所以鼓勵兩者多參加社區老人團體的戶外踏青行程活動
一來年紀相仿行動力相當,且有類似的聊天話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找出不餓的原因,才有辦法治,強迫吃東西,反而有反效果。
年紀多大?體重?臉上跟手,是否有老人斑?

八十多歲的雙親
體重父親稍胖(僅鮪魚肚超標),母親偏瘦 (食慾不好)
兩人沒有明顯老人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真的是單純不餓,有可能是胃氣不足。後面的話就麻煩,家母正這處於這個狀況。

原因不定,五藏六腑, ...

小弟家中兩老
春夏秋冬都一樣
沒有季節之分

是有懷疑幾點
1.吃膩小弟的菜單(要來想辦法換菜單)
2.運動量太少,影響長期的食慾
3.年紀大就有點懶得動
  尤其中餐無法現場烹煮給兩人食用
  有時發現午餐,根本沒拿出準備好的菜熱來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人家早餐茹素
食用五穀粉加其它類似的添加品
堅果類/蔓越莓/葡萄乾....等 (發現年紀大偏愛甜食)

水溶性纖維質也可攝取,
例如:燕麥做成燕麥粥(可打成糊狀)+豆漿=燕麥奶,
這也有飽足感,
我有試做過(燕麥粥用豆漿機製作),
當正餐吃也不錯,
不一定要加糖.
現成的五穀粉不建議使用,
因為原料是長得如何,
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