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燈4P啟動器可以點亮20W燈管嗎?

楼主(2018-06-24):
翻出一堆4P啟動器, 可是家裡只剩2個20W日光燈管,
請問4P的可以拿來點20W日光燈管嗎?

只知道1P無法點亮40W,但4P拿來點10W 20W不知道會如何?

网友:
點不起來,電壓差了不少

1P是50~60V
4P是195~205V

楼主:
啊, 看來用不到只好丟了,

网友A:
你可以做個實驗啊 !

[只知道1P無法點亮40W] ??

1P的可不可以點40W的 ??

4P的可不可以點 10W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個實驗啊 !

[只知道1P無法點亮40W] ??

答案=>不行

网友:
如果燈電壓是220V就可點亮

网友:
後陽台 傳統2呎18W日光燈 1P啟動器
有一次日光燈壞掉 燈管兩端黑黑的...
去買燈管時 發現有在賣電子啟動器...

電子啟動器價錢跟一支燈管差不多
就買來試試看,好幾年都沒壞(沒換過燈管/啟動器)...
後來看到 傳統日光燈問題,都會建議使用 電子啟動器...

如果只比較啟動器價錢,會覺得很貴
電子啟動器約四五十元,一般十元左右,貴四五倍...
但 四五十元也才跟一支2呎日光燈管差不多
少壞一次燈管,就省到了錢跟(去買跟換燈管)時間

网友:
可以,我们的启辉器早期的是4-40W,现在的大都是4-65W或者4-80W,都是220-240V的,除了特种的,比如井下用的,127V,早期生产的,对电压要求很高,110V电压很难让它动作,必须120V电压才行!当然现在井下用的127V启辉器估计已经被110V的替代了!

楼主:
正如樓上各位說的,4P拔到20w上 點不亮~
只好送給鄰居

不過省電燈泡好像不省錢
一直壞一直壞,花傳統燈具好幾倍的錢,
oo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