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樂金 42LG30D 有影 無聲 熱機當機

楼主(2018-06-24):
小弟丈人家有台電視 42LG30D
有影像 沒有聲音
點選設定畫面如圖
文字方塊有雜訊
看一下子後.所有按鍵都無法動作.包括電源按鍵.
關電視必須拔插頭.

幾經波折後.終於完修
原主機板.狀況漏液腐蝕

原先網路預先購入良品主機板就派上用場

更換完成後畫面就正常.準備拍照時.忽然就沒聲音.重開就正常.但幾分鐘後就又沒聲音
當時也很晚.懶得重新拆開查.
於是隔幾天放假再處理看看.

沒聲音.當然查音效晶片

開機正常.幾分鐘後就又沒聲音.詳細查晶片附近元件.尤其是電容
原來是掉件了~

拆壞板補上~熱機正常....完工
但工程模式還是不知道怎麼進去~

附註:圖檔長寬雖可縮小但一直無法壓縮檔案大小.後來在網路上搜到縮小檔案大小的網站.才可以補發本帖.謝謝WISH大管理與提示~

网友:
感謝x09818兄提供的範例, 我ˋ最近看了本網站的許多維修範例, 觀察到一個現象: 電視看一下子後,所有按鍵都無法動作,檢修的大方向為主板.
我在想, 按鍵板是連到主板, 按鍵板的按鍵無反應, 當然檢修的大方向當然是主板
另外x09818兄說, 樂金 42LG30D電視有影無聲, 我覺得檢修的大方向亦是主板, 因為聲音是由主板來控制, 電視沒有聲音, 檢修的大方向當然是主板.

网友:
x09818 大

小弟也不會用甚麼繪圖軟體
我縮圖都是用 WIN 內建的 小畫家
以此篇為例 參考看看
我用手機照相的 檔名為 20180625_012012 檔案有 4.69M

縮圖後 檔名為 20180625_012012-1 檔案有 159K 沒複雜的影像 所以縮很大

1. 用小畫家開啟原圖

2. 選取上方的 調整大小 (紅圈處)

3. 點選像素 有分 水平跟垂直 將最大那個像素改成 750 (紅圈處) (我是改成750)

4. 按確定 變成這樣 會有多出空白的

5. 我是按另成新檔 存成 JPG檔 來比對 (紅圈處)

6. 存成的兩檔名

7. 原圖的 檔案大小

8. 縮圖後的 檔案大小

盡我所能說明 詞不達意 望妳能了解

网友:
我也是用小畫家,用百分比調整比例,水平20-25,會直接等比例縮小
雖然縮圖軟體很多,板上也有人推薦幾款不錯的
如果圖片數量不多的話,作業系統內建的軟體就很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