曜越TR2 GOLD 500W 上電保險即燒

楼主(2018-06-24):
曜越TR2 GOLD 500W 上電保險即燒,

由於即刻燒斷,更換後再燒斷,所以沒有5VSB

目測沒有零件燒焦痕跡,有將圖5電容拆下上電依然燒保險,

橋整也拆下檢查,比對PDF沒問題,

請問從哪裡下手。感謝

銘牌

銘牌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65933-1-1.html
這個給你參考,要先有個觀念,

网友A:
入了寶山, 你連挖一下, 找一下都懶, 直接問寶藏在哪裡 !!

這不就失去了學習的機會嗎 ?

會燒保險絲~ 這表示什麼 ? (有防燒裝置你用了沒)

靜態測試做了沒?(請善用你的電錶)

网友B:
看看這三處,有短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這三處,有短路嗎!

大師厲害,小弟不才,

网友:
燒保險絲表示有元件短路,不可能只換FUSE就搞定,橋整如果OK,那就先查二極體部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了寶山, 你連挖一下, 找一下都懶, 直接問寶藏在哪裡 !!

這不就失去了學習的機會嗎 ?

很抱歉,我找很多,門外漢只會亂搞,謝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