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固緯型號不詳0-60V 3A可調電供,求助IC型號

楼主(2018-06-24):
電供面板

一直找不到這台電供的型號,只知道  穩壓直流電源PGM系列

故障問題,開機無電壓,燈號長亮CC,選鈕和電容及741換過後,電壓有0-3V的微幅變化量了

燈號還是在CC,版上有一顆被磨掉型號的14腳IC,查過很多電路圖,沒看到類似的腳位設計,

求助一下有沒先進知道這顆IC的型號!!

感謝!!

補充內容 (2018-6-25 05:39 AM):
已知型號為 723  感謝各位協助!!

网友:
不是uA723嗎?

网友A:
請問,有空可以再照照其它照片嗎,用幾顆mos,變壓器,純脆看一下,

楼主:
723的腳位不太像

這棵IC 第一腳就接地

10及11腳直接接橋整+極

沒見過這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723的腳位不太像

這棵IC 第一腳就接地

仔細查一次,我覺得很有機會︰
http://bbs.pigoo.com/thread-5960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空可以再照照其它照片嗎,用幾顆mos,變壓器,純脆看一下,

補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細查一次,我覺得很有機會︰
http://bbs.pigoo.com/thread-59602-1-1.html

板子元件位置有點像!!   我再研究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723的腳位不太像

這棵IC 第一腳就接地

你腳位看錯了吧?照片上1,2,3腳都是空腳啊。

我比對起來也是7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腳位看錯了吧?照片上1,2,3腳都是空腳啊。

我比對起來也是723。

我再仔細看看!!

隱約有看到 編號有84

楼主:
仔細端詳了看不清楚的文字,用強光電筒加40倍放大鏡,看了快半小時

眼都快瞎了,終於讓我看到   浮出723的文字了!!

感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細端詳了看不清楚的文字,用強光電筒加40倍放大鏡,看了快半小時

眼都快瞎了,終於讓我看到   浮出723的 ...

仔細端詳了看不清楚的文字 看到都眼花了 還是不敢確定 正確數字
我曾對 蔡兄弟說過 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
所以強烈推薦 好東西 在也不怕看不清楚了
趕緊照過來!烏骨雞學姐拍影片了 物超所值  我買2台 所以強烈推薦
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

效果圖 清晰度一絕 如果有反光 稍調一下鏡頭即可

网友:
我以前修電供時,有遇過繼電器故障導致電壓上不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仔細端詳了看不清楚的文字,用強光電筒加40倍放大鏡,看了快半小時

眼都快瞎了,終於讓我看到   浮出723的 ...

題外話,不知道你職場生涯有沒有遇到一種情況,當交通工具某個地方被故意磨掉,但是又要一定要得知被磨掉的號碼,這時可以送去電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職場生涯有沒有遇到一種情況,當交通工具某個地方被故意磨掉,但是又要一定要得知被磨掉的號碼, ...

非金屬也可以還原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仔細端詳了看不清楚的文字,用強光電筒加40倍放大鏡,看了快半小時

眼都快瞎了,終於讓我看到   浮出723的 ...

我都是用手機拍,
在手機裡放大看...

网友F:
1. 723 的可能性很高,我處理過的都這IC
2.電壓調不出來,調電壓的VR 處理一下或換一個, 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金屬也可以還原嗎?

我是跟他閒聊的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題外話,不知道你職場生涯有沒有遇到一種情況,當交通工具某個地方被故意磨掉,但是又要一定要得知被磨掉 ...

我有看CSI LV,他們常常在電解還原那組小序號,還有各種奇奇怪的方法找出指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題外話,不知道你職場生涯有沒有遇到一種情況,當交通工具某個地方被故意磨掉,但是又要一定要得知被磨掉 ...

這個嘛,老大您知道的

會搞到這裡大概已經上社會版了

网友:
VR可以先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題外話,不知道你職場生涯有沒有遇到一種情況,當交通工具某個地方被故意磨掉,但是又要一定要得知被磨掉 ...

我的工作部分是沒有可以用到那個程度的權限,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用手機拍,
在手機裡放大看...

試過了!!   後來用放大鏡加強光,,用來加強面上文字的光反射效果,經過無數次的翻轉

才免強能看的到,手機怎麼看都是黑黑一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工作部分是沒有可以用到那個程度的權限,呵呵!!

抬槓而已啦!我是想有的IC的編號是用刻的,如果編號被磨掉又一定要找出來的話,只要磨不深,應該電解的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723 的可能性很高,我處理過的都這IC
2.電壓調不出來,調電壓的VR 處理一下或換一個, 可能就好了  ...

VR剩下主板上的沒換,測量阻抗值還在規格內,暫時不動而已

外旋鈕的VR都換新了,才有些微的電壓能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看CSI LV,他們常常在電解還原那組小序號,還有各種奇奇怪的方法找出指紋的.

別太認真!!  真實的現場,沒那麼先進的設備啦!!

那些都是戲劇效果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抬槓而已啦!我是想有的IC的編號是用刻的,如果編號被磨掉又一定要找出來的話,只要磨不深,應該電解的出 ...

就我知道的部分,電解是用在金屬的部分,因為金屬上的文字是用敲擊刻印上去的

敲擊的部分會造成金屬的結構受到擠壓,電解只是把被磨除的部分,把擠壓過的痕跡顯現出來

所以不是百分之百能用!!  還是會有限制的!!   我是有遇到過只是不是我經手的案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我知道的部分,電解是用在金屬的部分,因為金屬上的文字是用敲擊刻印上去的

敲擊的部分會造成金屬的結 ...

如果電解只能用在金屬,那就不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