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ZE552KL電池膨脹更換

楼主(2018-06-24):
在一個休假日趁著無聊
動手將膨脹約一個月的電池換掉
感覺微脹...電量還是很夠用但是就是背蓋被撐開
話不多說 馬上來看圖說故事

首先購買電池 看似好像不是仿的

這就是脹成這樣的可憐手機 背蓋好像快被撐破了

直接劃開背蓋膠 膨脹的電池就安靜的躺在裡面(在拍照前有除膠過了)

換電池當然要拆解....首先就把螺絲通通拿掉吧

先翻開下面的保護蓋 電池膠下面有兩條拉出來就清除了

螢幕排線在電池下面~~在此之前不小心拉斷電池膠...
只能慢慢翻開電池小心慢慢來!!

將新的電池放入下蓋也試裝看看
忽然發現插頭公差邊右2mm...果然是技術活
當然買都買了也懶得退!!直接硬裝上了
先直接開機看看是否ok

都費了這麼大的力氣當然要給他好....
測試可開機 電量%數正常就給他上保護蓋準備裝回

將原拆下的玻璃背蓋貼上商家附送的背膠
背蓋對準直上囉

最後一步 恢復貼回機身!!!完工....

總結.....

不給原廠賺...那就是自己要冒險更換
DIY真的很有成就
嚴重懷疑這顆電池是不是仿的....

网友:
照片有重複~~

网友:
這電池都嘛不是正廠的~
現在仿的技術不知是越來越差還是故意的~
才會有公差~
HTC的公差更大~

网友:
我跟零件供應商訂來的電池每個都長的很像原廠,連LOGO也印上
但只要客人有問起,我一律都說是副廠全新電池
跟本不會想去求證來源,只要零件品質穩定別扯後腿就行
像Zenfone2有的電池排線公差大到會扣不上去,這才氣死人....

网友:
兩年前zenfone6電力減退,就比價換電池
原廠約900元,外面換號稱原廠600元就給它換,印刷也是分不出真假,拆下來的有給我表示有換過
結果換完電力跟原廠衰退的差不多

火大就換手機了,也是換ZENFONE3  ZE552KL
今年問過原廠這顆換電池要990元

网友A:
是不是仿冒的  不知道

但是自己換過後.... 真的覺得網拍電池好像都有灌水... 待機使用時間都不如原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仿冒的  不知道

但是自己換過後.... 真的覺得網拍電池好像都有灌水... 待機使用時間都不如原本的! ...

可以考慮買大廠電池蕊,跟舊電池保護板拼裝,小弟試過可用時間不輸原廠

前提是不要買到仿的電池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慮買大廠電池蕊,跟舊電池保護板拼裝,小弟試過可用時間不輸原廠

前提是不要買到仿的電池蕊 ...

賣家也是說原廠..... 試了Sony, Asus..感受都差不多!!!

最後還是換機~~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賣家也是說原廠..... 試了Sony, Asus..感受都差不多!!!

最後還是換機~~  嘿嘿 ...

小弟在台中電子街買過ALT 5000MAH的,代換SAMSUNG G5110平板電池,感覺效能跟原廠差不多,重點是1顆550,沒有原廠天價破千

不過老大提醒過,ALT電池蕊假貨滿天飛

网友C:
我都保留原電池保護版,再考慮是否會干擾原天線位置,直拉拉線貼在外殼上…
至於電池芯怕買到仿的,所以都是直接找了顆小米的來用,上官網購買,至少不是仿的,容量也不會縮水太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都保留原電池保護版,再考慮是否會干擾原天線位置,直拉拉線貼在外殼上…
至於電池芯怕買到仿的,所以都 ...

請問您這支SONY移植電池保護板後能用嗎,小弟在SONY上踢過好幾次鐵板,都是原廠電池老化後,保護板只要拆離原電池就會罷工,跟筆電電池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這支SONY移植電池保護板後能用嗎,小弟在SONY上踢過好幾次鐵板,都是原廠電池老化後,保護板只要拆 ...

新的我是不知道~

  我這隻是保護板換上新電池芯,排線裝回之後第一次是無法開機的,但手機只要接上外部變壓器充電,出現充電畫面後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淘寶茶有兩種接頭形狀,是否買錯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