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簡單判斷鋰電池體質的方法.....

楼主(2018-06-26):
電池的內阻每一種電池都不同,同時也不好測,並且測電池內阻的工具也不是人人都有買...

用這種小工具可以簡單分出鋰電池的好壞....

為什麼想要抓出不好的鋰電池????
因為自己更換行動電源的鋰電池,並聯6顆,發現不好用...有問題....

第一張照片:
使用的工具跟配置如照片.
其中土黃色的電池是從同一組的舊筆記電腦電池所拆下.
可以看出來,就算是同一組電池拆下,電池的體質也有很大的不同.

上面的數值並不是準確的電池容量,但足以分辨電池的體質狀況.
我覺得掉到300多就算不好用,可以丟了....

第二張照片:
照片中的mah數值就是我們判斷的依據.

由於mah的數值可以[歸零]跟[累計],所以電池的電量可以不必一次用完......

這樣就可以把一些己經不好用的電池拿去回收了......

网友A:
第一張照片的電池盒是甚麼麼名稱 如何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張照片的電池盒是甚麼麼名稱 如何購買

不一定要買這種電池盒......

拆老化的或舊的行動電源電路板也可以........自己用18650電池盒接也可以.

我也不知道這叫什麼名稱,當時是看到順便買的,買很久了....

自己做一個萬用的也行.......照片中的是利用木工夾改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71-1-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張照片的電池盒是甚麼麼名稱 如何購買

搜尋 行動電源+空盒 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B:
連接到手機的USB充電線也有差別.

之前我買了條充電線,外線還有編織線,金色的,看起來各種華麗,然後長度是1.5M
我是想把那條放在車上,臨時要充電可以接上12V的分接器上的USB充電孔拉到後座使用.
但是一直沒有放到車上.

結果那陣子覺得怎麼覺得明明充電放很久,那台紅米NOTE4X一直沒充滿
算了一下充電時間跟充電%數,覺得充滿可能要8小時或以上,這真是太扯了
我一直以為是5V充電變壓器的關係,最後換上原廠付的變壓器,情況依舊.

最後拿了偵測USB電壓/電流的小工具接上,看充電電流,才發現原來我用這條充電線的話
那個充電電流只有0.2A~0.5A,相當誇張的充電效率哪.
後來換上之前另一條線,充電電流就是0.6A~1.06A,差很多哪.

所以要用這方法之前,可能還是要先量出該手機插變壓器時的充電電流來判斷會比較準確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連接到手機的USB充電線也有差別.

之前我買了條充電線,外線還有編織線,金色的,看起來各種華麗,然後長度是1. ...

應該看充飽的鋰電池用到光的mah就行了.......

老化電池的mah就是低.......

网友:
鋰電池的充電電力容量 mAH 與放電電力容量理論上非常接近,在充電開始電壓與放電截止電壓是相同時,所以可以看充電完成的容量來估計實際的放電容量,但是內阻變大就會影響充放電之電力容量了。
所以電池內阻之大小對小電流充電與放電影響不大,但大電流充電或放電對內阻要求就很嚴格了,所以動力馬達用的電池組就很要求各個電池芯的內阻要在某個數值以下才能串連。
因為行動電源只有 0.5A 或 1.0A 的輸出電流,所以內部電池的品質要求就隨便了,所以到處都有很便宜又標示容量超大的行動電源。

樓主照片中那個單顆電池的白色行動電源外殼我有測過,內部那片控制板的自放電流不低,也就是說長時間沒用已充飽的電池會自己放到沒電。
我自己有更換過那片控制板,找到有自動休眠控制的晶片才能解決這個自放電的問題。
可以看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56366-1-1.html的 22 樓。

网友C:
突然有個想法~ 如果把電池都充到滿電,假設為 4.2V(每種電池特性不同電壓不同)
先量測放電前電壓並記錄下來~
接著利用電組當行動電源的負載 ( 5W)
每顆電池固定放電時間( 1分鐘)
時間到後量測電池電壓.
如果電池電壓偏低
可以認定為不良品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突然有個想法~ 如果把電池都充到滿電,假設為 4.2V(每種電池特性不同電壓不同)
先量測放電前電壓並記錄下來~ ...

當然可以這樣測,不過時間越短測試的誤差或鑑別度就比較差,這也是比對放電曲線的一種方法。
可以用電子負載機連線電腦用軟體來紀錄曲線,先找到一個新品容量足的當比對樣品儲存曲線下來,再比對被測電池的曲線就能快速的得知其容量是否充足。

另一種方式是只用電子負載不用接電腦,只要知道從 4.2V 降到 4.0V 截止放電的時間,同方法再比對新品足容量的電池放電時間也能約略算出大約容量,因為電量是與電壓成線性關係。
電子負載是充電電池的好朋友,用固定電阻當負載其放電電流會隨著電壓變低而慢慢變小,電子負載採用固定恆定放電電流電路,且會幫您紀錄時間與自動算出容量 mAH 與電量百分比 %。

网友:
樓主你好 我是用RC充電器  可以設定電壓電流
一次串6顆 接分壓線 獨立充電可以看到累計mah 一次就測六顆 機器設定好 就可以去睡覺

楼主:
經過最近的測試,300`350以下就丟.....

舊電池大概丟了一半.........

還能用就用,該回收就回收.......

楼主:
體質好的鋰電池有1500~1800mah

目前認為500mah以下就丟了吧!!!

网友:
嗯,這個專業喔,我也要來試試了~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D:
應該用燈泡, 或是假負載會不會比較準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用燈泡, 或是假負載會不會比較準一點??

這個不用要求[準確].....

因為好壞電池的表現差很多.....

300多是真的很爛.......500多尚可用......7~800還可以.....1000以上還算好用....

主要是挑出爛到難以忍受的電池而己.

準是不必要的.....分辨得出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