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2N3904可替代圖中電晶體?

楼主(2018-06-26):
熱風機只有發熱馬逹不著,拆開有個開關電晶體損壞,圖中電晶體編號好似是S8050D,
手頭上有顆2N3904,試替代裝了,開機馬逹著了,但替代電晶體很燙手,可能不適合替代,
請指點謝謝

网友:
SS8050
IC Collector Current 1.5 A

2N3904
Collector Current − Continuous IC 200 mAdc

网友:
  8050 NPN BVceo=25V; ICm=500mA; Pcm=550mW. 常用於低頻放大電路.

  3904 NPN BVceo=40V; ICm=200mA; Pcm=400mW. 常用於高頻放大電路.

  若用到其開關特性…可以; 放大電路…不妥, 電流、功率不及原零件.

  9013 NPN BVceo=20V; ICm=500mA; Pcm=625mW. 雖然耐壓不及原零件, 或可一試.

网友:
D882;2SD1884;MJE13003 試試

楼主:
謝謝各位
相片電晶體編號好似是S8050D,與S8050是一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
相片電晶體編號好似是S8050D,與S8050是一樣嗎?

看來不一樣

http://www.hexinsemi.com/upfile/2015011016234899.pdf

网友:
馬逹用的開關電晶體 大多數是 SS8050
只是它外表打碼 是 S8050
末碼 D 是 hFE2的意思

-----------
SS8050 這個電晶體 很有意思 小體積TO-92 卻能夠榨出1.5A
所以很多小馬達會用這個電晶體
TO-92 低壓 應用大電流  SS8050 成本市場是這個電晶體稱王

如果買不到 可以參考2SC2655Y TO-92M
它是低壓大電流前代冠軍( 2A, 較長的一些 , 接腳BC要反接)
https://www.mouser.com/ds/2/149/SS8050-117753.pdf
http://images.100y.com.tw/pdf_file/2SC265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