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 KTC-LNV312 無線吸塵器,無法充電

楼主(2018-06-26):
歌林 KTC-LNV312 無線吸塵器,
基本上這台吸塵器,是全新未使用過的;
看製造日期應該是放2年未用,發現有問題就丟棄。
我看好像只是開關有點問題,就撿回來了 !
原以為開關修一修就可解決,但因丟的人"沒附"變壓器,
自己使用過 DC 19 V / 3.42 A 及 DC 24 V / 1A 的變壓器,仍無法充電
(會不會電流或電壓太高,把充電控制板燒毀了?),
後來跟原廠客服買了 DC 21.6 V / 500 mA 的變壓器,還是無法充電;
充電控制板上原本上了一層防水膠,刮除後僅能辨識
主要IC型號: STM8S 903K3T6C ,
鋰電 18650 *5顆 : 18V / 2200 mA ,製造日期: 2016-08-23
馬達規格: RS545 / DC 18V ,
馬達部分接過變壓器: (1)DC 12V / 500 mA  : 可動,但吸力不強,
                               (2)DC 21.6 V / 500 mA : 不動
                               (3)DC 19 V / 3.42 A : 不動
請問版上大大,該從何處下手較好?
如果我要改成有線使用 變壓器用何種規格較好? 感謝 !

外箱

機體外殼拆卸

開關設計為側邊on/off ,塑料強度不足裂開

充電控制板

馬達 RS545 / DC 18V

网友:
這台消耗功率要130W,吃14.4VDC,W=VA,提供參考~

网友A:
18650電池  太久沒充過放了,
用變壓器電流過小,
無法ˋ驅動馬達,
建議18650充電看看,
或許可以恢復電力.
不建議直接接變壓器使用,
變壓器容易損壞.
4.2V*5=22V(電池充飽的電壓),
電池編號拍一下,
可能不是一般用的18650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電池  太久沒充過放了,
用變壓器電流過小,
無法ˋ驅動馬達,

感謝~
看尺寸應該是一般的 18650 電池

网友B:
拆開後,應該先量電池電壓 3.6*5=18v ~15V 之間

而不是買充電器

130W/ 18V =6A ,馬達轉不快是正常的(去找五顆正常 18650 串起來供電 或找 有 18v 6A 的電源供應器來供應試試,馬達應該是沒壞)

所以你需要的是 更換電池~~

你應該做的是

一、通通接回去

二、先量 電池電壓 (應該沒有 18V)

三、插上變壓器後,量 電池電壓(應該有 18v ,量一下PCB 的 VCC 應該有 5V 或 3.3吧

燈號應該會動(表示PCB 上的MCU 應該正常,PCB板應該沒問題)

四、拔掉變壓器,外掛 5顆 18650 將原本的 電池換掉,這時機器應該能正常操作,這樣就能確定是電池壞了,換電池即可)

檢一台 2000元的機器,花幾百元換電池,我不缺吸塵器,我不會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開後,應該先量電池電壓 3.6*5=18v ~15V 之間

而不是買充電器

了解~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