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緯GPC-3030D 可調電源供應器 第一台維修實例 Part I

楼主(2018-06-26):
這台固緯的GPC-3030D 是一位會員送給我的,因為壞了就不修了,我拿到時就是如下圖這樣︰

它的四個旋鈕不見了,兩個按鍵帽也不見了,好加在端子只是有損傷,還不至於全壞,否則就要跟固緯買端子來換了,打開上蓋後發現裡面非常多灰塵,所以先用小刷子跟恐佈雷沙清潔乾淨。

發現了這台電源供應器的底盤有部份生銹。

本來是想用細砂紙打磨乾淨後噴上鐵樂士,結果蔡老大說不能這樣,他要給我一些"紅丹",等我過幾天拿到紅丹再當面跟他請教怎麼弄。

清潔之後仔細目視各電路板都沒有任何燒毀的零件,也沒有焦黑的痕跡。

想上電測試一下發現插座上的保險絲不見了。

這種插座是有含保險絲,也有一個保護蓋,它們都不見了應該是有點問題,還是在保險絲座夾了兩條電線出來接燈泡看看,我先確定有關閉電源開關,結果一接上市電燈泡就半亮,這說明了這台的電源開關壞了,而且還有些短路的狀況,不過燈泡半亮的照片拍壞了,所以本篇沒有照片,Part II時再補拍,試著調整可變電阻發現全部無法動作........,我沒有這個插座,也沒有這個開關,請烏骨雞學姐有外出時買幾個回來再說。

Part II我們很快會再見面。

※這個月到目前為止幾乎有1/3是績效未達標準,很快的又是月底了,會員們再幫忙衝一下吧!謝謝!

楼主:
不小心弄斷......

剛剛要把壞掉的開關拿起來給烏骨雞學姐去買,結果........

可惡的開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要把壞掉的開關拿起來給烏骨雞學姐去買,結果........

這種開關我剛好有一堆 !

不過大小尺寸是否符合就不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要把壞掉的開關拿起來給烏骨雞學姐去買,結果........

除鏽用細砂紙打磨乾淨後,
先塗上紅丹(防鏽)乾燥後,
再上鐵樂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要把壞掉的開關拿起來給烏骨雞學姐去買,結果........

看起來這開關有用快乾黏過了

不好找零件時,你可以強化版的方法修好 ==>  三秒膠+化粧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fE1ZnLtS-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開關我剛好有一堆 !

不過大小尺寸是否符合就不知了`

一堆?可以照來看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堆?可以照來看看嗎?

那個腳的角度不一樣哦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堆?可以照來看看嗎?

10A250VAC  SW  沒有外殼接地 強化固定接腳

网友C:
老大要開關殼嗎
我有
3060的我想應該是一樣的

网友D:
建議不要再使用紅丹漆了
紅丹(Pb304)含有重金屬鉛 難免有汙染環境和重金屬的問題
可以改為使用防鏽底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議不要再使用紅丹漆了
紅丹(Pb304)含有重金屬鉛 難免有汙染環境和重金屬的問題
可以改為使用防鏽底漆~ ...

嗯嗯!認同art159201前輩見解
不過是因為之前看到回收場在使用紅丹漆
剩很多,老大問我防鏽事宜,而且老大只要一點點想說跟回收場要一些來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要開關殼嗎
我有
3060的我想應該是一樣的

謝謝!開關殼是最後才需要,我也試著買看看,真的買不到再說。
不過,你的拆給我的話,那不是換你沒有開關殼了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開關殼是最後才需要,我也試著買看看,真的買不到再說。
不過,你的拆給我的話,那不是換你沒有開 ...

我不要開關  我面板上大多東西我都用不到  我是用其他方式控制的

我的那台是類似直接焊電線出來用的   殼破了  接線柱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要開關  我面板上大多東西我都用不到  我是用其他方式控制的

我的那台是類似直接焊電線出來用的  ...

開關與開關帽是最後再處理,等這台電路方面修好後,我再跟你聯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剛剛要把壞掉的開關拿起來給烏骨雞學姐去買,結果........

用UV膠黏可以黏的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UV膠黏可以黏的靠

真的買不到的話再試看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要開關  我面板上大多東西我都用不到  我是用其他方式控制的

我的那台是類似直接焊電線出來用的  ...

請問你說你的面板破損,那紅框內可變電阻的旋鈕、按鍵帽、開關、開關帽、端子等等的零組件都有在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這開關有用快乾黏過了

不好找零件時,你可以強化版的方法修好 ==>  三秒膠+化粧綿

應急再應急可以用快乾加煙屁股,之前同事在修補家俱常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你說你的面板破損,那紅框內可變電阻的旋鈕、按鍵帽、開關、開關帽、端子等等的零組件都有在用嗎? ...

都沒再用  都換成自己喜歡的了

端子則是爛掉了    TB有賣   但是我不買   我改用WAGO連結器了  不用博士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沒再用  都換成自己喜歡的了

端子則是爛掉了    TB有賣   但是我不買   我改用WAGO連結器了  不用 ...

那這些不用的配件能夠賣給我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這些不用的配件能夠賣給我嗎?

可以啦!我可以當中間人
哈哈!我真是小白我自己掌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這些不用的配件能夠賣給我嗎?

送送送  通通送   外觀也是發黃    自己想辦法 看是要噴漆還是要要貼貼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送送  通通送   外觀也是發黃    自己想辦法 看是要噴漆還是要要貼貼紙

那先謝謝了,明天大約中午過後我在台北,如果我們時間剛好可以配合,那我可以自取,若時間不合適就用寄的,可以的話請用站內訊息留你的聯絡電話給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先謝謝了,明天大約中午過後我在台北,如果我們時間剛好可以配合,那我可以自取,若時間不合適就用寄的 ...

呵呵 一定能配合的 有領路人帶著呢n_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