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RAMPAGE IV EXTREME X79 不開機

楼主(2018-06-26):
各位大大好 小弟我不是專業人員
不會量也不知道怎麼量
之前送過原廠 原廠不修 送民間也沒修好
但是看各位大大的教學 小弟也想學習

這張主機板之前用得好好的
後面開始要重開機好幾次才可以有畫面
現在是完全沒畫面

現在CODE卡53 上網查了一下是記憶體的問題
我8個位置都試過 一樣無法成功點亮

REV 1.02

REV 1.02

第一次發文不會排版請見諒

网友:
點位圖

DDR3內存條件測量點
兩個系統管理總線:(118腳、238腳、3.3V)、一個SPD供電(236腳、3.3V)和一個基準電壓(1腳\67腳、0.75V)三代內存還需要有復位(168腳、1.5V)

楼主:
感謝獅子大回覆
小弟我有空會在測試

讓我這個初學者更有信心了
話說版上都沒有X79的維修案例
X79很少人維修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大回覆
小弟我有空會在測試

記憶體8通道無法識別
可考慮先刷BIOS 檢查CPU針腳有無歪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大回覆
小弟我有空會在測試

樓主提到 不是專業人員
不會量也不知道怎麼量
之前送過原廠 原廠不修 送民間也沒修好

可不要量到 出現人為損壞

純粹建議
寄給 chiyimonitor 大 幫修看看

网友:
寄給 chiyimonitor 大 幫修看看+1!

我猜可能是給記憶體的3.3V中間斷線~

网友:
所謂的記億體問題,我會先不裝,開機如會逼逼叫,那主機版應該是沒問題了,如果不叫,那就要查主機版。

网友:
新手不是專業人士,
如果想救回此主機板,
建議請 chiyimonitor大 +1 幫忙維修,
至少專業人士能很快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8通道無法識別
可考慮先刷BIOS 檢查CPU針腳有無歪掉

小弟我今天測試 結果自己正常開機
所以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頻率最快只有1.18GHz(我是i7-3930k)
拆下來後看腳座發現斷腳
不知道是不是跟這個有關

小弟我有另一張x79-du5 oc i7-3930k 4.2GHz沒問題
所以我才會自己試試看(雖然一直拆來拆去挺麻煩xd只有一顆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我今天測試 結果自己正常開機
所以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看CPU座是否有異物(斷掉的腳)
可以開機去官網下個BIOS更新看看
要確定系統穩定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