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模Kenmore冰箱,冷藏不冷

楼主(2018-06-27):
家裡的這台冰箱是2010年的上冷凍下冷藏,在2017年就已經陸續出現幾次狀況,都是冷凍很冷,冷藏不冷,冷藏室沒有冷風吹出

沒有維修經驗的我,看了網路上的資訊,知道可能是冰箱除霜出了問題

前幾次都是除霜後的水在排水管線結冰,拔了插頭除霜,倒熱水直到排水管線通暢

但是從第一次發生冷藏不冷後,幾乎每1~2個月都要這樣重複一次

也試著用軟管疏通過排水管線,確定沒有髒污塞住

除霜後的水,總是卡在排水管線彎曲處,用手指伸進排水管線戳兩下,就會聽到水順利排出

後來總算在網路上看到資訊,只要取一段15cm銅線,一端輕輕掛在電熱管上,另一端塞到排水管處,卡在彎曲處的水就不會又結成冰造成阻塞。

用了這個方法,總算安然度過5個月

-----------------
但是就在最近又來了!!!

上星期就開始感覺到冷藏有點不夠冷,就算冷度調到最低也沒有用,出風口也摸不到什麼冷風,搞不清楚到底是沒有風,還是風不夠冷

原本正常時,會在進入自動除霜的時候聽到喀的一聲(離開自動除霜也會喀的一聲),然後之後聽到暢快的水流聲

現在進入自動除霜時,沒有聽到任何聲音,整台冰箱安安靜靜,只能從壓縮機沒有運轉知道正在除霜,水也只是滴幾滴而已,不像正常時會聽到明顯水流聲

原本正常時調到最冷,冷凍庫可以到-30度C,冷藏到0度C左右也是沒問題的

現在冷凍也有點不夠冷了,冷藏更慘,冷凍約-5度C,冷藏12度左右

打開冷凍室背板,風扇會動,排水管線沒有阻塞,也沒有什麼結霜,一下就化了

拆下背板後放置溫度計冷凍可以達到-30度C,但是裝上背板冷凍和冷藏就是不夠冷!!!

------------------

看了楷模的網站,依照冰箱測試步驟用新買的三用電表測試了一遍

每一步都沒有跳過,不希望漏掉有可能出問題的地方。

還是不太確定到底哪裡出了問題,只好來求救

先上冰箱的電路圖

以下是測試的步驟

1. 強制進入除霜模式,先拔開電源插頭,將冷藏室的冷藏溫度控制轉至OFF,再將插頭插上。除霜會持續18分鐘或直到冷凍室溫控開關斷開。如果電熱管有作用,則可跳至步驟3測試熱敏電阻的電阻值。

-->可以看到冰箱背後的排水管線有水滴出,但是冷藏溫度控制要轉回on,壓縮機才會重新開始運作。電熱管應該是有作用的。

2. 再次拔掉電源插頭,在溫度7度下(這個是指冷凍庫溫度嗎?我就當作是了,冷藏達不到7度下啊),測試冷藏室的基板的粉紅和白色線,如果測得40歐姆則短路,問題出在熱敏電阻或基板。如果沒有短路,則問題出在電熱管或冷凍室的溫控開關

--> 這個部分到底是測試基板上的粉紅和白色位置,還是測試接線上的粉紅和白色線呢? 測試的時候接線到底是接上基板還是拔掉呢? 不太確定,我只好都測了。為了拍照光線足夠,把冷藏的控制盒拆下來了,測試時有把冷藏的總插座線接上。

排線連接著時,測板子上連接頭粉紅和白色得31歐姆,這樣算是接近步驟說的40歐姆嗎?

排線拔開時,測板子上連接頭粉紅和白色得1,測排線上的粉紅和白色線得31歐姆

到底數值多少算是短路? 數值多少才算正常?

3. 如果測得40歐姆,先測試排線上的熱敏電阻,如果熱敏電阻沒問題,則為基板故障。

--> 我在電路圖上還有冰箱零件清單上都沒有看到熱敏電阻這個東西。所以無從得知到底哪個部分故障。

4. 如果在步驟2沒有測到短路,接著拔起電熱管兩端接線的接頭,如果測到40歐姆,則電熱管正常,繼續測試冷凍庫的溫控開關。如果三用電表左方顯示1,則更換電熱管。

--->測得31歐姆,冰箱說明書指出電熱管是42-30歐姆,所以表示電熱管正常吧?!

5. 測試冷凍室溫控開關,如果測得接近0歐姆則短路,應更換溫控開關。

--> 溫控開關還接在管子上時(如圖右方),測冷凍庫接線上粉紅和咖啡色線測得短路。拿下來握在手上一段時間,就測到56.2k歐姆(電路圖上為56k歐姆)。

-----------------------

長長的測試結束

但是我還是不太清楚到底哪裡壞掉了,請大家幫我看看到底是哪邊出了問題

謝謝大家

楼主:
把冰箱又拆了一次,先強制除霜30分鐘,接著讓冰箱正常運轉。

以下是

正常運轉30分鐘後。

1小時後

2小時後

3小時後

4小時後

霜好像不是很多,溫度依舊下不來,準備要選購新冰箱啦。

网友:
-30度幾乎是工業用的能力,請問您的溫度下不來是幾度,家用大概是-18到-20

您這台設計有點詭異,您PO的溫度調節器是在冷藏室,那個是液脹型,不是看電阻值,可是又不是機械風門

這樣冷藏室溫度從哪控制冷空氣進出,還有您的蒸發器結霜狀況,小弟覺得冷媒系統是OK的

楼主:
感謝您的回應!

我猜想冷凍庫溫度應該正常時也沒有真正到-30度C,那只是用上面圖片有照到的簡易款冰箱溫度計測出來的,誤差應該挺大的,但是現在是真的不夠冷,冰淇淋會糊糊的溫度。

目前冷凍-5度C,冷藏12度左右
這個數值也是用那個不會很準的簡易溫度計測出來的

風門是指這個嗎?

因為風很微弱又不夠冷,我就把那邊拆下來了...希望可以多一點冷風下來,讓我可以再多撐幾天

風門接在右邊的冷凍庫溫度控制上,左邊的是冷藏室溫度控制接著一條線卡在控制盒轉軸處

突然又對我家的冰箱有了一點信心,繼續找找網路上的資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冰箱又拆了一次,先強制除霜30分鐘,接著讓冰箱正常運轉。

以下是

您住哪??

网友:
基本上 應該是 "除霜"環節出問題...
問題有好幾種可能...
對照你的圖(我猜猜看...)
1. 計時器故障了
  冰箱的運作循環-->製冷->除霜->製冷->除霜->....
  檢測方法: 機器式可以用手轉,電子式要看條件...

2. 溫度開關故障
  溫度到了(夠冷)該跳沒跳
  檢測方法: 夠冷時(斷開),壓縮機會停止運轉...

3. (除霜)溫度開關故障
  夠冷才要除霜.不夠冷不用除霜...
  檢測方法: 夠冷時短路
上次我就遇到這個溫度開關故障(開路),加熱器無法加熱...

4. 加熱器故障
無法加熱,自然無法除霜.
檢測方法:量電阻.
試著直接量下圖,加熱器兩端(紅色跟紫色)電阻值..

根據你的說明,1,2項(紅圈圈)故障可能性較高...

网友:
小弟看了好久,您這個冰箱還真是與眾不同,您電路圖最下方因為太模糊看不出來,對照您的照片,您的冷藏室風門應該是電動的,開關由您相片最後一張溫度調整器控制
您原本冷藏不冷的問題請您找出風門模組測試動作是否正常
冷凍不夠冷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請您照冰箱內冷藏室照片,尤其是出風口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