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雙門冰箱 GR-S4620 冷藏室不冷、除霜異常

楼主(2018-06-27):
故障情形:冰箱冷藏室不冷、除霜異常

冰箱是LG雙門冰箱 GR-S4620,上門冷凍、下門冷藏

拆開冷凍室隔版,蒸發器滿滿一片結霜
淋熱水除霜後,重新插電,冷藏室會冷
約3~4天後又開始不冷
再次拆開冷凍室隔版,蒸發器又是滿滿一片結霜

使用溫度計和瓦時計觀測
冰箱的壓縮機插上電後,似乎沒有停下來過,冷凍庫溫度最低達-22℃
運轉好幾個小時後,瓦時計突然顯示370w~400w,此時冷凍庫溫度升高到-3℃~0℃
ps.冰箱後方標籤顯示壓縮機消耗電功率160W、電熱裝置消耗電功率185W
壓縮機製冷和除霜電熱線在插電一定時間後會同時動作一段時間

其它測試
上門開關、下門開關皆正常,上、下門的燈皆會正常亮暗
上門的風扇會轉
下門有一個溫控的小機板、一個藍色感溫棒、一個風扇
小機板的綠LED燈好幾年前就已經不會亮了,但那時冷藏室還是會正常冷
風扇也跟著不會轉,有拆下風扇單獨測試,下門的風扇是好的,但是冰箱好像沒送電給它
冰箱後面下方的散熱風扇也會正常運轉
由上述,自行推論是除霜定時器的問題
聯絡LG的技師,他聽我敘述後也認為是除霜定時器的問題
但是這台是電子式的除霜定時器,原廠已經沒有料件,所以...
到網拍淘寶搜尋也沒找到一樣的,只有看到同一款溫度感應&保險絲
死馬當活馬醫,買來替換後,故障情形一樣,沒改善 囧
拆開除霜定時器機板,不知道從何修理...電容好像沒爆?
用去漬油+牙刷清理機板,沒改善

請問這台冰箱還有救嗎,謝謝 <(__ __)>

网友:
很可能是壓縮機繼電器接點一直ON住,把機板拆下來用三用電錶測試看看。

网友A:
不是 relay 的問題。

化霜問題大多數都是出在 DEF-SENSOR 身上,樓主還沒量過對吧?

其它的,可以用簡單型機板做小改,或大改變成機械控溫式。不過這兩件事就扯得太遠了。

网友:
先換電路板的電容~
上電看冷藏風扇會不會轉~
會轉應該就OK了~
不會轉再來檢查RY2的relay有沒有DC12V~
沒有DC12V~檢查電路板背面那個16腳的IC

网友:
您WH跟BN 2條線接的繼電器是好的嗎
您的症狀除霜電熱跟冷藏風扇都不動作,剛好這2個又都連接相同型式relay,小弟懷疑這2顆relay剛好時辰到了

网友:
relay 故障 +1

网友:
小弟看漏了,您還有測功耗,您要不要直接換掉那顆大relay,畢竟-22度幾乎是壓縮機不停機才跑得出來

网友B:
除霜定時器或冷凍室的溫度感知開關故障,建議先把定時器的電容都換新試試 !

网友:
relay 先敲一敲,說不定就正常了,很多情況下是都是用久了、積碳、短路或斷路

都有電路圖了,不難~~

敲一敲只能撐一陣子,還是要找新的 relay 回來更換

電路圖太小了,視力不好,看不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霜定時器或冷凍室的溫度感知開關故障,建議先把定時器的電容都換新試試 ! ...

不過感知器故障很難解釋為何壓縮機跟除霜電熱同時運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relay 的問題。

化霜問題大多數都是出在 DEF-SENSOR 身上,樓主還沒量過對吧?

我是根據樓主這段話判斷的:
---------------------------------------------
冰箱的壓縮機插上電後,似乎沒有停下來過,冷凍庫溫度最低達-22℃
運轉好幾個小時後,瓦時計突然顯示370w~400w,此時冷凍庫溫度升高到-3℃~0℃
-----------------------------------------------
耗電量會高達370w~400w,表示化霜電熱管跟壓縮機同時動作,各溫度檢知器故障不會有這種現象,所以才猜測控制壓縮機那顆繼電器接點黏住了。

网友:
我也覺得是壓縮機繼電器接點黏住

370w~400w差不多就是壓縮機和電熱管同時動作的瓦數
冷藏風扇不轉應該是當時處於化霜狀態,因此風扇不供電,
壓縮機當時應該也要停下來,但是因為壓縮機繼電器接點黏住了,
所以造成壓縮機不停機

可以將12 PIN的端子(細線)中間接頭拔起,此時若壓縮機依然運轉,
即可判斷繼電器不良(大顆那一顆)

网友:
大大都說完了...

來個圖示的...
檢查檢查換一換...
(上一次要貼圖,一直有問題)

网友:
樓主提供的照片中,其中冷卻器的結霜情形,不像典型的 relay 問題。前輩們首先懷疑 relay 問題其依據也不無道理。如果這兩點同時成立的話那我只想得出一種可能。

若是 relay 問題的話我不會拆下基板量測,因為只要手抖一下,結果就不一樣了。

很簡單,把電源拔掉,五分鐘之後再插電,如果在插電的同時壓縮機同時啟動的話,那 relay 這部分可能就有問題了。(這招不適用機械控溫冰箱)

楼主:
回報

把12PIN接頭端子拔起,過五分鐘後插電,壓縮機立即運轉

接回去,把電源拔掉,過五分鐘之後再插電,壓縮機也是立即運轉

把那三顆立方形的relay,用手指大力上下左右各彈30下再裝回
冰箱冷藏庫溫度似乎正常了!!
壓縮機啟動,瞬高280w,快速降至200w,隨溫度降低,慢慢降至160w
冷凍庫達到-19℃,冰箱會停機,待機功耗1.5w
溫度升高至-13℃,壓縮機再度啟動
每隔幾小時會除霜一次,電熱功耗約170~175w
冷凍庫達到0℃後,待機5~10分鐘,之後壓縮機再度啟動
觀察三天,冷藏庫的溫度正常維持在4℃~9℃
不過冰箱下門的綠LED燈和風扇還是沒運轉

附上大張的照片

依大家的建議,要換掉電容和relay

請問大顆的relay繼電器
NAIS
JW1aFHN-DC12V AJW2511 10A250V 20427F  四腳
長2.86cm*寬1.28cm*高2cm

這顆可以用 JW1aFHN-DC12V-F 代替嗎?
或是淘寶上找到的這顆可以用嗎?
還是有比較好找的代替品?

另外二顆relay
OMRON G5N-1A 12VDC 1042Y1  四腳
長2cm*寬0.6cm*高1.4cm
這顆是不是可以用G5NB-1A-E-DC12

或是有其它代替品?

再次謝謝解答的各位!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報

把12PIN接頭端子拔起,過五分鐘後插電,壓縮機立即運轉
把那三顆立方形的relay,用手指大力上下左右各彈30下再裝回
冰箱冷藏庫溫度似乎正常了!!

正常就好了,別再搞了~~

真的要換 relay ,google JW1FSN-DC12V 可以找到 dimension

relay這種東西基本上就是,你做怎樣的尺寸,我就做怎樣的尺寸,只要尺寸一樣(你pcb至少要塞的下呀),電壓一致即可。

我是怕你拆relay 將pcb 拆壞。

led不亮,看線有沒有接好,或按一下開關,這led是否平常會點亮還不知?

fan在門打開時,應該也不會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就好了,別再搞了~~

真的要換 relay ,google JW1FSN-DC12V 可以找到 dimension

不過樓主RELAY旁的電路板都焦了,不換RELAY會不會下次在新聞社會版看到樓主大名

网友C:
RELAY旁的電路板都焦了

那焦了? 沒看著

再著,假設pcb焦了,該換的是pcb而不是 relay 吧

以往的經驗,relay 都會有大接地,很難解焊 ,經驗不足,沒弄好 pcb 會搞壞的。

既然敲一敲能正常,那就多敲幾下,就這樣繼續用 (15年縮機器,別想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焦了? 沒看著

再著,假設pcb焦了,該換的是pcb而不是 relay 吧

請您看電路板零件面,大RELAY旁不少地方都黑掉了---不是陰影,請您看15樓樓主相片倒數第2張

小弟看銅箔面,應該把錫吸掉,RELAY就下來了

网友:
請問這冰箱後來正常了嗎?

网友(2018-07-29):
電子零件 容易壞的就是那幾樣
電容  及繼電器
我都是先換掉 這幾樣      再不行 就再想辦法

冰箱壞了真的很麻煩  裡面的東西不知道要放哪裡 !
若自己修  也要搞好幾天,找問題  找零件
要是我冰箱壞了   我會選擇直接報修
最快半天就可以修好
冰箱馬上又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您看電路板零件面,大RELAY旁不少地方都黑掉了---不是陰影,請您看15樓樓主相片倒數第2張

小弟看銅箔 ...

大大你在注意看一下 . 您指的黑掉的地方 . 他的陰影有連接到軟墊 . 在看15樓第一張他是沒有焦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