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e Cooker CFXB138-195XG 微動開關燒毀

楼主(2018-06-28):
這是1650W,13.8L的電子鍋,微動開關燒成焦炭,所以無法辨識。
第二張照片是底座廠牌與規格。
第一張是燒焦的樣子。
請問版上高手:電子鍋的微動開關需要依據電子鍋的瓦特數上調嗎?
有建議使用的規格嗎?還是能裝得下就可以?
先謝謝各位先進了!

補充:電子鍋煮飯功能正常,只是需要用手拔插頭+人工判斷煮好了沒。
這是在南加州擔任義工時發現的,一群義工煮上百個便當給遊民吃(我第一次去參加這有意義的義工),想找零件幫忙修好。

底座廠牌與規格

底座廠牌與規格

微動開關燒焦的樣子

微動開關燒焦的樣子

网友A:
請依照共同版規書寫標題,謝謝配合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B:
http://atunpclcd.pixnet.net/blog ... %BD%9Epart%E2%85%A1

舊電鍋的線應該有被重接過了

除非你能找到原本的圖,不然就別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依照共同版規書寫標題,謝謝配合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已修訂,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atunpclcd.pixnet.net/blog/post/95456400-%E6%88%91%E5%AE%B6%E7%9A%84%E9%9B%BB%E9%8D%8B%E3%80%8 ...

謝謝建議,因為還可以煮飯,所以猜想應該是NC與NO的地方直接連接,純猜測,還沒詳細看。

网友B:
google 電鍋 微動開關 就能找到 15a 的零件 和更多的圖片

ex: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29&t=522124

基本上就是 按下,微動開關導通,開始煮(加熱),煮到沒水,溫度上升後,跳開

導通另一組加熱(保溫)

com 接電源,no 接大線圈(煮飯) nc 接 保溫線圈 找的到零件,接回去不是很難

不過要人工判斷煮好了沒,壓板壓下去煮好不會跳開?你還是先修好這個,再去買微動開關吧

网友C:
1650/120=13.75A,看看有沒有20A開關會比較耐用

只是微動開關小弟也沒看過20A的

网友:
這是網路上找的的手冊 !

電路上也沒有詳細的記載 !

看你的電路是有改過 !!

就你的電路來看 , 圖片左上那個應該是過溫度保護裝置 , 不過你的圖片看不清楚電路的走向 ,

以一般來說電源一進來 L 會進這個過溫度保護裝置, 然後再經控制器元件 ,  控制加熱器線加熱與否 !!

网友D:
只想說一句,因為樓主提到「需要用手拔插頭+人工判斷煮好了沒」,

如果伙房有這種能力的話,我會建議直接使用瓦斯爐來煮飯。

网友E:
參考資料來源 : 型號:CFXB138 - 195XG-A

                                (這文件是230V 規格機種,與樓主實機有異)

但文件中,一樣沒看出有提到switch規格

原始電路圖

結構零件位置示意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 電鍋 微動開關 就能找到 15a 的零件 和更多的圖片

ex: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 ...

謝謝指導,我找到零件再慢慢修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想說一句,因為樓主提到「需要用手拔插頭+人工判斷煮好了沒」,

如果伙房有這種能力的話,我會建議直接 ...

謝謝建議啦,因為義工多是有時間才來幫忙的人居多,所以還是有些許困擾,修得好則能更順利備餐。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50/120=13.75A,看看有沒有20A開關會比較耐用

只是微動開關小弟也沒看過20A的 ...

謝謝指導,瞭解了!
我找找20A,真的找不到就用15A頂著用。
話說南加州找零件很難,又不想上亞瑪遜買一個小零件,結果運費更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是網路上找的的手冊 !

電路上也沒有詳細的記載 !

感謝提供資料,我先由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參考資料來源 : 型號:CFXB138 - 195XG-A

                                (這文件是230V 規格機種,與 ...

感謝提供資料,我先由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 電鍋 微動開關 就能找到 15a 的零件 和更多的圖片

ex: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 ...

請問:你說的是"磁鋼、溫度控制開關"不會跳開的部分?
是否可能是因為不跳開才導致微動開關燒焦?
另外,我在露天找"磁鋼、溫度控制開關",是否都是相同的大小?沒找到有分大小或詳細規格的部分。
再次謝謝你出手指導。

网友B:
天下文章一大抄,傳統電鍋更是每家都一樣

原理都一樣,你怎麼做,我就怎麼做,追求最低成本下,零件能共用自然共用

廠商不會電鍋做太多,飯吃太飽就去找新規格的微動開關來用。

微動開關的廠商更也不會吃太飽去開新模做開關(是要賣誰呀)

所以零件是一樣的。

至於燒掉,開關內的彈片 on/off 接合,會有火花,久了會積碳,造成短路或斷路或高電阻

斷路:電鍋不會動,你會發現飯沒熟,然後換開關

短路:電鍋不會停,你會發現飯焦了,然後換開關

高電阻:飯還是正常煮,但是微動開關會越來越熱,最後燒掉。就你目前看到這樣。

我的意思是,你要修之前,先確保電鍋的『機械性能』是正常的。
也就是按下去煮飯的這個機構,在飯煮好之後(鍋內溫度上升到一定值的時候),是會彈起來的。
如果這個機構不是做動,你換微動開關還是無效的。

電鍋最有名就 大同的,google 大同電鍋 原理 或維修, 就能找到很多文章,電鍋的原理都一樣

搞懂之後,你大概就知道這種大電鍋是怎麼運作的(傳統電鍋都一樣,都是機械控制)

目前這電鍋應該是外接一個開關在控制電流導通,你要做的就是,煮飯時,按下原本的開關

之後,等飯煮好時,這個開關會不會彈回,如果會就表非開關是正常的。

※重點:煮飯時,連帶將開關按下,開關彈起就知道飯好了(只是不會斷電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下文章一大抄,傳統電鍋更是每家都一樣

原理都一樣,你怎麼做,我就怎麼做,追求最低成本下,零件能共用 ...

感謝大大詳細說明!
有一種茅塞頓開的感覺,感恩!